三星等离子电视维修一例

楼主(2018-12-02):
11月4日,接到好友的电话,说他有一台电视机坏了,问我会不
会修,刚好最近比较清闲没什么材料发贴子,遂接下这台电视修
理,并写一下贴子。
这是一台三星等离子电视,对于等离子电视,我是从来未修过
的,听说等离子电视是非常难修理的,于是花了一天时间到网上疯
狂补习相关知识。
11月10日,电视终于维修成功,回顾维修过程,果然如网上传
言,等离子的维修确实是非常难修的,中途遇到崎岖曲折不少,本
想以流水帐的形容写出所遇的所有经历,但是发觉真要详细写的话
是一篇超级巨形的辛苦文章,于是决定放弃这样写,而是去除所走
的弯路,将有用维修的方法、重点、步骤写写出来,给后来者-假如
有的话(等离子电视已属于淘汰的技术了,取而代之是我们伟大的
液晶电视)参考一下。
以下是精简后的维修过程:
1.首先是这台机器的型号标签,这个在电视机的后盖上可以看到。
(注:如果光根据这个型号来寻找相应的维修资料,不会找到几
个的,个人认为这个型号是根据生产或经销的意思胡乱打上去的,例
如这台机器就是在京东上面买的,要知道电商所销售的型号与外面实
体店所销售的型号也是有差别的)

2.根据用户的描述(维修时,问清楚用户的一些关于机器的事情
很重要,因为这样能够快速根据经验来判断故障的部位)
机器的故障为:有声音无图像
故障的出现是:前一天的晚上用着好好的,然后关机睡觉后,
第二天开机再看时,出现故障。
出现故障是的情形:没有闪光爆炸冒烟等情况,同时考虑是冬
季,也排除了雷击的可能。
3. 尝试还原用户所描述的故障,这步我曾经认为比较重要,因为
存在很多比较乌龙的用户,我就遇到过例如说电视坏了无图像无声
音,结果拿来我一看,竟然是机背后面还有一个电源开关,而这个
开关不知被哪位朋友手多多给关掉了。这不能怪用户,用户毕竟不是
专业,他们对故障的描述是非常直观的直接的。但是这次我却撞了
壁,为什么呢?因为我办法还原出用户所描述的有声音无图像,再仔
细询问分析,原来是用户平时是用高清接口输入的,而我自己却主观
地用了A V输入信号,而在电视机屏幕无法显示图像的情况下,我尝试
用遥控将信号源设置由高清接口改为A V接口是
相当困难的(虽然最后我还是成功了)。其实这里的快捷正确做法
是:相信用户,直接开盖修理显示部分(测屏)。

4.成功还原了用户所描述的故障(因为上面走了弯路的原
因),看来故障不假,那么直接开后盖。整机的布局,看来板子很多。

突然发现不妙的地方,Z板上这些线为什么接口都没接??还有这
插座不见了什么鬼?再次询问用户,原来是用户自己尝试了换板维
修(因为三星的售后说是主板坏,要价1 6 0 0元换板修理,而用户的
哥哥是个高级的工控电子工程师,所以便上淘宝淘了一块主板自行
更换),却没修好(个人是极度害怕接这类二手维修的,因为你永
远也无法得知上一家到底动了些什么,而且上一家在修理的时候,
极有可能造成了二次的损坏),注意:这种电视,有些板是不能单
独工作的(网上资料所说),也就是说有些板子的插头是不能单独
拔掉试机,否则试机的时候必定损坏!!还有,这些板上的螺丝必
须上好,不上好试机也必定损坏板上的元件!!这也是等离子电视
难修的一种原因,板子间的关联太多了。
5.先不管了,继续维修吧!既然有声音显示无,那么就直接测屏
(先将前维修者拔下的所有的线接好)。
这里先科普一下整台机其实分两部分
1 .主板,主板就是单一块板子,它提供了电源板的开机工作控
制,视音频信号输入的处理,遥控的处理。它与电源板一起便可以
工作,可以看到两个扬声器的线是直接接到主板上的,所以说只要
主板加供给主板的电源正常,就能有声音。
2 .显示部分,显示部分就由余下的那么多的板子一起组成,这
个部分就复杂了,逻辑板、Z板、Y板、缓冲板,还有下面的不知名
的板与及显示屏,只要其中一个出问题,那么就不能正常地显示图
像,当然也包括电源板,因为电源板除了给主板供电外,还需要向
这些显示用的板子提供供电,都是一些高压大电流的供电,损坏的
概率也是很高的。
科普完毕,直接测屏,自检,方法如下:
先断开电源板给主板的供电,这样主板就不会工作,屏的自检
显示不需要主板的参与。

然后将逻辑板上的4个圆孔中的34孔短路。

最后通过短接P S - O N端与地端(下拉至0 V)强制启动电源供
电。

那么电源就会启动,给逻辑板供电,逻辑板工作后自己会启动
电源上的V S - O N(上拉至3 . 3 V),从而电源板上的所有高压部分启动
给Z板Y板这些带动屏工作的板子供电。
注意步骤,先短接逻辑板上的圆孔再短接P S - O N与地启动电源,
这样才会启动自检,否则即使是显示部分是好的,屏也是黑屏的。
也就是说,如果显示部分是好的,所有板子(逻辑板,Z板,Y
板,还有下方的板子)(不能说明主板)都是好的,那么屏幕就会
出现交替全屏颜色显示。

6.前面说过因为二次维修的关系,板子一些插口已经被前维修者
拔掉了,现在我将它重接插回去,然后通过短接P S-O N与G N D开机,
听见继电器嗒、嗒、嗒一下一下的响,同时逻辑板的灯也是一下下
的闪。这种情况是一种保护现象,说明Z板或Y板中有短路了。
短路问题是Z板或Y板中比较容易测量出来的故障,方法就是先断
开电源后,再把Z板与Y板上面的接口拔下来,然后测V S高压端与地
的通断。如果有短路现象,那么通断档会响,这样这板子是坏的。

经过测量,发现Z板是短路的,也就是之前被前维修者拔插头的板
子,那么这块板很可能就是坏的了,没办法,先修Z板吧!
7.Z板一般易损件就是板背面的4只贴片场管。用蜂鸣档测量一
下,发现在线是短路了。然后将其拆下来再测量,果然短路,观看
其型号为R J P 3 0 H 1,同时在检测Z板上的元件时发现有一个光耦
P 1 5 5 E对地也短路。这种冷门元件我手头上是没有的,只好宝上购
买。然后换好,再测量发现V S对地不短路了。

8.马上装好机测试(再一次警告,必须将所有的插口插好,板子
与机器的螺丝上好),发现这次开机不会再继电器嗒嗒的响了,但
通断档测量V S与地
Z板通断档测量V S与地
Y板
Z板易损件的位置
拆下的元件
都短路了
是显示屏还是黑黑的毫无反应。仔细思考,这短路肯定是排除了,
因为无论是测量还是开机时的现象,都说明了没有短路保护的情
况,那么为什么还是不能显示呢?认真想,假如Z板Y板是正常工作
的,那么肯定会有电源提供的电压,也就是说V S电压这些高压,于
是马上用万用表测量,发现这些板子的端口(或板子上提供的测量
点)并没有相应的高压电。那么是电源板坏了吗?于是可以单独测
试电源板:
单独测试电源板的方法:
1 .先断开电源板上通往各板子的所有插接口。
2 .将P S - O N端子对地短路。启动电源。

3 .将V S - O N端子接入5 V,模拟逻辑板(逻辑板实则3 . 3 V)启动
高压部分供电。

4.这样,便能模拟机器正常工作的状态,要求电源板提供出
高压。此时用万用表测量高压端子上面的电压,可以测到高压,说
明不是电源板的问题。( 这个电压可以对比屏幕后面的标示电压)

5.如果不放心还可以加灯炮带载试验。
9.排除了电源板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开机的时候却没高压呢?这
时候我考虑会不会是逻辑板的问题,因为逻辑板掌管着除主板外其
它那些板子的工作,包括命令电源板输出高压电的动作。 我重新插
回所有的插头,再次开机试验,依然黑屏,这时我测V S-O N的电
压,为0 .果然,没有启动高压电的加载控制,所以Z板Y板这些
不会正常工作的。这时我想了一个办法,强行将V S-O N接到5 V上面
去,这时再测高压端子的电压,可以测得所有电压都启动起来了,
这时再测Z板与Y板上面提供的测试点,发现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

10.但是,此时屏幕能亮了没有?并没有!!故障依旧!这时我仔
细想,会不会真的是逻辑板坏了?逻辑板既不能进行V S - O N的控制,
即使强行V S - O N,逻辑板也不能输出测试信号,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注意,这里我是判断错误走了弯路)逻辑板不好修,网上买一块
二手的也很便宜,于是我便下了单……。
这个电压可以对比屏幕后面的标示电压
肯定
测试点测试点
11.等待逻辑板的寄回的时间是漫长的,所以在等待的过程中我
也闲下来认真再想一想,好像之前错过了什么,就是当时Z板短路的
情况下,现象是继电器一嗒一嗒的保护动作,想到这里我就不淡定
了,为什么呢?如果说逻辑板是直接不工作的,1 .为什么逻辑板的
指示灯会亮?2 .如果不工作,没有V S-O N信号,那么电源板就不会
输出高压,那么Z板的短路就不会触发电源板的保护。这样子一想,
我赶紧将万用表连接V S端子与地,然后插电启动电视,果然,在启
动一瞬间,V S是有电压出现的,然后慢慢慢的才掉到1 0 V左右。我再
用万用表连V S-O N重新开电视测试,同时也发现在启动一瞬间,V S -
O N是有一个3 . 3 V的电压信号的,但是马上就关闭变回0了。这说明了
逻辑板并非不工作,而是很有可能工作了,一开机的时候,逻辑板
就尝试了启动显示部分板子,但是还是有板子有异常,而逻辑板检
测到了这个异常后,马上进入另一种保护的动作。

12.肯定是判断错误 ,逻辑板很可能没有问题,而是剩下来的板
子Z板、Y板或缓冲板甚至下面的边板可能有问题,到底是哪一个或
哪一些坏了?维修陷入了困境,于是只好买一堆板子来逐个换?这
时突然发现,如果将电源板的高压供X板Y板的插口断开(这样不会
烧),然后启动,依然有V S - O N启动一下就断开的故障,但是如果这
时再将逻辑板到Y板上的排线断开,那么V S - O N就会一直有电压。那
么也就是说,Y板有问题?

13.拆下Y板检修,可以看到Y板是非常复杂的,也是一套中网上卖
得最贵的板子,正面背面都有元件,重点测量上面的场管与大功率
二极管以及高压电容,发现并没有击穿短路。

14. 维修正陷入困境,却如有神助地在一次用自制的二极管压降
测量工具(比普通万用表档提供的电压高很多)对场管测量的时
候,发现某条支路的压降有问题。

测得一个方向的压降是0. 37V,反方向是6 . 9 8 V,这里明显不对,如

果说因为这个支路有二极管的存在,那么有一个方向是0 . 3 7 V很可能
是正确的,但是同是地这个支路也并联着两个1 K V 3 3 1的高压瓷片电
容,那么另一个方向只有6 . 9 8 V就明显不正常。于是怀疑这部分有元
件有漏电现象,于是便照型号网购代换的元件。
15.又过了几天后,网购的发好板换坏板的板子与代换的元件都
到了。
我将
1 .修复的Z板+好的Y板换上,故障依旧。
2 .然后将好的Z板+好的Y板换上,电视正常开机!
3 .最后将好的Z板+这原来的Y板换上,故障依旧。
于是我便将Y板上面的那条我认为有漏电的支路上所有元件一个个拆
下来测量,果然发现一个场管3 0 J 1 2 7一个1 K V 3 3 1的电容都有漏电,
特别是这个电容,测压降只有8 . 5 1 V了。

我将有问题的元件更换掉,没有买到1k V的331电容,手头上只有
2k V 561的电容,便焊上去。然后将修好的Y板与好的Z板装机试验,
成功开机!!

总结:等离子确实不好修,至于我能修好,除了那股毅力大部分
都靠运气误打误撞的结果,还有万能的淘宝网上所提供的强大业
务。难修的原因我认为是关于工作原理方面的资料太少,另外机子
是工作在高压大电流的条件下,板子间的关联太多,元件偏冷门
(手上难找到代换的通用元件,网购等待时间过长)。
反思:修好后反推故障由来,我认为是一开始由于Y板上的电容和
场管性能变质导致漏电,所以整机显示处于保护状态,使得出现最
初的有声音无图像故障,然后朋友的自行维修时,企图换主板(听
信了售后人员的说法)没能成功,多次测试中没做好所有板子的连
线确保连上或所有螺丝上齐上紧,造成二次损坏Z板短路,二次损坏
后甚至开机就保护连声音都不能有了,于是他自己多次研究后发现
将通往Z板的供电插座与排线拔掉又能回复到开机有声音无图像的原
始状态(实则虽然两次的故障现象相同,但是故障扩大了),然后
自己被绕进去了搞不定了,才转到我手上维修的。还有的是自己未
能想到除了短路外还有可能有漏电,这个比短路更难判断,经验少
的情况下,造成修理难度大大提升。
感悟:没有两把刷子最好不要接等离子维修,会把自己搞进去
的,我中途也走过很多弯路,例如购买了没用得上的逻辑板,购买
过一发来就是短路坏的Z板,原Z板最后我也未能修复。最后还因为
维修的时间太长,用户自己已经买了很大很便宜的液晶机来看了。
最后我修复了这台机,意义也没那么大了,而我自己也未能弄懂等
离子机的详细工作原理,即使懂了这技术现在早已落后淘汰了。靠
的仅仅是修元修好了Y板。而我的意义是帮朋友修好了,如果是做商
业化的早就亏大发啦。
最后:我自己是不大愿意再去碰此类机器的,但是自己和各位以
后有机会遇到此机器又想修复的话,建议多点检查,认真检查,Z板
与Y板,上面的大功率场管,二极管,以及高压电容,经总结,大多
数都是此类元件损坏。
谢谢阅读!

网友A:
楼主可以呀,这么高难度都修好,现在做这个都找不到饭吃了。

网友:
厉害! 现在几乎没有人愿意接手维修PDP了 …… 电路复杂难度大,零件不好买;即使费神修好 了,也收不到什么钱,费力不讨好。鸡肋……

我上周接手邻居送来的一台长虹28寸 CRT,也是转手机。在上一个维修店休眠了几个月,拿来机壳上一层厚厚的灰尘,扫把清扫后才能抬进屋里。前修理师傅告诉机主高压包烧,买不到配件,就没有下文了。大概检测了下,主板上行管是D1557?击穿短路(这肯定是后换的,原机是不带阻尼的高清行管C5857。我后面上机的是C5144)。行包估计是没戏了。关键是数字板,这个板子是易损件,告诉机主该机的具体故障现象,维修成本比较高,如果数字板是好的,修好要200;如果数字板也坏了(很可能是坏的),修好过300…… 机主还是要求维修。过程就是网购高压包、高清行管、逆程电容、阻尼二极管到手测试,行部分直流通路正常,电源正常,但是行不起振? 给数字板的5V-3电压被拉低到4V?判断数字板损坏…… 再次网购一块拆机数字板(实际是拆机维修板,能用就行),更换后上电,刚听见高压起来的声音,还没高兴看见屏幕亮,就听主板上嘭一声响,一股青烟冒起,电源保护。马上断电…… 仔细观察发现场块STV8172A炸裂成2块了  NND,麻烦还真是多……拆下场块重新检查行电路,拆下原机的2个逆程电容,这2零件之前就拆下来检测过,容量正常,指针表10K档测试也无漏电现象。这开机就炸场块,怀疑逆程电压异常,换了2个逆程电容,再增加并接一个472电容后,不装场块开机,高压起来,屏幕出现一条彩色亮线。场供电±电压正常。然后检测场块空脚电压也基本上正常……换一个新场块,开机总算看见屏幕亮起来……  反复调整减小逆程电容容量,让行场幅度基本上正常后修复。连续开机几小时,行管、场块温热,工作正常……

修这台CRT, 太累了。也难怪上家丢着吃灰几个月,就是不动手,付出与收入成反比,当然没有动力去做事

网友B:
等离子确实不好修,朋友送来的转手机,松下42的,也是怀疑主板的问题,黑屏,十几分钟后自动关机,主板上有一个芯片一点温度也没有,夏普液晶上也有个这样的芯片,温度很高的,怀疑这个芯片没工作,没有资料,于是跟朋友去旧货市场转,还真遇到一个一样的等离子,开机试了试也是有问题的机器,当时是讲好了50块钱我们自己把主板拆下(淘宝这个板子要300多)后来发现还有个50的松下等离子,开机红灯闪好像是11次,一查是风扇故障,反过来要一看果然有一个风扇不转,找了个细铁丝拨弄一下,开机正常了,这是收旧货的在打电话没注意,然后朋友跟他讨价还价说有毛病还得修,最后260块钱拿下,比买个主板便宜,而且是50吋的,朋友还挺满意,那个42的也不要了,还在我这放着呢

网友C:
自制的二极管压降测量工具(比普通万用表档提供的电压高很多)

……你这个自制的测试工具是什么原理?方便共享电路吗? 我现在测试元件是否漏电,就是用MF368  10K测试

网友B:
另外对你自制的仪表感兴趣,可否发一下原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确实不好修,朋友送来的转手机,松下42的,也是怀疑主板的问题,黑屏,十几分钟后自动关机,主板上有 ...

PDP看视频动态效果好,就是功耗高……

我修好的一台康佳34寸 CRT,原装日产东芝管,看电视效果很好,声音靓、多聚焦画面清楚。就是功耗220W,心疼电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DP看视频动态效果好,就是功耗高……

我修好的一台康佳34寸 CRT,原装日产东芝管,看电视效果很好 ...

是的,一块去的一个朋友也在感叹,为啥等离子色彩这么靓丽却被淘汰了,而且视角大,不就是费电吗,而且这点事太重了,两个人抬到五楼歇了三次

网友D:
看完了,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块去的一个朋友也在感叹,为啥等离子色彩这么靓丽却被淘汰了,而且视角大,不就是费电吗,而且这 ...

PDP之所以快速被市场淘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几个核心技术厂家为了实行利益最大化,实行技术封锁! 其他没有核心技术的厂家无法进入PDP市场,严重限制了PDP市场的正常培育、扩展。几年市场扩展的黄金期过去,后发的LCD技术快速进步,大小厂家都只能跻身LCD市场,自然把LCD做成了蓝海…… 曲高和寡的PDP当然就只能日薄西山了…… 功耗高只是其中的一个次要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制的二极管压降测量工具(比普通万用表档提供的电压高很多)

……你这个自制的测试工具是什么原理?方 ...

谢谢!最近太多事情了!有点忙哈!前面的朋友的回复我等闲下的时候再一一回复哈!先回复这个,这个工具是我以前做的,具体贴子在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6750&extra
其实我做复杂了,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能提供电压稍高的恒流源,串联到被测元件两端,然后并一个电压表在这两端测电压即可。
电压最好有几个档位可选择(因为如果对任何元件都使用同一个高压的话,可能某些元件会受不了高压,造成不可逆的击穿损坏,我试过一些旧款的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会,其它的没发现有此现象)
恒流电流最好也做几个档位选择,这样可选不同的测试电流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对你自制的仪表感兴趣,可否发一下原理啊

谢谢!最近太多事情了!有点忙哈!前面的朋友的回复(所有朋友的回复)我等闲下的时候再一一回复哈!先回复这个,这个工具是我以前做的,具体贴子在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6750&extra
其实我做复杂了,最简单的就是做一个能提供电压稍高的恒流源,串联到被测元件两端,然后并一个电压表在这两端测电压即可。
电压最好有几个档位可选择(因为如果对任何元件都使用同一个高压的话,可能某些元件会受不了高压,造成不可逆的击穿损坏,我试过一些旧款的发光二极管反向击穿会,其它的没发现有此现象)
恒流电流最好也做几个档位选择,这样可选不同的测试电流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呀,这么高难度都修好,现在做这个都找不到饭吃了。

谢谢赞美!除了运气外,楼主确实也下了苦心去钻研!!唉!感叹!如果楼主天赋不是修机而是修人多好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赞美!除了运气外,楼主确实也下了苦心去钻研!!唉!感叹!如果楼主天赋不是修机而是修人多好哦!! ...

佩服你的毅力和精神及扎实的电子基础功底。

网友C:
图简便,昨天已经入了一个LCR-T4 晶体管测试仪 ESR 电阻 电容 电感多功能检测仪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完了,有收获

谢谢,将来碰上或许能帮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佩服你的毅力和精神及扎实的电子基础功底。

谢谢赞扬!!我想是兴趣的原因吧!如果某样东西您有兴趣,你就会孜孜不倦的去了解它,日积月累的,慢慢就有所收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简便,昨天已经入了一个LCR-T4 晶体管测试仪 ESR 电阻 电容 电感多功能检测仪  ……

嗯!很方便的工具,特别是挑选元件的时候,识别管脚的时候,特别好用!!我很早就买了这种工具了,初学的时候,经常使用,现在反而少用了!现在的版本功能应该多很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赞扬!!我想是兴趣的原因吧!如果某样东西您有兴趣,你就会孜孜不倦的去了解它,日积月累的,慢慢就 ...

不用客气,我也是半年前遭遇液晶电视机故障,第一次修理液晶电视,用了半年时间将就解决了,期间把液晶电视显示原理基本搞清楚,不过毕竟年龄不饶人,66岁了,记忆大不如前,好在逻辑思维和分析能力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客气,我也是半年前遭遇液晶电视机故障,第一次修理液晶电视,用了半年时间将就解决了,期间把液晶电 ...

哈哈哈!厉害!!动手动脑!活跃思维身心自然年轻!!

网友F:
个人觉得等离子的还算好修,CRT的就不想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哈!厉害!!动手动脑!活跃思维身心自然年轻!!

好在对电路基础,开关电源,数字电路,数模,模数转换略知一二。没有走多少弯路,只不过不易集中精力,遭遇问题喜欢搁置,慢慢的找感觉。

网友G:
等离子还有人修啊,都淘汰了,

楼主(2019-01-09):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等离子的还算好修,CRT的就不想修了

等离子,可能整个城市就得一台~CRT还好~在一些工业区或小乡村~还是大大的有!

但都逐渐地退出舞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在对电路基础,开关电源,数字电路,数模,模数转换略知一二。没有走多少弯路,只不过不易集中精力,遭 ...

厉害!你这个可能是天赋~ 天赋在这里,分析起来问题特别清晰!不易集中精力的原因会不会是生活上的琐事比较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离子还有人修啊,都淘汰了,

嗯嗯,确实是的~自那之后,我再也没遇过了!唉~~估计那台修好的~拿回去也没使用了~~

网友:
前几天还遇着一台等离子,想拆开开,结果螺丝大概就有近百个!没去修!

网友:
楼主是高手。文章写的精彩,看其文章如同身临其境。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