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RFC高频扼流圈

楼主(2018-12-02):
小弟看了超再生6J1 FM电路图。遇到一个问题无法理解,所以来论坛请教各位老师。
如下图中的RFC高频扼流圈,直接找现成的不好找了。如果要自己绕制要注意些什么呢。另外如果找替代的话不知道可以用色环电感或者工字电感替代吗。
查了论坛之前的资料,有老师说色环电感替代不好。希望给位老师能教下我。先谢谢了。

网友A:
22微亨,在高阻电阻用0.1的线乱绕几十圈就可以了。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感没多少圈数,可以用粗漆包线绕在1M1W电阻上,具体圈数可用数字表测量电感量确定。

网友C:
这种位置的高频扼流圈最好是用空气芯,电阻身体是陶瓷,也能勉强合用。磁芯电感,特别是色环电感就不怎么好了。

网友D:
高扼圈串联在电路中对高频成分呈高阻抗却不影响直流通路,如果线圈本身分布电容过大实际上对高频成分短路,过去都采用分段蜂房绕法制作来减少分布电容。色码电感或工字电感的磁芯大多为锰锌类铁氧体,高频下电感量衰减大,所以不适用。有一种方法:找一个兆欧级电阻作骨架,在上面用漆包线乱绕数百圈来代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感没多少圈数,可以用粗漆包线绕在1M1W电阻上,具体圈数可用数字表测量电感量确定。

请问一下:这个电阻        1M要刮掉电阻膜(视为只用骨架和引脚,测量电阻为0),还是在好的电阻上(测量电阻为1M )直接绕后焊在引脚上?   谢谢了。

网友F:
我制作调频收音机就是用高阻电阻绕制 电阻膜刮不刮都可以 为了方便 快速一般我不刮直接用0.1漆包线绕 小诀窍 准备点502把线头用牙签点了胶水固定后再绕 很快速 (小心使用502粘手上难洗)

网友G:
看了这么多专家介绍的放法,结合矿石收音机要求,用聚苯泡沫或聚丙烯5毫升注射器做骨架,当然了特氟龙更好!

网友:
8楼说的很正确

网友:
实在不行找个小变压器代替上  参数不需要那么严格,只要保证高频不过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个电阻        1M要刮掉电阻膜(视为只用骨架和引脚,测量电阻为0),还是在好的电阻上(测量电阻为 ...

电阻不用任何处理,这就是为啥选用高阻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拿电阻做个骨架而已,当然也可以用塑料,只是引线没电阻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微亨,在高阻电阻用0.1的线乱绕几十圈就可以了。

感谢,可以尝试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感没多少圈数,可以用粗漆包线绕在1M1W电阻上,具体圈数可用数字表测量电感量确定。

谢谢提供经验,准备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位置的高频扼流圈最好是用空气芯,电阻身体是陶瓷,也能勉强合用。磁芯电感,特别是色环电感就不怎么好 ...

感谢,看来还可以弄个空心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扼圈串联在电路中对高频成分呈高阻抗却不影响直流通路,如果线圈本身分布电容过大实际上对高频成分短路, ...

谢谢分享,现在在找高阻值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制作调频收音机就是用高阻电阻绕制 电阻膜刮不刮都可以 为了方便 快速一般我不刮直接用0.1漆包线绕 小诀 ...

谢谢分享,好技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了这么多专家介绍的放法,结合矿石收音机要求,用聚苯泡沫或聚丙烯5毫升注射器做骨架,当然了特氟龙更好 ...

不知道用圆珠笔筒是否可以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用圆珠笔筒是否可以哈

肯定是可以,最好是比较软的聚丙烯材质的。

网友H:
刚才进行试验,在1/4W470K碳膜(绿袍)电阻外面,用0.21mm漆包线乱绕60匝,实测电感22微亨,已单独发帖。供参考。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刚才进行试验,在1/4W470K碳膜(绿袍)电阻外面,用0.21mm漆包线乱绕60匝,实测电感22微亨,已单独发帖。供 ...

版主老师,如果没有合适的高扼流圈,可否将其省略掉?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刚才进行试验,在1/4W470K碳膜(绿袍)电阻外面,用0.21mm漆包线乱绕60匝,实测电感22微亨,已单独发帖。供 ...

太实用了。可以完全照着做了。谢谢!我也刚找了跟5MM的有机玻璃棒,打算等线到了就实验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831&extra=page%3D1&page=2

谢谢提供。这个旧贴太及时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这个电阻        1M要刮掉电阻膜(视为只用骨架和引脚,测量电阻为0),还是在好的电阻上(测量电阻为 ...

不能是0吧?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
用兆欧级电阻绕几十圈既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版主老师,如果没有合适的高扼流圈,可否将其省略掉?谢谢

这个高扼圈不能省略。(普通再生收音机可以用10K电阻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I:
版主老师,如果没有合适的高扼流圈,可否将其省略掉?谢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看看版主分享的这个,扼流圈很重要哦

楼主:
在1962年无线电杂志上找到一个自制的方法,共享出来。

网友:
高阻对于高频几乎是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高扼圈不能省略。(普通再生收音机可以用10K电阻替代)

谢谢版主老师解疑释惑。手里倒是有几只好像是老军机里的个头挺大的5段蜂房式褐色的电感线圈(中间是胶木棒,放在机箱内稍大),我估计电感量很大,是否电感量太大了也不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1962年无线电杂志上找到一个自制的方法,共享出来。

谢谢提供学习资料,知识永远都学不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