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 WIN 平板 ,重置系统后 触摸不能用

楼主(2018-12-02):
有台平板,由于重置系统后,导致触摸驱动 无法正常使用!
重装系统之前, 驱动 我用驱动精灵备份的 ,也看到有驱动 !可是重装后 居然无法正常使用, 触点漂移严重,
滑动方向也不会对, 比如上下滑动, 实际触控表现为 左右 移动

而且 现在 按下去  会出现 3个触点 或2个触点 活动!

有什么办法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或卸载触摸驱动,用驱动精灵或驱动人生从网络搜索驱动安装~

没用 直接不搜索
有感叹号 ,但是 它搜不到驱动

楼主:
顶上去  还有什么办法 找驱动 ???

网友B:
找原厂驱动吧,这个一般都是驱动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原厂驱动吧,这个一般都是驱动错误

关键没地找, 我没做原系统备份 后悔死了 , 这该死的 驱动精灵 不靠谱!!

居然备份不全面!!现在想找个 相同的 平板 ,备份个系统 都难!

不知道 还有什么办法 能找!

网友:
我记得我那苏菲上面在控制面板里有专门设置触摸和手写笔的选项,你可以把原来的驱动恢复后找找有没有设置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没地找, 我没做原系统备份 后悔死了 , 这该死的 驱动精灵 不靠谱!!

居然备份不全面!!现在想 ...

试试360的驱动软件,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360的驱动软件,看看怎么样

谢谢,  不知道是否有效果!

网友C:
是华硕的吗?联系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华硕的吗?联系厂家

不是华硕, 估计是假洋鬼子
能找到 相同平板  就好了 !

网友C:
这个试过没   不知道是不是10的
KMDF-HID-Minidriver-for-Touch-I2C-www.reggnetwork.com_.part1.rar (500 KB, 下载次数: 366) KMDF-HID-Minidriver-for-Touch-I2C-www.reggnetwork.com_.part2.rar (500 KB, 下载次数: 27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试过没   不知道是不是10的

你是公版驱动么 ? 估计没用
   一定要 用 它配套的 驱动

sieadtouch。sys 我有,  好像少个 sileadtouch。f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试过没   不知道是不是10的

刚我测试了,,不能正常是使用, 但是比我 手上的好点,

至少 现在按触摸是单点,不再是 多点出现了 !

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那再上GOOGLE找找吧
洋文不行,帮不上什么

网友D:
曾经遇到过,更新显卡驱动或INF驱动会造成触摸驱动失效的问题,你可以试试低版本或者出厂时的显卡和INF驱动。然后再试试触摸。我的是UB15-10ms的洋垃圾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遇到过,更新显卡驱动或INF驱动会造成触摸驱动失效的问题,你可以试试低版本或者出厂时的显卡和INF驱动 ...

好的
谢谢 提供信息!!

网友(2019-06-25):
我也有台不知道牌子的,恢复下系统就触摸失灵了

网友:
楼主能分享一下你的驱动备份吗?我也是一个触摸不灵的,用别人给的一份备份,能触摸但左侧不灵…

网友E:
我有一个中柏的平板,一旦系统版本高于某个数值,就开始触屏飘移,不管是原厂镜像在线升级到高版本,还是直接安装高版本,刚开始以为是硬件问题,最后发现是系统版本过高,和触控驱动不兼容,但是此时电磁笔又是准的,而且没有新版驱动,一恼火,300块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中柏的平板,一旦系统版本高于某个数值,就开始触屏飘移,不管是原厂镜像在线升级到高版本,还是直 ...

我也已经卖了

网友:
4+64G,无风扇Z8300的u除了看电视和文档,没啥大用,东西开多了后壳还热得很,电池倒是挺好。

这就是个办公+看爱奇艺的东西,当初看中它有标准2.0+3.0口各一个,还特意买了64G高速TF卡扩展,谁知读卡器槽是2.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