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USB充电电流/电压测试仪有问题吗

楼主(2018-12-02):
有两个USB充电电流/电压测试仪,在做对比时发现:用同一个充电器通过它对同一台平板或手机充电电流显示差别很大,例如图上对同一台平板充电显示一个1.72A,一个0.39A。想是这些USB充电电流/电压测试仪不准,但接一个4.7欧假负载,电流显示却基本相同。不知道原因在哪?求高手解惑。谢谢!

网友:
你可以把二个测试仪串联接平板充电,看看电流的显示值差多少。

网友:
1、平板或手机必须是同一时刻对比,(不同时候电流由大变小)
2、你换个5V输出高一点的充电头试试,USB电流表内的取样电阻阻值不同,引起到你平板的电压不同,平板会调整电流。

补充内容 (2020-6-7 17:39):
那个低档的U表或许少中间二根数据线,那平板就认为楼主是插在2.0的U口上,自动限制450mA

网友:
估计是USB表的内阻和USB数据端识别电阻都影响充电电流

网友:
应该是内阻大小不同造成的。因为电池的内阻比较小,测试仪内阻串联到电池充电回路中对充电电流产生了影响,显示电流小的那个测试仪内阻偏大。可以在充电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测试仪两端的压降应该明显分辨出来。内阻小的当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