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所有电灯开灯后一直闪烁,什么原因?

楼主(2018-12-02):
老丈人家里电灯,开灯后,所有灯都闪。扩建部分的灯是老丈人自己接的,接线不怎么规范牢靠。最近开始所有灯都闪,配电箱所有漏保都失灵了。如果扩建部分线路有问题,会不会引起所有灯都闪烁?还是漏保、断路器自身内部接触不良引起的?有没有电工朋友有经验分析一下

楼主:
我觉得所有灯都闪,是不是配电箱总线有什么问题?不可能每盏灯都接触不良吧!

网友:
都闪的话,首先应该排除公共部分的总闸啥的吧!

网友:
看下零线排线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闪?怎么个闪法?描述详细点,LED灯荧光灯还是白炽灯?电压不稳?

网友:
先拿万用表测量灯交流电压稳吗?波动几大?其它后面才讲

网友:
LED或者荧光灯如果开关关断的是零线就存在这种情况。

楼主:
不管开哪个都闪,不管开多久都闪。灯不会息,灯光跳动那种。节能灯白炽灯都闪,LED不闪(可能led恒流源,本身电压宽)。万用表测电压不稳定

楼主:
全屋,一二楼都是

楼主:
小区里的,没听说别家闪,应该不是电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没说清楚,是关灯闪还是开灯闪?如果是关灯闪,根据我的经验,您家里的电线火零接反了。。开关不是控制的 ...

开灯闪,所有的灯,灯光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话才有价值。电压不稳。
再问一下,具体怎么闪?是一明一暗地闪,还是都亮着,只是亮度在变化?闪 ...

亮度变化,一秒几下,但不固定,连闪几下停一下又重复,电压220几伏,白炽灯与节能灯闪烁状态差不多

网友:
火线过了插座,然后插座有负载,然后负载充电就会闪,然后消耗了就充电,如此反复

网友:
我遇到过一例,分线器打火,造成闪烁。去买被告知该设备已经淘汰,需要自行该用其它连接方式。
所以重点检查下接头,有没有松动的。铜铜接头要压接或者搪锡,铜铝接头要使用专用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话才有价值。电压不稳。
再问一下,具体怎么闪?是一明一暗地闪,还是都亮着,只是亮度在变化?闪 ...

电压不稳到什么程度,LED灯才能闪烁?一般不是电压的问题。
还是线路接线的问题多,有某一个公共汇集点接触不良……

网友:
先查进线电压稳定吗 不稳定往外查 稳定往里查

网友:
看看配电箱里线头处的压紧螺丝吧,可能有意外发现;

网友:
总线外面接一个灯泡会不会闪?

网友:
是电工都会处理这个问题,顺着线路查找呗!注意,单股铝线易出类似情况。

网友C:
零线接地或直接接地了,

网友:
在你家电度表出来的2和4端,测量电压稳不?或者直接拿一盏灯接上看闪吗?日后再说

网友:
这是某处在打火,查配电箱总线 各压接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线接地或直接接地了,

零线绝缘没做好?

楼主:
这个房子是地震后上海援建的,原本的线路没问题很规范的,包括配电箱。我觉得是老丈人后来自己扩建,私拉线造成的,以前排查过他的几个接头,根本没接牢,松的。绝缘胶带也缠绕的不好,前面兄弟说某处打火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配电箱没发现什么异常,除了三个漏保都坏了好多年了

楼主:
他们觉得漏保坏了无所谓,也没提出来

网友D:
灯开关没有控制火线,或者是家里火线,零线颠倒,没别的原因。

楼主:
现在没在老丈人家了,只有下回再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开关没有控制火线,或者是家里火线,零线颠倒,没别的原因。

有可能,他自己接的线,根本没区分

网友:
总线接触虚,从头查。容易找到。

网友:
检查总断路器,进出线是否螺丝松动,再者总断路器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有可能供电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空气开关完蛋了

网友(2019-01-04):
如果是LED灯出现这种情况,先看看是关着的灯闪还是开着的灯闪,如果是关着的灯闪,把灯开关整理一下让它都控制火线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在老丈人家了,只有下回再去搞

排除法:1、先拉闸断电;用校验灯(普通灯口加一个白炽灯泡,两根1平方毫米单芯电线做成)临时接入故障灯具的电源线上,合闸送电,看一下校验灯是否闪烁,若校验灯与灯具同步闪烁,则是电路故障;反之灯具本身故障。2、用校验灯检查各室内插座,若灯光稳定,则证明只是照明回路有问题;若灯光闪烁且与灯具同步,则故障在干路和配电箱、进户总开关、电度表,接户线处。3、上海的供电系统通常在电度表进线上有一个RC1A型熔断器(俗称插保险),不要忽略对该熔断器的检查(建议找电业局报修,因电度表本身、进线等均属于电业局产权,电度表封印不可拆动)。4、漏电保护器失效除了不动作之外,内部触头接触不良也不能忽略。因其产品良莠不齐特别是DZL18-20型漏电保护器,假货多用铁或杂铜做动静触头,时间一长接触不良的比比皆是。5、改造装接的电线接头接触不良也是常见的故障。
       楼主不要忽略一点:检修供电线路,在拉闸之后必须用测电笔验电,验明线路确实无电后才能开始操作。测电笔在使用之前必须在已知带电的开关、插座上进行试测,确认测电笔有效,指示清晰才能用于验电。

网友:
空开接触不良、把配电箱空开桩头都紧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开哪个都闪,不管开多久都闪。灯不会息,灯光跳动那种。节能灯白炽灯都闪,LED不闪(可能led恒流源,本 ...

应该是控制接在地线上了。节能灯很小的电流就会冷漠 。不久灯也就坏了。

网友:
        各类开关插座有接触不良的地方,仔细查找,松了的要拧紧。

网友:
这个和我家未装修前情况一模一样,所以灯都闪,老电视烧坏几台,一直查不出来原因,有天偶然发现小区楼道配电箱啪啪放电声,贴近一看大配电箱里面有小火星一闪一闪,立马联系电工,等他们打开电箱一看,总熔断器三只,有一只烧成炭黑状了。所以尽可能查公共电路。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
解决该问题的根本:
换老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