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怎样接入220伏市电?求教老师们

楼主(2018-12-02):
买了几个发光二极管,想接入使用220伏电源的收音机中用于照明装饰,但对于安全接入市电的方法一直不能明白,关健就是用于降压的电阻阻值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另外:发光二极管能否使用二只以上, 以串连或者并连的方式使用,请各位老师指导!

我的二极管:
桥田——波段:465-470 亮度:400-500 电压:3.0-3.2 电流:20毫安

参考电压范围:1.9-2.5V 参考电感:5mA——17.5mA

唉,亮度用稳压电源试了一下,只能2伏多一点,一点都不行,还是不如6.3伏小灯泡,但买都买了,试着看一看行不行。

度娘的“欧姆定律”看得一头雾水,越加糊涂了!请问是不是有计算公式,如果用来替换原来6.3伏小灯泡,没合适方法真不敢冒然一试。

网友A:
如图100kΩ电阻串联

网友:
几十K到几百K都行,还可加串联电容,这样电流也就不同,可以多做试验。另外可以多个LED可以串联使用,我以前做灯板,就是串一百多个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100kΩ电阻串联

这样简单串接安全不?影响LED寿命吗?

网友B:
220V,串电阻接LED, 这种用法, 只适合电流<3mA. 电阻计算可以直接用220V/电流.

如果驱动一定亮度多个LED, 低成本的是用电容式降压. 如下图

1, 限流降压电容, 取值为70mA/1uF       如果你希望10mA  C1=0.15uF
R1,电容C1的放电电阻, 与C1大小有关,这里可以取1M.
R2,取几百欧,可以取1~2个LED的压降. 这里可以330欧.

串联LED个数, 几十个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串电阻接LED, 这种用法, 只适合电流

非常感谢,您这是图文并茂呀,就按你的方法了,反正发光二极管现在淘宝上一两元钱就买50个打包的,多接几个上去感觉更好看些,哈哈,我也不是原汁原味玩家,就业余爱好,图个乐!

同时感谢大家解答!^_^

网友:
发光二极管串多大电阻网上有计算公式,把参数输进去,一点确定,结果就出来了,很是方便!一搜就搜到了!不同的发光管电压不同!

网友:
有些插板上有LED指示灯,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多大电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发光二极管现在淘宝上一两元钱就买50个打包的

LED 也有多种用途和颜色,你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你愿意是代替 6.3V 灯珠,应该买色温 2700~3000k 的照明用 LED,这个亮度远比你原来的 6.3V 灯珠大得多(相同功率几乎 5 到 10 倍),而且你也不应该接到 220V 侧,因为大量电能消耗在限流电阻上了, 应该直接接到 6.3V 侧,两个(色温 2700~3000k 的照明用 LED)串联,加个整流桥、滤波电容和限流电阻,正好合适。

我就用两个(色温 2700~3000k 的照明用 LED)串联作为 70 年代的旧式电源表头的照明,效果非常好。

网友:
看了半天看不明白,你到底是想用在6.3V还是220V?6.3V那简单,串联一只几百欧电阻的事。220V就得几百k了。

网友:
用蓝光的??接220串100k以上的,接6.3串200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 也有多种用途和颜色,你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你愿意是代替 6.3V 灯珠,应该买色温 2700~3000k 的照 ...

嘿,还真不知道是这样用!
我一个收录机的指示灯坏了,那小灯泡只有一颗米粒大,当时在坛里询问能不能在淘宝买到,有坛友说可用发光二极管代替,效果更好,就买了一些,后来买到了小灯泡,发光二极管就没用上,现在就想等有时间时,把一些用220伏的收音机装几个发光管,用来照明度盘,真不知道发光二极管还分亮度。

算了,亮度不够用的,就用来做小玩意儿,好在钱也不算贵。

感谢指导!^_^

网友:
如果在220v交流电路里用串联一只电阻限流来点亮一只发光二级光(例如插排的指示灯),应该再串联一只反压400v以上的二极管,可以减小二分之一的发热量,防止烧坏电阻(插排指示灯经常烧电阻而不亮),若led接在6.3v电路里就不用再接二极管了。

网友:
现在选高亮度的LED,电阻可以用120K至220K的,亮度够用就好,电阻大了省电哦!
不过度盘指示灯的话,建议使用低压端接LED,这个电阻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LED 也有多种用途和颜色,你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你愿意是代替 6.3V 灯珠,应该买色温 2700~3000k 的照 ...

你的表头用的啥二极管,直插还是贴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的表头用的啥二极管,直插还是贴片的?

贴片 3528 型暖白 LED,直插反而不好用

网友:
一枚耐压400伏以上的二极管、一枚200k的电阻和一枚发光二极管串联,那个二极管耐压越高越好。
我最近刚给净水气安了个指示灯。

网友:
去收废品的地方找一个LED射灯的电源最省事且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 也有多种用途和颜色,你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你愿意是代替 6.3V 灯珠,应该买色温 2700~3000k 的照 ...

两个LED把度盘照的这么亮,亮度均匀也不容易。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贴片 3528 型暖白 LED,直插反而不好用

贴片的不好安装吧

网友:
1.两个发光二极管反向并联,然后再串联一个几百千欧姆的电阻;
2.一个发光二极管同向串联一个耐压大于四百伏特的二极管,再串联一个几百千欧姆的电阻。
以上两种方案都可直接接入220V的交流市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贴片的不好安装吧

比直插的还好安装,所谓 3528 就是 3.5mm x 2.8mm 的方形 LED,厚度不到 2mm,发光面基本是一个平面,用软导线焊接好后贴表头上滴一滴热熔胶就行,你用直插的还没有这么容易固定

当然还有更小尺寸的但我手残焊不好了;更大的比如 5050 的,这种小表头透明护盖都没那么宽就浪费了,所以 3528 正好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直插的还好安装,所谓 3528 就是 3.5mm x 2.8mm 的方形 LED,厚度不到 2mm,发光面基本是一个平面,用 ...

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家门铃按钮上的指示灯用了近十年,不是坏了,是拆迁搬家了。。接法是一只1N4007串LED,再串一只82K电阻。 ...

这个方法好,安全

网友:
发光二极管的亮度比玻璃灯珠的亮度差太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ED 也有多种用途和颜色,你要根据实际情况选取,你愿意是代替 6.3V 灯珠,应该买色温 2700~3000k 的照 ...

老哥这表看起来真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