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终于找到了代替天价高阻耳机的东东!

楼主(2018-12-02):
万里耳机,我手头还有两幅。我今天拿了出来听了一会儿本地的中波电台,声音隐约能听到。天线,我是从8楼卫生间窗口甩下了10米的样子。地线接在卫生间里的等电位接线盒里。收到了801千赫的济宁经济台的中波广播。是保健品广告。我用一副800Ω的万里耳机,刚刚能听到。随后我用一个电流互感器,穿绕了80匝,接在一个圈铁耳机上,听到的声音,相当于手机在耳机状态打开10-15%音量时的声音强度。效果远超800Ω的万里高阻耳机。检波二极管是2AP9,空气单连,成品线圈。这样圈铁耳机,加上电流互感器,100元解决问题。比起天价万里高阻耳机,便宜不少!电流互感器的基本参数是,初级为2000匝,电感130亨,次级缠绕80匝次级穿绕80匝,电感量为0.6亨,说明电流互感器里是用了坡莫合金做的磁性材料。这样耳机的等效阻抗至少在2千Ω以上。再就是圈铁耳机,它的灵敏度也是万里耳机无法比的。这样,声音比较大了。从我的听觉上比万里耳机高出至少7-8倍!电流互感器是捣鼓矿石收音机的利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0欧的耳塞机真保值,,79年五交化门市卖两块一毛钱~

万里耳机我88年在一个体电子商店买的,比火柴盒大一点的小纸盒包装,才一块五,现在还保存着。后悔当初沒批发它五十斤!不然早开奔驰了。

网友:
我的万里耳机是800欧的

网友:
这样的价格也会有人买?

网友:
感觉这电流互感器和T725自耦变压器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效果如何还需要对比了才知道

网友B:
关健问题来了您那电流互感器从那买哈。

网友:
不知道那种普通的小型铁芯变压器能不能用,也是高阻变低阻,都是音频,应该可以吧

网友:
玩矿石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健问题来了您那电流互感器从那买哈。

去马云家,一大把,就是运费对不起一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马云家,一大把,就是运费对不起一个电流互感器!

正是,很想玩但头痛的是快递太伤心了!要是卖电子元件象拼多多该多好一个也包邮哈哈

网友:
这个电流互感器从那里能得到(废旧电器里面有 吗?)。

网友:
电流传感器, 电子电表里有(机械电表里没有)

网友:
我也有个1500欧的万里耳塞,可惜耳塞头子弄没了,耳塞主体还在。原装的有2个耳塞头,我放在原装纸盒里,后被家人当垃圾扔了。

网友C:
什么是圈铁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圈铁耳机?????

淘宝耳机术语,圈是动圈,铁是动铁(平衡电枢式)。圈铁指两个单元共同装在耳机壳里,相当于2分频,动圈低音好,动铁高音好。对于矿机而言,动铁灵敏度相对高。

网友E:
楼主有趣,如果用350欧舌簧听筒你就知道什么叫灵敏度了。用大的电源变压器加舌簧耳机是灵敏度最高的,不用舌簧耳机用32欧乘2的耳机也比1500欧耳塞要高

楼主:
我又把电流互感器绕制的阻抗变换器,用环氧树脂封了一下,防止使用时碰坏外面的线圈。这种5A/2.5毫安的电流互感器,次级是2000匝,初级穿绕80-110匝时声音最响,灵敏度最高,这时用潮湿的手碰触电流互感器的次级两个接线柱,都能从耳机里听到嚓嚓声。我用的耳机是舒尔动铁耳机,阻抗32Ω+32Ω。没接公共地。电流互感器穿绕得初级直接接L和R声道端子。我税后又用5A/5毫安的电流互感器实验。在初级穿绕50-70匝之间最响,灵敏度最高。但是比前面的那种电流互感器要稍微逊色一些。后来测了测前面的那种电流互感器次级电感量为175亨。后面的那种为56亨左右。后面的这种电流互感器次级为1000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把电流互感器绕制的阻抗变换器,用环氧树脂封了一下,防止使用时碰坏外面的线圈。这种5A/2.5毫安的电流 ...

说明这电路和信号在20几K时声音最响,换个弱台可能匝数少绕点灵敏度更高

网友:
都是老司机啊,79年我还没出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趣,如果用350欧舌簧听筒你就知道什么叫灵敏度了。用大的电源变压器加舌簧耳机是灵敏度最高的,不用 ...

以前我用220/25V的小型电源变压器,次级接的电话听筒里面的耳机,好像150Ω的,把矿泉水瓶子剪开,瓶口粘在耳机上,听矿机声音非常大,离开四五米,正常收听节目。当时在楼顶值班,天线用软线从楼顶垂下去30米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淘宝耳机术语,圈是动圈,铁是动铁(平衡电枢式)。圈铁指两个单元共同装在耳机壳里,相当于2分频,动圈 ...

有图吗,想看看“圈铁耳机”到底是什么样的。

网友:
今天用铁氧体磁环绕了一个600:16Ω的变压器,350匝:58匝,1240mH:33mH,配小米入耳耳机效果非常好

网友:
小时候用半导体收音机板子上的输出变压器初级并2AP9,接上天地线,次机接16欧的动圈喇叭,声音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把电流互感器绕制的阻抗变换器,用环氧树脂封了一下,防止使用时碰坏外面的线圈。这种5A/2.5毫安的电流 ...

用多粗铜线???

楼主:
是0.3-0.4的漆包线。我都是用以前绕制变压器剩下的漆包线头,一般2-3米就够了。当然了,这个子阻抗变换器,用在胆机的信号输入上效果也是杠杠的!

网友:
这种小互感器我单位换下来的电测表里面多的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0.3-0.4的漆包线。我都是用以前绕制变压器剩下的漆包线头,一般2-3米就够了。当然了,这个子阻抗变换器 ...

小型继电器上的漆包线有多粗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型继电器上的漆包线有多粗可以用吗???

太细了,容易断。电流互感器中间的孔洞直径足够,尽量用粗一些的漆包线,也就是保证能穿绕的下。

网友:
老式电话机用那种350欧的耳机灵敏度才高,安静的夜里,用手摸其中一个接线端,喇叭都能听到微弱的交流声。

网友:
老物件用一个少一个了

网友(2020-05-03):
老物件越来越少了,有的玩就不错来  。

网友:
电话里的耳机300欧姆,用于矿机也不错的。

网友(2022-05-31):
我每天都在看贴,当我看到big_whaie矿友的形象图片时心中很是激动。那就是我童年玩矿机时情景的再现。特别感到温馨亲切。

网友:
我记着10多岁时在百货商场买过一只,现在也不知在那藏着

网友:
关键是,这不是圈铁耳机,这是动铁,不比万里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