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高频头线圈求参数

楼主(2018-12-03):
最近一直在实验FM高频头 地处县城调频广播资源不好 一直寻求个高灵敏度的高频头 昨天参照下图实验了一下灵敏度不错 能收台但是没到最佳状态估计问题出在几个线圈没参数 论坛有朋友手里有这个图纸的资料请告知一下 好像是飞利浦收音机的高频头

楼主:
目前头痛就是不知道L1和L2具体线径多少 空心线圈绕多大直径

网友:
经你这么一说,我再去看了一下老哥你的高频头PCB制作情况,才发现原来是采用双联可变,这样由栅地接法的高放只有输出有调谐,而天线输入回路却看不到匹配网络(至少是匹配不佳),这样就造成高放实际没产生多少增益,如果是这样的话,接收灵敏度自然不会高到那里去,你还不如将天线跳过高放管,直接焊接在混频器的输入端的接收效果好。所以,老哥觉得现成电路选择不当(想换电路),可能不是最关键的问题,而是解决好天线输入端良好匹配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空气联,此电路应采用空气三联(或2+3=5联),可能接收效果就不同了。

网友A:
下图中黄圈圈里的东东,是不是组成天线输入回路?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在这里设调谐回路,最起码也不能将这样的色环电感放到这么关键的输入回路上啊,得用空心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中黄圈圈里的东东,是不是组成天线输入回路?比较理想的做法是在这里设调谐回路,最起码也不能将这样的 ...

陈老师好 实验的时候我用拆机的空气3联 居然能接收 真的灵敏度很高 6N3高频头必须用3单元室外天线 这个电路用根拉杆天线就有电台的声音了 就是效果不是最佳 图纸3/47p的可变 我用3/25p左右的

楼主:
今天淘宝到了 买了一个30DB的天线放大器 效果有 但是噪声也被放大了 下一步自制一个3355的试试把增益做到15DB试试

网友:
先收藏学习,也准备做胆FM,借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