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55收音机电压问题

楼主(2018-12-03):
    最近入手了一台凯歌455收音机,通过前期对照电路检查,各零部件连接没有问题。拔下其除6Z4外的电子管测试,发现整流输出电压过高,请教坛中大师们,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如下图,红色标记部分为电压实测数据。

电压实测图

电压实测图

楼主:
上图太大,显示不完整,补发一小图。

网友A:
空载电压高很正常。

网友:
6灯机在空载时,如果市电电压偏高(达235V),此电压因该是在正常范围。把所有管子插上量再看看。

网友:
我曾经收到一台红灯711机,电源变压器被原机主换成DB-50-2型(次级240V),只插6Z1电压有近340V多.一样正常使用。

用DB-160型的机器只插整流管测量从285V到310V都有(从被我所拆掉的电子管收音机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压高很正常。

插上管子后,6K4管座打灯,这是否与电压过高有关?正准备将该管座换掉

网友:
一般的6灯机如果整流后空载,电压在280V--300V是正常的,带上负载后下降到260V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管子后,6K4管座打灯,这是否与电压过高有关?正准备将该管座换掉

打火那就换

网友:
现在的市电  基本上 都是235v都在240以下

楼主:
晚上换了一只打火管座后,插上电子管,电各点电压正常,嗽吧传出突突的豆炮声,从拾音端口送入音频信号,声量开至最大,也只有很小的声音,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