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普通变压器还是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8-12-03):
这个变压器是不是隔离变压器,
变压器怎么测量是不是隔离变压器

补充内容 (2018-12-3 18:03):
非常感谢各位师傅
还是没明白隔离变压器的定义,
那环形变压器是不是隔离变压器,还有方形变压器
初级下边,次级上边,是不是隔离了呢。

补充内容 (2018-12-3 21:35):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

网友A:
这不用测量肯定是隔离的,控制变压器都是隔离的。不是隔离的就不叫控制变压器了。所谓隔离就是初级和次级线圈不存在电气上的连接。测量就是测初级和次级通不通。

网友B:
机床用的控制变压器,使用时注意并不是每个绕组都能满负荷输出,是隔离的,不知道你想做什么用。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不隔离,不控制。除非国产小厂无底线

网友C:
这个是普通变压器,也是隔离变压器。
万用表测初级和次级绕组,初级和次级不通

网友:
窗口还有富余。。。。

网友:
BK,控制变压器。BD,电源变压器。BZ,整流变压器。都是首拼~~~

网友:
一般情况下,除了自耦变压器和级联接法外,都可以视作隔离变压器。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用测量肯定是隔离的,控制变压器都是隔离的。不是隔离的就不叫控制变压器了。所谓隔离就是初级和次级线 ...

谢谢,还是没明白隔离变压器的定义,
那环形变压器是不是隔离变压器,还有方形变压器
初级下边,次级上边,是不是隔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普通变压器,也是隔离变压器。
万用表测初级和次级绕组,初级和次级不通

谢谢,
还是没明白隔离变压器的定义,
那环形变压器是不是隔离变压器,还有方形变压器
初级下边,次级上边,是不是隔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床用的控制变压器,使用时注意并不是每个绕组都能满负荷输出,是隔离的,不知道你想做什么用。

谢谢,没想好做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没明白隔离变压器的定义,
那环形变压器是不是隔离变压器,还有方形变压器
初级下边,次级上 ...

初级次级不连通的都算隔离变压器。次级电流是靠磁场耦合传递的。不管啥形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次级不连通的都算隔离变压器。次级电流是靠磁场耦合传递的。不管啥形状的。

谢谢

网友D:
无论大厂小厂,只要出控制变压器,初次级之间都是隔离的,这个东西都是安全控制用的,他生产不隔离的只能卖给啥也不懂的……
三条红线作为端子的楚河汉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论大厂小厂,只要出控制变压器,初次级之间都是隔离的,这个东西都是安全控制用的,他生产不隔离的只能卖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天,这个问题都搞不明白怎么会上矿坛的?

上矿坛不就是来学习的吗?
要不来干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是没明白隔离变压器的定义,
那环形变压器是不是隔离变压器,还有方形变压器

通常意义上来说变压器都是隔离的,即初次级线圈没有电气上的连接,这是从原理上来讲。
但平时我们称之为“隔离变压器”的玩意,往往是特指初级220V,次级220V或110V这样的变压器。
环形、CD型、EI型变压器,指的是铁芯形状,隔离指的是线圈接法,两者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明白隔离变压器的定义,
那环形变压器是不是隔离变压器,还有方形变压器
初级下边,次级上边,是不是隔离了呢

蛤蜊变压器指初级和次级线圈没有电气连接的变压器,“初级下边次级上边”这种原来设计为蛤蜊使用的变压器,你也可以把它们的线圈一侧接起来,变成非蛤蜊的变压器,而且还有多种接法。比如一个 1:1 的蛤蜊变压器,你可以把它接成 1:1 的非蛤蜊变压器,也可以接成 1:2 的非蛤蜊变压器,或者接成 2:1 的非蛤蜊变压器

网友:
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测量不通就是隔离变压器,形状无关

网友:
控制变压器.初次级之间不通就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
万用表测初级和次级绕组

网友:
我觉得各位弄错了,所谓隔离变压器应该是初次级完全相同的1:1的变压比的双线圈变压器,通常是修理热底板的电路防止触电的理想设备。

网友:
变压器没有什么《普通不普通》顾名思义变压器就是把电压改变的器件,它只有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两种,自耦变压器是在初级线圈抽头后继续增加线圈并把线径增加提高电压,后者增加线径是已达到最大承载电流的能力。隔离变压器是指不管输出电压多少,只要初级绕组和次级绕组不导通就叫隔离变压器。这只是最基本的电子知识,根本不需要这么讨论。

网友:
题目就有问题,应该说是自耦变压器还是隔离变压器,隔离变压器初次级是没有电联系,万用表量不通,是通过磁场耦合的。

网友:
隔离变压器隔离的是什么?不光是初次级,是“大地”!
市电分相线与零线。而隔离变压器出来的两根线是同名端,与大地是隔离的所以相对安全。假如将同名端的某一端接地同样是不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