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搭棚1875

楼主(2018-12-03):
有点闲,有点烧,想起来了1875,正好手里有两枚,在最大限度保证1875管脚不受损的情况下,GC电路最简单,还好声,无底噪,一点接地,牛小点,整流后双17,等找到合适等再换,散热片小点,小音量还可以,没有发烧,没有补品,全是东拼西凑拆机等,开机没有炸机,没有烟花,只有咚一声的开机冲击。

全家福

全家福

左右声道

左右声道

网友:
1875中音区不错。低音真不如2030,实话实说

楼主:
新人刚发帖,不知道怎么添加图片,浪费了8张,等明天继续传图哈。

网友A:
集成电路也搭棚,打得好,我的变压器空载交流输出21v,也不知可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也搭棚,打得好,我的变压器空载交流输出21v,也不知可靠不?

交流21V对于1875来说高了,推荐交流18V,哎,没有合适的牛啊!

网友B:
你的变压器双十二伏,不够高啊。整流后才17,不高。1875上到±30V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压器双十二伏,不够高啊。整流后才17,不高。1875上到±30V比较好

哎,没有啊,等找找。

网友:
我记得1875工作电压是 ±25V

网友C:
搭的好,呻吟怎么样

网友:
交流12V也还行,变压器功率大就没什么问题。小了不太好。

楼主:
今天拆了一个牛,单电源32V,找了个中间,焊了根线,原想拆了重缠呢,拆了几圈一看,下面还有一层,算了吧,用针捅吧!等回头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的好,呻吟怎么样

声音挺好,低音欠弱点,有可能变压器功率小的原因。

网友:
继续发图看看

网友:
据说1875散热的时候,热乎乎的音质好,不知道真假

网友:
不喜欢搭棚, 主是要维护不方便, 而且 看起来没有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