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机壳是封闭的会有干扰吗?

楼主(2018-12-03):
胆机机壳是封闭的会有干扰吗?怎么看论坛大佬们做的机壳都不是封闭的,是会有干扰吗?

网友:
胆机的概念很大,电子管收音机是胆机,电子管功放也是胆机。电子管功放主要是电压、音频放大,一般主要元件都置于金属底盘上面,有利于散热和外观的美观复古,个别的电子管功放有金属笼子保护电子管和防止管子高温伤人,干扰主要来自机箱内走线不科学,接地不合理,元件摆位特别是电感元件摆位不正确等。电子管收音机由于有接收无线电波的高频元件(天线线圈、磁棒线圈)金属外壳对电波有屏蔽作用,所以通常都用木质或塑料机壳。

网友:
全封闭了还不好散热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