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四灯机用圆筒空心线圈是否要有良好的外接天线?

楼主(2018-12-03):
各位老师,我最近制作了一部再生四灯机6J1-6G2-6P1-6Z4,线圈采用了圆筒空心线圈,传统三段绕法,电路比较简单,机器完成后接一段2米长的拖线作为天线,但是喇叭里没有电台声,只有滋滋的声音,调再生电容偶有尖锐的啸叫声,是否这种线圈必须要有良好的室外天线?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以前我都是用磁棒线圈做这类简单的收音机效果很好。

网友A:
可能圈数不匹配也可能电磁环境太差,2米的拖线一般的电台应该收听的不错。

网友B:
应该要的,没有长磁棒的情况下。

网友C:
在我们县城曾经装的再生式中波机 天线就是圆筒式空心线圈 离开室外天线根本接收不到 后来改了磁棒还是得接室外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圈数不匹配也可能电磁环境太差,2米的拖线一般的电台应该收听的不错。

线圈是32毫米直径管,31号漆包线60-100-60的三段绕,传统的再生式线圈。

网友:
天线太短了

网友D:
什么叫傳统三段繞法,磁棒上倒有这种繞法的,空心园筒就可能电感太小不在中波範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要的,没有长磁棒的情况下。

以前都是用的磁棒线圈,大多接受良好,这次用空心线圈,怎么就收不到电台声,还是焊接走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傳统三段繞法,磁棒上倒有这种繞法的,空心园筒就可能电感太小不在中波範围了。

可能我表述的不对,其实就是老书上的再生式线圈,再生线圈、调谐线圈、天线线圈。

楼主:
我再加长天线甩到窗子外看一看情况,我住十楼架设天线是个问题

网友D:
最好能測測調諧线圈电感,应在130微亨以上.

网友D:
有再生啸叫說明电路,按装多没有錯,只是接收问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能測測調諧线圈电感,应在130微亨以上.

老师,调谐线圈我用的是31号漆包线绕了100圈,由于没有电感表,只能是按部就班了。还有我觉得我用的高扼流圈也不合适,是一直很大的5段蜂房式电感,是老仪器里的电感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再生啸叫說明电路,按装多没有錯,只是接收问題。

而且有一次听到了隐约的,及其微弱的电台声,调再生和调谐电容要么再审啸叫,要么就是滋滋声,各级电压基本正常,根据以往装机,感觉还是电波没有进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圈是32毫米直径管,31号漆包线60-100-60的三段绕,传统的再生式线圈。

不知你这数据 是哪找的

网友:
老师不敢当,我们多是这樣走过来的,也有可能再生过強,也能出現这个情况,減少回授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这数据 是哪找的

非常感谢!我用的是老书《单管收音机》这本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这数据 是哪找的

谢谢您提供这么好的资料。我基本上就是数据了,各线圈数差距不是很大,应该有一个电台的啊,我在查查电路,布线

网友E:
这不是线圈的问题,是无线信号强度不够。
如果在有大功率发射台的地区,一段2米拖线就可以收到台了,但是如果附近没有强台,那就需要室外天线。

网友F:
可能是你不大熟悉再生机的使用技巧。2米天线足以收到较大的电台了。

网友:
如果您在大城市,还是用室外天线吧。室内的充电器、计算机、无线路由器,光猫的电源,等等干扰源太强大。您居住的高层楼房钢筋密布像个法拉第笼子,这些都是你收不到电台的原因,不用说你的3灯机,就是我的退役军用收信机,7兆赫以下也是噪声一片收不到台的。

网友G:
从最简单的检查,看看再生线圈有没有接反,栅漏电阻有没有虚焊,隔直电容有没有击穿或者旁路电容有没有失效等,再生机很简单,玩儿熟了不是事儿。

网友H:
我告诉楼主:线圈没问题,线圈正常,主要是天线短了,天线要架10米以上长。照我讲的做一定收到台。

网友I:
应该是调谐线圈没工作在中波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是线圈的问题,是无线信号强度不够。
如果在有大功率发射台的地区,一段2米拖线就可以收到台了,但是 ...

现在住高楼很难架设一部室外天线,所以我之前做的再生机都用的磁棒天线,这次用空心线圈简单拖线效果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你不大熟悉再生机的使用技巧。2米天线足以收到较大的电台了。

我做的机器大都是再生机,使用技巧还是掌握的,感觉布线和元件选择还有些问题,有自激现象。0.01的耦合电容我用的是0.022和0.2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最简单的检查,看看再生线圈有没有接反,栅漏电阻有没有虚焊,隔直电容有没有击穿或者旁路电容有没有失效 ...

再生线圈接头应该没有问题,我反复试验调整过,再生强弱临界点很清晰。我再检查栅漏电阻等元件有没有虚焊,隔直电容有没有击穿等问题,另外,我试验了接了一下电唱机端口,音质很不好,杂音很大,几乎无法听音,不知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告诉楼主:线圈没问题,线圈正常,主要是天线短了,天线要架10米以上长。照我讲的做一定收到台。

有机会架设一部好天线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调谐线圈没工作在中波频段~~~!

请问这个问题如何查找,我的调谐线圈100券,对应360可变电容,线圈接头也反复调整过,调谐过程中啸叫声音也有变化

网友A:
你先做个6J1单灯再生看看收听效果如何

网友:
找一个中波信号发生器,看是不是在中波范围里很好调的事。

网友:
我这里,空心线圈,或者中波用小磁芯加软天线的,都是一片噪声。只有大磁棒的才能收到电台

网友J:
先把再生断开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在我们县城曾经装的再生式中波机 天线就是圆筒式空心线圈 离开室外天线根本接收不到 后来改了磁棒还是得接 ...

如果是在城市。再生收音机只有磁棒是能收到几个本地台的,例如最早的天津出的一款,工农之友两灯收音机,就是采用的磁性天线,灵敏度相当的好,不接天线完全收到本地几个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都是用的磁棒线圈,大多接受良好,这次用空心线圈,怎么就收不到电台声,还是焊接走线问题?

空心线圈应该接矿机天线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做个6J1单灯再生看看收听效果如何

家里有台老满洲四灯受信机,没有室外天线也是收不到电台,声音不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把再生断开试试,

这个方案我也试过,也是收不到信号,手摸调谐线圈喇叭有声音的变化,手摸再生线圈喇叭声音变化很大。我觉得电源、低放和功放部分应该没有问题,还是接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在城市。再生收音机只有磁棒是能收到几个本地台的,例如最早的天津出的一款,工农之友两灯收音机, ...

的确如此,我做了一灯到三灯的再生机,全部用的是磁棒天线,又长有短(200毫米的最好)都能收到2-3个强台,只是需要放在窗户附近,调好收音机角度,就没有问题。这次尝试空心线圈,一个电台都收不到了。家里的711-3电台声音哇哇叫!可能也与其加装了磁棒天线的原因吧。

楼主:
最近我的电脑编辑不了图片了,都太大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这数据 是哪找的

本资料是那本书上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我也试过,也是收不到信号,手摸调谐线圈喇叭有声音的变化,手摸再生线圈喇叭声音变化很大。我 ...

一般的县城都是没有中波的,只有地级市才有中波,调频一般的县级市都有的。你离哪个地级市最近,多少里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这数据 是哪找的

极好的教材!!

网友L:
引用 楼主:
的确如此,我做了一灯到三灯的再生机,全部用的是磁棒天线,又长有短(200毫米的最好)都能收到2-3个强 ...

漫步兄还是用磁棒天线吧!我用大八脚管6J8P,6N1效果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本资料是那本书上的?

冯报本的《单管收音机》、陈珠庭的《实验两管收音机》、曹俊青的《实验三管收音机》等一般的老前辈的著作都有数据。如需要给个qq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般的县城都是没有中波的,只有地级市才有中波,调频一般的县级市都有的。你离哪个地级市最近,多少里地 ...

我住在省会市,昨天回家将5米电线甩出窗外,勉强收到2个电台,看来电路基本没有问题,内部走线,元件选择在优化一下应该可以了,到时好好搭一个室外天线应该能很好的收听节目。

楼主:
引用 网友L:
漫步兄还是用磁棒天线吧!我用大八脚管6J8P,6N1效果非常好!

做了好几部磁棒天线的机器了,再玩一玩空心线圈,感觉一下老电路。昨天加长了天线果然收到了电台声,看来这种电路室外天线很重要,应该是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吊河鱼和吊海鱼的鱼竿不是一种鱼杆,当广播电台发射频率大大降低的今天,企图用1~2米的拖线就能收到信号.就好 ...

说的有道理!天线是根本!

网友A:
记得很多年前线圈用711的调谐线圈加绕再生绕组,拖2米左右的拖线,6J1的单灯再生(实验过6K4、6J8p、6K3p甚至6AQ5功率管等很多管子感觉6J1最好)在阳台白天本地的电台都能很好收听,晚上浙江的810、1530都能收到分得清(在江苏最北端),也实验用711短波线圈接收短波感觉也不错。有时间再重装接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很多年前线圈用711的调谐线圈加绕再生绕组,拖2米左右的拖线,6J1的单灯再生(实验过6K4、6J8p、6K3p甚 ...

非常感谢!经过几天的折腾,我也总结一下,在如今的电磁和居住环境下,制作这种简单交流收音机特别是不用磁棒线圈的,对机器内的元件(阻容值尽量与电路一致)、走线要求还是要严格(灯丝一定要绞合一端接地,高频电路走线一定要越短越好,防止交联震荡、自激),特别是要有一部良好的室外天线。我今天加长了天线10米垂下楼,接收质量立竿见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冯报本的《单管收音机》、陈珠庭的《实验两管收音机》、曹俊青的《实验三管收音机》等一般的老前辈的著作 ...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悄悄告诉你,不用加长天线,仅仅加一个鱼竿,把天线用鱼竿推离你住宅的外墙3M?鱼会大大的上钩.

楼房就像 ...

照您说的,我将5米长的电线拴在鱼竿上伸出窗外,奇迹发生!收音机电台声音大的不得了,调整好再生,电台也收的多了,底噪也没有了。我甚至感觉空心线圈用室外天线比我之前做的磁棒线圈收音机效果还好!非常开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