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装的充电宝用着放心

楼主(2018-12-03):
洒家捡了一块充电宝,觉得外形挺喜欢,果断剔除掉里面的电池
换上了四颗松下3400,用起来果然杠杠滴
充电宝换电池没啥难度,只要注意走线一定要贴着两颗电池之间的缝隙就行了
这样电线不容易被划破

网友:
13600 mAH
耐用

网友A:
没看到测温用的测量电阻传感与电池在一起,是不是在底部?

正规的还要看电路板,上面有相应的高温停止充电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测温用的测量电阻传感与电池在一起,是不是在底部?

正规的还要看电路板,上面有相应的高温停止充电 ...

是的,在下面紧贴电池

网友:
我有好多笔记本拆机电芯,但是tb买过几个外壳套件,几乎没看见带温度检测的

网友:
对我来说,最难的是点焊

网友:
淘宝卖的充电宝外壳质量都一般,没有太好的。

网友:
我自己做的用工业塑料盒,难看是难看了点,好处是想要多大要多大,肯定是不能带上飞机的,动车不知道,测了下容量,实际放电22AH(直接测5V放电)

网友:
转换效率高的板子也是重要一环

网友(2019-12-06):
看起来做工不错

网友:
悠着点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