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GH8与6GH8A完全一样吗?

楼主(2018-12-03):
机子标上6GH8想买一对可很少有,找了一下几乎都是6GH8A。请问6GH8与6GH8A完全一样吗,还有什么直代的,?谢了!

网友A:
电气性能应该是一样的。带A的适用于串联灯丝线路,灯丝预热时间经过筛选,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一致。灯丝并联应用场合,这个特性也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性能应该是一样的。带A的适用于串联灯丝线路,灯丝预热时间经过筛选,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一致。灯丝并联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气性能应该是一样的。带A的适用于串联灯丝线路,灯丝预热时间经过筛选,在一定范围内保持一致。灯丝并联 ...

中间二个6GH8 什么功能?处于功率放大7189与前级12AX7之间。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间二个6GH8 什么功能?处于功率放大7189与前级12AX7之间。谢了!

末级是推挽输出,这个地位的肯定是倒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末级是推挽输出,这个地位的肯定是倒相。

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末级是推挽输出,这个地位的肯定是倒相。

  再请教一个问题,请问四个功率管中间有二个可调钮不知干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请问四个功率管中间有二个可调钮不知干什么:

一般都是微调倒相输出反相信号的平衡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微调倒相输出反相信号的平衡度

谢谢老师!

网友B:
灯丝升级型号,A用了快闪灯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是调整功率管栅负压的,以保证两管的屏极电流一致。

谢谢指正。你应该说对的,我没注意那里注字还有个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丝升级型号,A用了快闪灯丝。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