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问一下LED驱动电源能给锂电池组充电吗?

楼主(2018-12-03):
请问一下LED驱动电源能给锂电池组充电吗?

网友:
小心,有些驱动器是非隔离的电源,有触电的危险!一般LED驱动器电源电流是恒流的,比如家中常的吸顶灯电流一般在300-350mA,但电压在25V-60V之间变化,会充坏电池的!

网友:
电压不足哦

楼主:
十串18650电池,用42vLED驱动电源充电可以吗

网友:
不推荐,很危险!
你非要尝试,那你自己说了算;
锂电必须有终止电压,可靠的转灯电路是必须的,越是串多了,问题越多,最好的就是单只锂电池充电;有许多串起来的电池组,最好的就是平衡充,但是很多厂家为了降低成本,都省略了,既有风险,还对电池不利,都是便宜惹得祸!

网友:
led驱动是恒流不恒压,标的参数是工作电压,一般空载电压都比这个高。

网友:
常用 LED 灯具电源是非隔离的,有危险而且输出电压有上下差适应灯板的,
除非是 LED 字幕屏的电源是普通开关电源,是可以用的

网友:
一般的LED驱动电源恒流,但不恒压,长时间很容易冲爆。
而且是不隔离的,有危险。

网友:
LED驱动电源只是恒流没有恒压稳压,会把锂电充爆。

网友(2023-12-13):
若是输入接隔离式的开关电源 并且配备锂电池保护板,输出电流适合锂电池时,也许可以尝试一下  汽车灯用的LED驱动 改电流后,也许可以 注意监视每节单体电池的电压在充满电压之内 防止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