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55拾音音量很小问题

楼主(2018-12-03):
近期入手一台凯歌455一D,经前期检查电路一切正常后开机,调台嗽吧传出突突的豆炮声,手摸拾音非接地端口,只有较小感应声,输入音频信号,并将音量调至最大,输出声音很弱小。问题可能出在哪里,请群中大师兄第们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个电路图有点问题 那个6p1阴级电阻47Ω ? 应该是300 Ω 。在300 Ω 上并联电解,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负压供给电路,高压绕组中心头不接地而接一个电阻,产生一个负压,6P1的栅漏电阻就接这里。

网友:
    此电路高压绕组中心对地接有100欧电阻,整机电流流过此电阻产生上负下正的电压,大概有约10V,6P1栅极通过470K电阻接到这个负压,和阴极电阻产生的栅负压叠加,设计应该没问题。

网友:
从后级放大的输入信号查起,一级级向前输入前想起。哪级不灵敏就是哪级的问题了。

网友B:
先查低放、功放级的各极电压,看直流状态是否正常。
然后送音频信号,看6P1栅极的推动电压有多少,一般要达到满功率输出,推动电压有效值应有7---8V。推动电压不足查低放级,推动电压足够则查功放级。

楼主:
三楼的指导非常细致,既有方法指导,又有数据参考,对于我这个菜鸟而言受益非浅。

网友:
造成收音机低频输出功率小的原因很多:
1、整流滤波部分故障造成输出直流电压较低;
2、喇叭磁力衰弱,输出变压器局部短路;
3、功放管衰老;
4、低放管屏极电阻阻值变大,耦合电容失效等。

楼主:
感谢白版主的全面分析研判,今晚就从这些方面着手进行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低放、功放级的各极电压,看直流状态是否正常。
然后送音频信号,看6P1栅极的推动电压有多少,一般要 ...

大师,按照您的思想,经查低放、功放级的各极电压,直流状态正常。送音频信号后,6P1栅极的推动电压始终只有5V。是否应该怀疑是6N2与6P1的耦合电容问题?或是问题出在6N2级?

网友:
如果有5V推动电压,虽然数值偏低,但是绝不致于  将音量调至最大,输出声音很弱小。
查一下输出变压器和喇叭吧。

网友:
输出变压器初级将断未断,或初级并联的4700p纸介电容严重短路,或喇叭擦音圈

楼主:
晚上试了下,用镙丝刀分别触碰图中红色标注A处,感受声非常弱小;触碰B处(即拾音入口),感应声较大;触碰音量开关中间处,感应声较大。将C处6N2屏极接地电容焊掉,开机后,从拾音口输入音频信号,声音变大比较大,听音乐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C处电容取消会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楼主:
忘了上图。补图

楼主:
是不是该怀疑6N2屏极接地电容击穿?

网友C:
C处100P电容起高频旁路作用,该电容漏电会造成6N2屏压过低,影响增益。

网友A:
        我看这个电路图有点问题 那个6p1阴级电阻47Ω ? 应该是300 Ω 。在300 Ω 上并联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C处100P电容起高频旁路作用,该电容漏电会造成6N2屏压过低,影响增益。

白版主,去掉c处电容不会损坏机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个电路图有点问题 那个6p1阴级电阻47Ω ? 应该是300 Ω 。在300 Ω 上并联电解,

这是凯歌455的电路图,机子上也是47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个电路图有点问题 那个6p1阴级电阻47Ω ? 应该是300 Ω 。在300 Ω 上并联电解,

你再仔细看看6P1栅漏电阻另一头接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凯歌455的电路图,机子上也是47欧

      如果是47Ω 那你测一下47Ω电阻上电压多少,如果是5v ? 就不正常了,

网友A:
  学习了 再请教一下 ,有点不明白。阴极电阻那么小 ,47Ω电阻上电压应该几伏 ,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再请教一下 ,有点不明白。阴极电阻那么小 ,47Ω电阻上电压应该几伏 ,先谢谢 ...

    大约2V。

网友:
   感谢楼上各位老师解答,学习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这个电路图有点问题 那个6p1阴级电阻47Ω ? 应该是300 Ω 。在300 Ω 上并联电解,

这是另类电路,许多朋友误解。整流对地有100欧电阻,所以47欧

楼主:
在论坛大师的指导下,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再次谢谢大师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论坛大师的指导下,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再次谢谢大师们!

怎么解决的呢!说说看。

楼主:
直接去掉了6N2屏极100P接地电容。怀疑该电容存在击穿问题。现在没有合适的可换,倒也用得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