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黄河741还有一个硅管版,求一份原理图和pcb图

楼主(2018-12-04):
听说黄河741还有一个硅管版,求一份原理图和pcb图,谢了啊!

网友(2023-01-30):
引用 网友A:
是啊,感觉这个阻值有点点大。硅管机,一般第一只放管的发射极电阻的阻值是零,或者最大几十欧姆。

版主大大,我是这样想的:
可能毕竟这个电阻是二中放的偏置?这样,一中放射极电阻取大一点,电池用的电压降低,一二中放本身直流工作点变化就不那么大了。但是AGC又可以控制两级,具体AGC效果不好说(猜测是不会太差?)。

低放部分看起来是恒流的,电池用久了,按说只要不掉到1.2V以下,激励级电流应该不会有太大变化吧,这样应该也不太需要稳压?而且,推挽部分也有大环路负反馈,设置好了,电池电压降低的话,失真应该也还行。

按说这些措施对于锗管应该是足够足够了,感觉比常见的“标准”7锗管机电路要好多了。
不过用在硅管的话,变频级不太好说。
以上都是个人粗陋的看法。

网友(2018-12-04):
这个电路虽然是全硅,仅仅是锗管换硅管,使用效果不会好,降压特性太差,特别是未级在电池使用时失真很大

网友:
硅管741电路图

网友:
坛友真给力,要啥都有

楼主:
这个看起来和老版锗管黄河741一样的,就是元件参数改了。不知道做出的效果好不好。

网友:
图上中周上的所有2P中和电容在硅管机中可以去掉,因为硅管结电容很小。硅管机除功放电路不能在低电压下工作外,硅机管无论从硅管本身来说都比锗管性能好很多,此电路两功放管可以用锗管,

网友B:
就电路本身没有基极稳压电路,差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电路本身没有基极稳压电路,差评!

不能差评啊。
这个图,连关键点的电压都标出来了,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原理图了。

网友:
二十年前做过一个741,印象中是、变频和中放都是T0-92硅管的。。。图纸是不是这个记不清了,那时候电磁环境好,效果哇哇的。。。

网友A:
第一中放管的发射极电阻,竟然用到了3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能差评啊。
这个图,连关键点的电压都标出来了,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原理图了。

回猪大,锗管的也有电压啊!习惯给硅管稳压了,一看见没稳压措施的就浑身不自在!好吧!两节锂电接个7805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猪大,锗管的也有电压啊!习惯给硅管稳压了,一看见没稳压措施的就浑身不自在!好吧!两节锂电接个78 ...

粗览了一下。
很多电路图集中,也就只有黄河741标的数据是最全的,
可能此款机子是仿制最多的原因吧,以前的人的确很无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中放管的发射极电阻,竟然用到了3K。

这种结构的机子,从1.5k~3K的都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的机子,从1.5k~3K的都有。

猪大,不知道AGC对二中放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猪大,不知道AGC对二中放有没有影响!

肯定有啦。

网友:
垫整电容C4是30P?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种结构的机子,从1.5k~3K的都有。

是啊,感觉这个阻值有点点大。硅管机,一般第一只放管的发射极电阻的阻值是零,或者最大几十欧姆。

网友:
现在的硅管机电压低点的一中放和二中放发射极电阻全部没有,由于硅管的性能优良所以电路简单很多少去很多元件,整 机性能不比锗管差。

网友D(2023-01-30):
要是有硅管741的印板图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有硅管741的印板图就好了

我有印板图,是硅管741的

网友:
谢谢上印版图。可惜《矿石收音机》印记遮挡了一部分。

网友:
我用手机发的图,用手机看没有矿坛水印,切换到电脑版也未看到水印。

网友:
这个硅管版全用PNP硅管?

网友(2023-10-29):
看着不顺眼的图还有很多这个也是一个。声震屋瓦,台太多,还有点不稳于是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