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高手接线

楼主(2018-12-04):
求助维修高手这个机器如何接线正负极,最好能标上谢谢

机器整体内部

机器整体内部

接线电源板

接线电源板

接线电源板

接线电源板

电源板前面

电源板前面

电源板侧面

电源板侧面

接线

接线

楼主: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A:
通过电源滤波电解电容确认一下就可以了,没什么技术难度。

网友B:
什么型号的,若知道型号去百度搜搜吧

网友:
这螺丝刀是修理汽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源滤波电解电容确认一下就可以了,没什么技术难度。

那个是滤波电容啊,我是小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型号的,若知道型号去百度搜搜吧

没有啊这个型号全百度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电源滤波电解电容确认一下就可以了,没什么技术难度。

那个是滤波电容能标一下吗,师傅

网友:
看电路板上面哪个个头最大,就是它了。

网友C:
网上找了张,凑合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两个小变压器线圈两端接正极,机壳接负极。

好牛,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找了张,凑合看吧。

谢谢师傅,这个我已经找过

网友E:
老式汽车收音机.棕线接正.壳接负.2个喇叭各接一1000uf电容一端.另一端接地.注意加电前最好串一直流电表看一下小于30am在加电.不然有短路及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式汽车收音机.棕线接正.壳接负.2个喇叭各接一1000uf电容一端.另一端接地.注意加电前最好串一直流电表看一 ...

厉害,高手,可是这个机器有4个喇叭,两路喇叭输出用表测有接通负极。两路喇叭没有接通负极。还有我的变压器是220变12V的电流是66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式汽车收音机.棕线接正.壳接负.2个喇叭各接一1000uf电容一端.另一端接地.注意加电前最好串一直流电表看一 ...

电流大了怎么能烧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式汽车收音机.棕线接正.壳接负.2个喇叭各接一1000uf电容一端.另一端接地.注意加电前最好串一直流电表看一 ...

大师我第一次试机,好像电流大了能烧机吗。

楼主:
已经搞定上面大师很厉害。老机电流不能大

网友:
电路板有标注

网友:
都是的高手啊,估计万用表都不常用。

网友F:
根据大的点解电容基本可以判断出主电的位置,4 5图的两个小变压器 应该是供电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据大的点解电容基本可以判断出主电的位置,4 5图的两个小变压器 应该是供电位置

谢谢已经搞定

网友:
丰田接口应该都一样?

网友:
还有控制开关线,没那么简单的

网友:
就六只喇叭也是要有输出电容

网友G:
12V66A,不会是电瓶充电器吧?

哥哥你是怎么混到高级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高手,可是这个机器有4个喇叭,两路喇叭输出用表测有接通负极。两路喇叭没有接通负极。还有我的 ...

  电源应该是直流12V---电流也不太可能那么大?66A?6A就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V66A,不会是电瓶充电器吧?

哥哥你是怎么混到高级的呢?

拆车拆的呀,大变压器很爽

楼主:
引用 楼主:
拆车拆的呀,大变压器很爽

网友:
正极肯定是经过了你图片手指的那个变压器一样的电感,负极和这个机器的外壳应该也是相通的,你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H:
车机的话,建议你看看这个———车机尾线引脚定义大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1713180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车机的话,建议你看看这个———车机尾线引脚定义大全———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 ...

虽然没有,还是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