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CW200收录机电流声故障

楼主(2018-12-04):
机器型号:松下 RX-CW200双卡收录机

故障现象:
收音机正常
外接音源播放正常
卡座:切换到卡座,即使没有播放磁带,电流声也非常大,用手触摸机芯的金属部分,电流声减弱并且能收到广播电台信号,音箱里有广播电台的声音(此时收音机模块已经断开,如图)
请各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应重点检查哪一部分,多谢。
本人极品二把刀,仅限于会用万用表、电烙铁,能认清电容、电阻、二极管等各种元件,请各位老大不要见笑。

收音模块断开了,磁带模式下手摸机芯有广播电台的声音

收音模块断开了,磁带模式下手摸机芯有广播电台的声音

网友A:
检查
1、磁头接地线是否断开
2、检查机芯接地线是否断开
3、总之,这是典型的接地不良或断开的故障
很容易发现的!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
1、磁头接地线是否断开
2、检查机芯接地线是否断开

谢谢老兄,这台机子到我手之前没有拆过,这是第一次打开,我拆的时候留意了,几个接地位置连接完好,没有接地不良或接地断开的地方。收音部分、外接音源部分都正常,就是切换到磁带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不要完全靠目测。根据您反映的现象,机芯或者磁头没接地是没有疑问的。
用螺丝刀碰触机芯、磁头外壳是否有较大的干扰声?
尝试一下,原来的接地线不管它,把机芯、磁头重新接地试试
您的地线虽然接触没问题,但是线路板上的接地铜箔是否断开?
沿着接地不良检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检查一下,不要完全靠目测。根据您反映的现象,机芯或者磁头没接地是没有疑问的。
用螺丝刀碰触机 ...

好的,我再彻底捋一遍接地线路,每个点都用万用表测,再次感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发现B卡播放过程中按停止后,压带轮和磁头不能复位,滴了几滴润滑油让磁头复位顺滑,再试听电流声竟然也消失了。谢谢老兄耐心指导

网友A:
解决就好。不见实物,还真是瞎猜。问题是:磁头不复位,怎么会有交流声呢?这个需要弄明白,不是较真哈,有这个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就好。不见实物,还真是瞎猜。问题是:磁头不复位,怎么会有交流声呢?这个需要弄明白,不是较真哈,有 ...

机芯上面很多接触开关,磁头没有复位的情况下,电机仍然转动,估计是有的开关断开,有的开关虚接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芯上面很多接触开关,磁头没有复位的情况下,电机仍然转动,估计是有的开关断开,有的开关虚接造成的

这个分析最靠谱

网友B:
毛病就是放音换向开关。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病就是放音换向开关。试试吧。

太对了,清洗了一下换向开关,故障彻底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对了,清洗了一下换向开关,故障彻底排除

修好就行。

网友(2021-04-22):
修好了吗?我的这台是调频收音只有噪声没有台求助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3-12-18):
学习了!手里有一台故障一样的,明天拆开清理下

网友:
这个机器磁带档有电流声是通病,即使您修好了。它多少还有电流声。比别的机器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