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歌455-D电路原理问题

楼主(2018-12-04):
   最近,在分析凯歌455-D电路原理时,感觉6N2左侧一组三极管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如下图画红圈部分:后面图是局部图,以方便分析。屏极脚1、阴极脚3、直连接地,中间栅级脚2输入电流无论怎么变,脚1脚3能形成放大的电流吗?请大师们帮助解析下。

网友:
6N2半边检波,半边低放,这种电路基本属于常识范围。

网友:
那是接成二极管做检波而已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6p1阴极电阻47欧,6z4整流对地电阻100欧,与一般电路300欧不一样。修此机特注意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