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FU7的输出变压器的波形如何需要如何改正

楼主(2018-12-04):
这是重新绕制的FU7输出变压器,才重新绕制了一个,用普通电源0.5mm的铁片测试了一下大家看看如何。。。下面上绕制的几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全部拿掉测测看、高频方波不会有变化、低频方波上面平线有变化变斜线。

取了铁芯高频略有影响,但是不大。。。

网友:
没看到波形……

楼主:
这是用的普通电源变压器的0.5mm厚的片大体测试的电感以及漏感图。。。

楼主:
正上传呢。。。

楼主:
这是50Hz和500HZ的波形图。。。

楼主:
这是5KHz的波形图。。。

楼主:
这是10KHz和20KHz的波形图。。。测试的不严谨窜入了杂波。。。

楼主:
这是30KHz的波形图。。。

楼主:
大体测试了一下,在测试端窜入了杂波。。。。。。大家看看如何改进一下,让波形再变的好一些,铁芯影响高频,手头没有多余0.35mm的矽钢片。。。。。。

网友B:
高频段不是串入杂波,而是变压器传输高频特性存在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频段不是串入杂波,而是变压器传输高频特性存在过冲。

这些普通铁片也影响高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两头反接看看,与铁芯无关。

反接已经测试了还是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全部拿掉测测看

我取掉铁芯看看。。。。。。

网友C:
不上机实测,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上机实测,意义不大。

从波形图可以看出这回绕的比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09548&extra=的好

楼主:
从TB又买上一些漆包线以及特氟龙薄膜再试验一种绕法看看如何,明天到货,继续折腾。。。。。。

网友:
测试系统有没有问题?信号源输出级驱动是不是推拉方式,上下管之间是不是有个死区。

网友D:
楼主绕的输出变压器测试波形确有差别,不知在绕法上两次有何不同?(我也绕过几只,因指针绕线机计数不准,技术和经验不足,效果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绕的输出变压器测试波形确有差别,不知在绕法上两次有何不同?(我也绕过几只,因指针绕线机计数不准, ...

正在试验中绕法没有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