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定频空调故障

楼主(2018-12-04):
一台小天鹅定频空调   开机制热    外机压缩机和风扇启动两秒钟就断电     不知道什么故障     我怀疑是内机主板的事    请教各位师傅是什么故障

网友:
制冷模式试试?

楼主:
制冷模式正常

网友A:
制热不是用室内机的电阻丝吗?外机开机吗?

网友B:
你要确保制冷时,室外压机是运转的才能判断出故障点~~!

网友C:
外机电容故障是这种现象,检测电容或替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机电容故障是这种现象,检测电容或替换试试。

谢谢     我怀疑不是外机电容故障    因为压缩机停机的同时   外机的风扇也停了  是共同断电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确保制冷时,室外压机是运转的才能判断出故障点~~!

据客户说 制冷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热不是用室内机的电阻丝吗?外机开机吗?

内机还没等转起来   外机就停了

网友:
空调室外机的感温头,我猜的,

楼主:
有可能哦 明天去维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可能哦 明天去维修

重点检查以下外机的化霜传感器和内机的管温传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怀疑不是外机电容故障    因为压缩机停机的同时   外机的风扇也停了  是共同断电所致

楼主,压缩机和风扇有问题就不能制冷了,你确定制冷时外机工作,室内有冰冷的冷风送出!大多外机制热是要四通阀工作的,有可能阀门线圈坏了也说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点检查以下外机的化霜传感器和内机的管温传感器。

谢谢指教 已经修好 内机主板坏了 换了一块主板   已经正常了

网友:
电容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