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求助网络的问题

楼主(2018-12-04):
主路由器下面串了一个副路由      中间30米线     用测线器测量8根线都通       但是连接好以后  主路由和副路由上面的指示灯却不亮      也没有网        网线质量很好的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线序严重错误

楼主:
谢谢你指教  线序很正确  两个路由也是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指教  线序很正确  两个路由也是新的

如果线序没问题,超出允许线损的可能性大。
不过似乎记得有些线路不是1-1/2-2……8-8。部分需要交叉。

网友:
什么路由器?是不是都是568A或者B?换跟线通不通?换端口通不通?写详细点。

网友:
你做的网线线序是按照什么排列的?568A 568B。

网友:
两个路由器插口怎么插?

网友:
有线不行,就用无线桥接呀

网友:
还有种可能是线太多,自认为两个接头是一根线,实际上是两根线

网友:
插口插对了么?

网友:
再重新打条短线试一下,还有水晶头

网友:
排除设备问题,一般都是线序的问题,没有按照568A 或568B接的,线短没有问题,长了就不行了。

网友:
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
按着这个线序压水晶头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关键要看插的哪个端口,和路由器的设置。
第一个路由器的管理地址如果是192.168.1.1,那么下一级路由器的管理地址一定要改成192.168.1.2,这样才不会导致ip冲突,第二级路由要关闭“DHCP”服务,网线插到第二个路由器的LAN口,不要插到WAN口,让第二级路由当一个交换机使用,WIFI密码可以和第一级路由一样也可以不一样,

网友:
接第一个路由器的第一个插口,就第一个是上网口

网友A:
网线是不是纯铜的?,如果是铁芯线或者铝芯线,顶多也就是十几米可以用,长了就不走数据了,测线仪可以测通因为是普通电信号可以点亮LED灯但不一定能上网,网线数据是高频信号对线材要求高

楼主:
谢谢上面的兄弟指教,线序没做错。是平行线568B,主路由插得LAN口,副路由插得WAN口,副路由的IP地址我已经改过了,不存在IP地址冲突的问题,两台路由,主一台TP,副路由是腾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线是不是纯铜的?,如果是铁芯线或者铝芯线,顶多也就是十几米可以用,长了就不走数据了,测线仪可以测通 ...

谢谢您 原来使用一直都很好  突然之间就这样了

网友:
一个路由器,一根网线,都是好的,替换法一个一个的试

楼主:
感谢上面热心的兄弟   已经修复  副路由器的电源时间久了   功率不足    换了一个新电源就好了

网友:
折腾大半天,问题出在了电源上

网友:
线序,路由器开关突然断电没

网友:
网线不是线全好就行的,要按照线序接线才行。可以先找一根短线看下路由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服了,搞来搞去,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