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修春雷3P7问题

楼主(2018-12-04):
最近收了一台春雷3P7,有声无台,想打理好。使用信号测试法,发现BG4以后是正常的,通电测试,发现BG1的基极集电极都有电压,发射极电压几乎为零,BG2基极集电极都有电压,发射极电压为零。测试发射极连接的电容电阻都是好的,波段开关,和震荡线圈初级次级也是好的。现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请各位老师指点,多谢了

网友:
检查一下那几个2CB1/2CB2

网友:
先测并记录BG1至BG4各管三脚电压,测D1至D4和D7D8二端电压,

网友:
BG1、BG2的基极电压如果超过管子的导通电压(锗管约0.2V),发射极电阻连接无误但没有电压,考虑管子失效。

网友:
这两只管子的发射 极电阻上应该有电压,数值约为图标。如果没有,则查D1--D2两电压,应该为2.8--3V左右。

网友A:
通电测试,发现BG1的基极集电极都有电压,发射极电压几乎为零,BG2基极集电极都有电压,发射极电压为零。

请问:这些电压数值都为多少呀?

网友:
要知道BG1、BG2的三个脚的电压值就可以分析出是线路问题还是管子问题。

网友(2025-01-24):
引用 网友A:
通电测试,发现BG1的基极集电极都有电压,发射极电压几乎为零,BG2基极集电极都有电压,发射极电压为零。
...

很可惜这个帖子没有下文了。。。。

网友A:
他就那么一说,让我们牵挂了N多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就那么一说,让我们牵挂了N多年。

两个表笔都测在地上 ,或1234管子射极断路,或稳压电压过低

网友:
春蕾3P7当年是不错的国产机,修好了是个宝贝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