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适合业余制作的输出牛三夹三绕法。

楼主(2018-12-04):
帮坛里朋友 做了一对76X40的小牛,阻抗是5000:8.很常用,可以配合6P6P ,6P1,6P14等常用管使用。

76铁芯的骨架框比较窄,无法完成更多的夹层绕法,权衡工艺难度和指标,最后把四夹三简化成三夹三。最终实测效果很好,也易于业余情况下制作。

方便绕制,初级不用层层垫纸,也不用Z字过线,平绕即可。

初级次级直接垫一层0.08mm绝缘纸。 铁芯间隙也是0.08毫米绝缘纸,绝缘纸只垫在中心柱的位置。

绕法如下:

有很多出入门的朋友表示看不懂绕组结构图,我已经尽量画的通俗易懂了,实在不懂的,仔细琢磨琢磨,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三个完全相同的次级 夹在初级之间,所有的0 ,所有的4,所有的8 在最后接在一起。
制成之后,吸取上次经验,只把铁芯四面刷绝缘漆,线包不浸漆。顺便尝试一下焊盘工艺
成品:

简单测试一下,
100HZ时电感22H左右。
1KHZ时的漏感9mH左右

10KHZ时的漏感,6mH左右

频响 测试很好,20~30KHZ-0.3DB

测试时,信号源假定内阻1.5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 你好,用这个铁芯能够做一个6P3P单端用的输出吗?  要是能够,请给个参数好吗?    谢谢了。

用在6P3P上,肯定能响。但是不见得好。
6P3P,最好用86X40的铁芯。 3.5K阻抗的。
初级0.25mm的漆包线,2400匝,次级用0.5的线,8欧是116匝,4欧是83匝。结构跟我这个图一样就行。

楼主(2019-01-13):
引用 网友B:
没法子,只好厚着脸皮问了。
请问海版,绕组里面,初级,最里面靠铁芯那一段,“*”   标在左边,
其他所 ...

没有反绕的,只要存在反绕,频响就降低。

画左面和画右面,那是为了看着清楚。实际中,你方便从那边起,就从那边,这几乎没有影响,只要是同名端就行。
如果在图中,都画到一边,那线条会有更多的交叉,以前发帖,有人说看不懂结构图,所以我尽量画的简单点。

你不要顾虑和纠结的太多,先干起来再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方法可以言传,经验只能自己积累,一个不做,待着空想五十年,把所有因素都计算到了,也做不成好东西来。

网友(2023-12-18):
引用 网友C:
线包越往外圈内阻越大,次级这样子并联,心里总感觉不舒服。不知道浪费点窗口加粗一个线号效果会不会更好? ...

实际上内圈与外圈的铜阻差异较小,假如每圈相差10厘米,100匝也就是相差10米,查一下千米阻值,这个10米的阻值,真的不大。

相反,如果是次级并联,加大线号以后带来的漏感对输出变压器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铜阻。(通常情况下,初级和次级都满绕,以减少漏感,分段也是减少漏感的手段)如果最内层稀绕,中间满绕,最外层为满足匝数增加层数,那么这个输出牛可以说一定不会好。

另外,不必过多考虑次级并联内层与外层的微小电压差,没有这个电压差,输出波形还不够好呢。

次级并联与次级串联,相对来说,次级并联比串连漏感小,分布电容大。串联比并联漏感大,分布电容小。理论上是这样,实际上可以调整初次级之间的绝缘层可以调整。

还有一种减少初次级分布电容的方法是“乱绕”,虽然是乱绕,但是也需要相对的规律,就是均匀的乱。减小漏感,只需要减小初次级垫层厚度就可以,只是常见的方法,过小的漏感容易与分布电容谐振,产生振铃。

网友(2019-05-08):
学习了,感谢海版

网友(2022-04-20):
然后两头灌环氧树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点点建议,千万不要浸漆,浸漆就等于把钱往水坑里丢

必须的,前两年我有个帖子,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
具体截面积判断如下  例阻抗3.5k  直流50ma  低频下限50hz,那么需要的电感为3500/6.28x50=11.1H  继续,需要的截面积为 300x11.1x0.05x0.05=8.325厘米平方。请自行判断,根据上述计算,某宝卖的东西,绝大多数不合格

网友:
继续折腾,同样,直流电阻只有86式电感的几分之一

楼主(2019-05-05):
引用 网友E:
楼主绕变压器的工艺堪称一流,接线柱你是怎么卯的能详细分解一下过程吗。还有制作线圈骨架有没有简单办法。

绝缘纸上打2.8mm的孔,砸空心铆钉,就跟在绝缘板上一样。

骨架最简单的,用1mm厚的绝缘纸,折个框子就行,合口处用透明胶粘上。

网友(2018-12-04):
版版的工艺改进了,外观好了许多~已经可以和高端牛一较高下了,不管是外形还是参数

网友F:
海河版主又出新作品,这个仿制起来更简单了。谢谢共享。

网友G:
请教海老师一个问题,次级29+69=98匝,是绕一层还是分2层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海老师一个问题,次级29+69=98匝,是绕一层还是分2层绕。

0.43毫米的线,在76框架里,肯定一层绕不开98圈啊。当然是两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河版主又出新作品,这个仿制起来更简单了。谢谢共享。

嗯,实际使用,要考虑到制作的工时难易程度,不要一味追求超高的指标,那样投入精力大,但是收益不大,得不偿失。

网友:
谢谢版主有为我们奉献一款牛的制作经验!指标好又不难做

网友:
学习海版上大餐。

网友:
引用 网友H:
漏感已有6毫亨,指标很好了!商品能做到3毫亨

什么商品能做到3mH、举例有没有实测的数据?

网友:
感谢海版的制作教程

网友:
海版 又一力作,赞

网友:
通俗易懂,收藏了谢谢海版

网友I:
谢谢海和老师,收藏慢慢消化。

网友:
学习了,谢谢版主,得空时实践。

网友A:
引用 楼主:
0.43毫米的线,在76框架里,肯定一层绕不开98圈啊。当然是两层了。

版主: 你好,用这个铁芯能够做一个6P3P单端用的输出吗?  要是能够,请给个参数好吗?    谢谢了。

网友J:
能否上些低端到高端的方波图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否上些低端到高端的方波图看看,谢谢。

对对的我也想看看波形图如何?

网友:
三夹三,海版根据实际情况创新,是学以致用的典范

网友:
海河版主又出新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否上些低端到高端的方波图看看,谢谢。

我这信号源,自身的方波本身就不好,所以就不献丑了。

网友K:
因为本人正在关心胆机输出变压器的设计与计算方面的基本知识,看到海版为我们提供了三夹三的小牛制作案例,我就把它摘录备用。空下来的时候,套用有关公式,再计算一遍。发现该机的效率竟然有百分之九十五、六左右,与书本知识相差甚远。书上所说,大概只有百分之七、八十。请教海版,是笔误,还是有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因为本人正在关心胆机输出变压器的设计与计算方面的基本知识,看到海版为我们提供了三夹三的小牛制作案例, ...

我表达错了。意思是,海版设计时,效率选用了95%-96%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因为本人正在关心胆机输出变压器的设计与计算方面的基本知识,看到海版为我们提供了三夹三的小牛制作案例, ...

效率,是个变量。
用常规的数学,根本无法模拟和计算。
变压器的计算中,效率是最难于确定值,取多少 都合理,也都不合理。

音频输出变压器,涉及的频率范围相当宽。在频率上千赫兹之后,铁芯作为硅钢片铁芯导磁材料都失效了,大于10K以上,就全靠空气耦合了。要确定效率,根本无从谈起。
用到效率,无非是计算实际的次级匝数。您也说了,教科书里写着一般效率是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那么具体到底取八十还是取七十呢?实际上没有一本书能给出答案。所以 这个参数 ,对于业余制作者来说,就本身不靠谱。确定次级匝数,还不如从次级的直流电阻出发了。比如次级8欧端 ,估测的绕组直流电阻是0.5欧,那么就按照7.2~7.3欧,代入公式计算,剩下的零点几欧,留给导线和 焊点的电阻,或者直接用7.5也许。

再往实际角度说,这些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您可以看看任何一款喇叭的阻抗曲线,实际上没有一个是平直的,比如8欧喇叭,在谷点的阻抗可能是5欧,而在峰值的阻抗可能是20欧。

网友:
谢谢版主的赐教。。。太好了。。。。

网友:
喔,原来如此!谢谢海版的详细回答!

网友:
6N1前置放大屏阴倒相推动,6P1功率管推挽机的制作。

引用 楼主:
我这信号源,自身的方波本身就不好,所以就不献丑了。

谢谢,可惜了主要是想看一下频率10K漏感6mV的方波应该不会差的吧。

网友:
牛,这个牛真的很牛!
谢谢,虽然还没有涉猎胆机,看着这样的作品,心理舒坦!

网友L:
最害怕线圈了,连绕中波磁棒那几圈都打怵。

网友M:
这频响曲线怎么弯弯扭扭的,好像有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频响曲线怎么弯弯扭扭的,好像有谐振。

业余使用的东西就这样。
不弯弯曲曲的,仪器值好几万。俺没有

网友N:
请问,6p3p的输出用96X50的铁芯初次级匝数还有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6p3p的输出用96X50的铁芯初次级匝数还有变化吗?

96x50,就是俩6P3P并联都够了。
有变化,6P3P阻抗是3.5K。

网友N:
谢谢!初级还是2400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初级还是2400可以吗?

可以。初级线 用0.27的都行。降低直流电阻。

网友:
多谢,春节放假开工,争取节期内完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初级线 用0.27的都行。降低直流电阻。

海河兄做的牛,
品相太漂亮了,
能不能帮我做一对6p1的推挽牛?

网友:
海版牛,就是牛。。。

网友:
感谢海版上大餐

网友:
认真学习,刚翻出来2个管座,不知道搞点啥好

网友:
漂亮,本想入对某潘的,看来得找海版了。

网友O:
请教,为什么线包不浸漆而只给铁芯刷漆?另请版主推荐性价比高的铁芯和购买渠道。谢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请教,为什么线包不浸漆而只给铁芯刷漆?另请版主推荐性价比高的铁芯和购买渠道。谢谢。

所有物体都存在着电介常数(包括空气),物体的电介常数越大则线包产生的分布电容就会越大,你去查一下绝缘漆的电介常数就知道为海版的线包为什么不浸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谢谢海和老师,收藏慢慢消化。

自己的短板,要好好学习学习,感谢海版分享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P:
所有物体都存在着电介常数(包括空气),物体的电介常数越大则线包产生的分布电容就会越大,你去查一下绝 ...

知道了,就是为了减小分布电容从而避免影响高频。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教,为什么线包不浸漆而只给铁芯刷漆?另请版主推荐性价比高的铁芯和购买渠道。谢谢。

性价比是相对的,现在信息这么畅通,有人卖50,有人卖30,有人卖10块。难道只有卖50的知道赚钱吗?
好的硅钢片就是比紫铜贵。

网友:
谢谢海版的奉献,在学习消化版主的制作经验

网友B(2019-01-13):
没法子,只好厚着脸皮问了。
请问海版,绕组里面,初级,最里面靠铁芯那一段,“*”   标在左边,
其他所有的绕组,*都标在右边,
我知道*是指同名端,但具体要绕牛了,还是不明白,所以想问问,

*在左边,是指线头在左边,从左绕到右
*在右边,是指线头在右边,从右绕到左?

还是指反向绕呢??????

网友:
看上去不错,喜欢线包这种出线方式,建议版主进军无骨架。

网友(2019-03-04):
都忘记上图了,
下面的就是我在海河兄这定做的推挽输出牛:

网友Q:
请教海版:1,这个牛只在组间垫一层0.08绝缘纸,各组层间还垫纸吗?
               2,初级是平绕还是乱绕?
               请百忙中给予解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海版:1,这个牛只在组间垫一层0.08绝缘纸,各组层间还垫纸吗?
               2,初级是平绕还是乱 ...

要是平绕肯定得层层垫纸,要把根本绕不平。
自己用乱绕即可,乱绕的随机分布电容要小于不层层垫纸的平绕。当然了如果眼神好,有工夫,那层层垫纸平绕更好。

网友:
没能力制作,欣赏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平绕肯定得层层垫纸,要把根本绕不平。
自己用乱绕即可,乱绕的随机分布电容要小于不层层垫纸的平绕 ...

谢谢版主,有空了试试。

网友R:
引用 楼主:
没有反绕的,只要存在反绕,频响就降低。

画左面和画右面,那是为了看着清楚。实际中,你方便从那边 ...

请教海版,为何反绕频响就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海版,为何反绕频响就降低?

  具体物理角度的原理,目前还不知道,单是离不开分布电容的物理分布影响,就像Z字绕线比S绕线减小分布电容差不多。
也请教过其他老师,绝大多少人都说主观听感差不多,但是扫频仪看频响差别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物理角度的原理,目前还不知道,单是离不开分布电容的物理分布影响,就像Z字绕线比S绕线 ...

谢谢海版指教,以前的说法正好如此相反,但也说不出理论根据。这几天正想绕对6p14推挽,纠结了

网友S(2019-04-07):
    请问海版主,我有一对铁芯是86*40的,想按照您的这个帖子绕法绕一对6V6单端输出变压器,不知道初,次级的线径要改为多少?初,次级匝数改为多少?还请老师指教!学生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请问海版主,我有一对铁芯是86*40的,想按照您的这个帖子绕法绕一对6V6单端输出变压器,不知道初,次级 ...

  6V6,5K阻抗。

86X40铁芯,
初级用0.21毫米漆包线,2500匝;次级用0.43的漆包线,8欧是104匝,4欧是74匝。按照我帖子的绕组图,最后三组次级并联。

这是层层垫纸的数据,如果你不层层垫纸,乱绕的法的话,初级可以用到2700匝,初级8欧113匝,4欧是80匝。

此三夹三简化绕法,我做个好几对了,现在基本固定就用这个绕法,层层垫纸Z字绕线,不输中等价位的成品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6V6,5K阻抗。

86X40铁芯,

   谢谢海版主给的参数,我已经收藏了,改日自己绕一对试试看。还是40多年前绕过变压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重头越。” 谢谢海版主的指教和给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T:
你好海版能给我设计一个6P1单端输出牛的数据吗?我有Z11 66的铁芯舌宽2.2*35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T:
你好海版能给我设计一个6P1单端输出牛的数据吗?我有Z11 66的铁芯舌宽2.2*35的谢谢

  我没做过66 的牛,没什么经验,担心线圈多了绕不开。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没做过66 的牛,没什么经验,担心线圈多了绕不开。

没事谢谢海版,我是什么也不懂只想自己学着做下,苦于不会算工式,不想买现成的,买了现成的就没有折腾的意思了! 牛绕好了白版给我设计的,照网上的电路也装好了也出声了输出用的电子管收音机的初极7000欧的不好听才想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T:
没事谢谢海版,我是什么也不懂只想自己学着做下,苦于不会算工式,不想买现成的,买了现成的就没有折腾的 ...

66的,不好绕。线细 框架小。不戴手套吧,手上出汗伤线,戴手套更不得劲。
而且66的,要想层层垫纸 整齐排线,估计绕一对牛,得近视加重十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66的,不好绕。线细 框架小。不戴手套吧,手上出汗伤线,戴手套更不得劲。
而且66的,要想层层垫纸 整齐 ...

谢谢海版我在慢慢研究下

网友U:
谢谢海河版主的无私帮助。
86*40铁芯,是指长边86、叠厚40的吧?因为这个40 边长和舌宽都对不上

网友V:
Z字绕线和S绕线是怎么个绕法,请解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V:
Z字绕线和S绕线是怎么个绕法,请解释,谢谢

我也想知道是如何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Z字绕线和S绕线是怎么个绕法,请解释,谢谢

海河版主已经说过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17271

楼主:
引用 网友U:
谢谢海河版主的无私帮助。
86*40铁芯,是指长边86、叠厚40的吧?因为这个40 边长和舌宽都对不上

40当然是叠厚了。
86是E字片的最长边。

硅钢片 一般都是标准的,66、76、86、86、105、114、133,都是指的E字最长边。

网友E:
楼主绕变压器的工艺堪称一流,接线柱你是怎么卯的能详细分解一下过程吗。还有制作线圈骨架有没有简单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缘纸上打2.8mm的孔,砸空心铆钉,就跟在绝缘板上一样。

骨架最简单的,用1mm厚的绝缘纸,折个框子就 ...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2019-05-07):
谢谢海河版主,这几天没及时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40当然是叠厚了。
86是E字片的最长边。

谢谢海河版主,这几天没及时回复

网友:
更适合业余制作的输出牛三夹三绕法
先记号,有空学习。谢谢海老师!

网友W:
海河老师,为了减小体积,最近想做微型胆机,想到用EI48  Z11  0.35做小输出牛,给6P1用,您说够大不?目标也就2瓦足矣。低频能行不?和66  0.5片子相比差别大不?您是经验丰富的专家,恳请不吝赐教。

网友N:
做输出铁芯宜大不宜小,我的6P3P单端原来用El66X33感觉还是不好,现改成El96X50按海河老师的三夹三绕的,感觉比以前的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海河老师,为了减小体积,最近想做微型胆机,想到用EI48  Z11  0.35做小输出牛,给6P1用,您说够大不?目标 ...

  肯定不够。这么小的骨架,手工绕线,都得增加近视度数。

楼主:
引用 网友N:
做输出铁芯宜大不宜小,我的6P3P单端原来用El66X33感觉还是不好,现改成El96X50按海河老师的三夹三绕的,感 ...

96X50太重了。我用是96X35或者86X40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够。这么小的骨架,手工绕线,都得增加近视度数。

十分感谢海河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害怕线圈了,连绕中波磁棒那几圈都打怵。

网友X:
引用 楼主:
96X50太重了。我用是96X35或者86X40 的

海版好,我买了一些二手的Z11片子,新Z11片子,还有一些H14片子。准备模仿您的这种绕法来一对6V6输出,不知用那种片子低频好些。您使用的是那种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X:
海版好,我买了一些二手的Z11片子,新Z11片子,还有一些H14片子。准备模仿您的这种绕法来一对6V6输出,不 ...

你自己试试,哪个片 电感量大 就用哪个。

网友Y(2019-12-15):
请教海河版主我想用EI76铁芯 叠厚50mm---55mm绕个3,5K单端输出牛 求数据

网友:
感谢海河版主!收藏了,努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Y:
请教海河版主我想用EI76铁芯 叠厚50mm---55mm绕个3,5K单端输出牛 求数据

你既然要 叠厚50mm---55mm,那为什么不考虑用86的? 76的叠这么厚,从视觉上也不好看。而且,小尺寸的铁芯,相对来说,更不方便绕制。

网友:
海河版主晚上好 主要是自己亲手拆了三个EI76铁芯80W的美国红线牛 想利用这个铁芯

网友:
      很实用  手艺好  点个赞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如果不泡漆有什么影响?

网友:
请教海河版主 这样一对牛初级和次级二种漆包线的重量大约各需要多少 求指点  谢谢

网友:
基本看懂了,找个时间拆个电源牛来试绕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自己试试,哪个片 电感量大 就用哪个。

海河版主好!
这几天正在筹备绕两付输出牛。看您的三夹三绕法发现B+的起点不在靠近铁芯的位置、而是从初级的第二段引出B+,请问海河老师:这样做有什么优势?
  还有、如果窗口有余量的话有必要改成初4夹次3吗?   另外曾看过您以前的帖子多采用“次夹初”的绕法,与“初夹次”那个更好?   最后请问:线圈靠近铁芯端做B+和做P端有严格的规定吗?谢谢!

哈哈,还有个问题:我买了全新的国产H18铁芯(15元1公斤),您说他与二手拆机的Z11铁芯那个可能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河版主好!
这几天正在筹备绕两付输出牛。看您的三夹三绕法发现B+的起点不在靠近铁芯的位置、而是从 ...

  您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通过实测,4夹3对于性能的改善,并没有明显优于3夹3的,所以后来我就简化做三夹三了。这个帖子发布时期,仍处于不太成熟的探索阶段,当然了现在也不是成熟,进步总是缓慢和往复进行的     我给您说一个更直观的三夹三结构,从最外面到内:初——次——初——次——初——次,即可;P从最外侧引出。

H18自身损耗大,不特别适宜做输出牛。而且片表面的绝缘情况也不好。建议你买点Z11,两片Z11中间夹一片H18,这样可以解决绝缘问题。我没买过H18,只用过H14,这样夹着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通过实测,4夹3对于性能的改善,并没有明显优于3夹3的,所以 ...

谢谢海版回复!H18只买了8厘米,66带孔片,好在价格不贵。目前网上Z11的EI66片只有全新的(32.5元1公斤),二手拆机的没有了。着急就先买了点,幸好计划的6P1推挽EI76片还没买。绕完这个试试、如果差距太大就拆掉再换全新的Z11。
海版,您说的这个H18绝缘问题很严重吗?我买的可是全新片,看外观非常整齐漂亮、绝缘层看着也很好。
另外,您觉得我这个H18导磁率取11000能行吗?

网友(2020-02-28):
太多实用数椐,太多实际具体铁芯秀劣经验,一下子消化不了.再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漏感已有6毫亨,指标很好了!商品能做到3毫亨

商品???3MH?为什么要胡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海版回复!H18只买了8厘米,66带孔片,好在价格不贵。目前网上Z11的EI66片只有全新的(32.5元1公斤 ...

表面就是一层氧化膜,你看着很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阻,几乎跟没绝缘一样。
磁导率取一万。

网友F:
引用 楼主:
表面就是一层氧化膜,你看着很好,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阻,几乎跟没绝缘一样。
磁导率取一万。

谢谢海版回复。咨询您的时候我买的片子还没到手,我是看图片觉得很好、全新的,等片子到手后才发现与您说的一样、根本没有绝缘层,我真没想到这样的东西也能卖
我试着给它单面薄薄的喷了一层自喷漆,然后测量了一下:40mm的厚度变成了41.5mm,用手反复折片子也不断、上当了!决定放弃不用它。
前天我又拍了两付Z11片,66x38和76x42各一副。这个店铺是按mm卖,价格稍贵一点,货还挺全。其他店铺大多没货了。新拍的还没到,估计还得2~3天左右到货。
原本春节休息时能干点活、结果闹疫情始终就没去上班、我大部分器材都放在单位了,所以什么都没干成。这些天只能看网友们的帖子打发时光,闲着难受和网友们乱交流,日后还需您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海版回复。咨询您的时候我买的片子还没到手,我是看图片觉得很好、全新的,等片子到手后才发现与您说 ...

您误会了,这可不是假货或者残次品。
它就是这种工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误会了,这可不是假货或者残次品。
它就是这种工艺的。

您好!这方面知识我懂的太少,只知道片子越薄涡流越小、铁损也小,不绝缘不就成铁疙瘩了 。哎,不用了,留着做扼流圈、或改绕个小电源什么的用吧。好在就是一副66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这方面知识我懂的太少,只知道片子越薄涡流越小、铁损也小,不绝缘不就成铁疙瘩了 。哎,不用 ...

这种片子,做电源牛,还真不如做输出了。做电源,它发热。

网友Z:
引用 楼主:
0.43毫米的线,在76框架里,肯定一层绕不开98圈啊。当然是两层了。

请教海版,做6F6单端,76片绕7K单端牛,初次扎数比是多少呢,麻烦海版白忙之中给计算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种片子,做电源牛,还真不如做输出了。做电源,它发热。

好的,听您的。等我绕完线包插一个H18与Z11比较一下,看看差距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听您的。等我绕完线包插一个H18与Z11比较一下,看看差距有多大。

用电感表测电感量,也许H18的电感量比Z11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教海版,做6F6单端,76片绕7K单端牛,初次扎数比是多少呢,麻烦海版白忙之中给计算下,谢谢

76的做7K的牛,需要细线,要不缠不开。
比较建议用86的,您肯定会觉得,功率小,没必要用86的。输出牛的体积大小,不能完全以功率大小来决定。
0.21的线,用86可以绕开3000匝,如果用76的。勉强也就两千六七。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电感表测电感量,也许H18的电感量比Z11还大了。

海版好!但愿这个H18能用就不错了,过几天就可以验证了。我已经给它喷漆了、只喷了一面。新买的0.44漆包线还在路上,过两天开工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版好!但愿这个H18能用就不错了,过几天就可以验证了。我已经给它喷漆了、只喷了一面。新买的0.44漆 ...

您这一喷漆,电感量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一喷漆,电感量就下来了。

是吗,不懂、尽干错事。 还费了好大功夫呢

网友Z:
引用 楼主:
76的做7K的牛,需要细线,要不缠不开。
比较建议用86的,您肯定会觉得,功率小,没必要用86的。输出牛的 ...

感谢海版白忙之中回复,祝您事事顺心吉祥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Z:
感谢海版白忙之中回复,祝您事事顺心吉祥平安。

感谢。不要客气

网友AA(2020-09-22):
拜读了海版的三夹三绕法对我们这些小白菜太有意义了,麻烦问一下海版按照您那个3.5k的数据86*40矽钢片绕的输出牛用在fu7单端不知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拜读了海版的三夹三绕法对我们这些小白菜太有意义了,麻烦问一下海版按照您那个3.5k的数据86*40矽钢片绕的 ...

不太适合。
两个方面,第一、阻抗不合适,FU7单端做好是5.5K的阻抗,具体分析请见我以前发的关于FU7与6P3P比较的帖子。
第二、FU-7单端最好是做86X50或者96X40的 大小比较合适。

网友:
虚拟的扫频仪是怎么弄的呀,求教!!

网友:
海版这两天在网上找到了您写的fu7与6p3p比较的那篇文章读了两遍,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