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在楼外架了两根长天线

楼主(2018-12-04):
在外地看孙子好几年,终于完成使命回家了,于是还想重新架设天线听收音机和矿石机,之前的天线已经拆除。

找出荒废了几年的旧天线,看到的是电线的绝缘皮已经老化变硬,军用天线的橡胶皮已经开裂变脆掉渣,忽然想起烂柯一梦,还有那个小孩看下棋,岁月流逝,转眼就是多年,抓紧时光还可以再玩玩一阵子。

费了好大劲,去除了军用天线的烂胶皮,剩了裸线,是一百多股的老货,大约30米,电阻极小,好天线啊,不用可惜了。

对面的楼房已经今非昔比,重装了程控门,刷卡,上不去了,发愁了几天,但是有一天忽然发现那个门坏了,可以拉开,于是匆匆准备好器材,在一天上午开工。

上楼顶要爬六楼的悬梯,太高够不着,在外面找了一把废椅子。爬梯子感到困难多了,年龄不饶人哪。

楼顶的避雷圈线已经被拆除,剩下一截钢筋正好固定天线。放线时难度大了,裸线打卷缠绕,后来穿进一段钢管才解决。

迅速架好一根天线,从对面六楼顶到我的卧室二楼窗户前。大约30米。成功了。

迅速又找了另一根天线整理好,想去再架一根。走到那个门,没卡拉不动了,只好等人尾随。等了二十分钟,终于进去了,迅速架好第二根。

转眼间就又有了两根30米长的天线,可以重拾收音之梦了。

晚上,接上电子管收音机听中波短波,爽极了,邻省远地中波台也清晰可听,杂音都可以接受。短波也是信号很强,倭国和棒子的信号太强大,猫眼完全闭合。

接上简单磁环矿机听中波,一个强台有200微安以上,能收市内5个台。换了根接煤气管的地线,强台电流超过300微安了。

但是当一个强台低功率发射时只有20微安,也够了。

晚上听矿机中波高频最高端,一片片棒子强大的短波声浪飘过,夜深人静,耳机几米外可以听见。

但是用数显机包括PL600收听,都是一片杂音,不堪忍受。还是电子管和矿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以后固定室外天线少了,再找这样的紫铜多股线难了。另外,在自然条件下,在酸碱雨水的冲刷下,紫铜 ...

是啊,线是好线,不搞通讯可惜了,但是我年纪大了,玩不了许多年,没必要省着用。

线在外皮老化后,内部进去空气,剥开后看到线的表面已经发黑氧化,但是应该不影响导电。我看见大型发射台的天线线材都是实心铜线,表面也是黑的,氧化无可避免。

焊接前我把线头铺开,每一根细线都用细砂纸打磨,浸锡,保证每根线都导通。

我还有根可能是军用T型天线,地摊上淘的,大概20多米,也是多股线,中间有双股馈线引下线,请教怎么用才物有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专业电台天线就是用多股紫铜线制成。天线分天波和地波天线,斜拉天线是选择通信方向得天线。后来的88 ...

这根军用线就是多股紫铜线,一百多股,30米长电阻很低。我量了一下,不到0.1欧,但是那根普通电线电阻就有1 欧多,区别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专业的天线,不怕有人查水表吗?电台天波天线!

只是其中一根的线材是专业的多股线,其余都太业余,真正专业的天线要高要长,避开楼房,不能斜拉,受城市条件限制,架设真正专业的中波天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好在有一个强台,矿机电流可以在500微安左右,可以用3.5吋动圈喇叭放音,几米外可以听清。如果在低功率状态只有20微安。

怀疑这个强台功率跟以前接近,但是因为天线比以前60米短多了,所以电流远远达不到毫安级,50毫安的奇迹大概永远不会再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天线,上照片看看

就是一般的斜拉线,目前还没人管。看照片。

网友B:
什么样的天线,上照片看看

网友C:
地线接煤气管道,极度危险

网友D:
同感。架条好天线胜过加级调谐高放,夜深人静听矿机中接收到绿色环保的无杂音是耳朵的福份。特别,提醒一下,地线最好别接在燃气管上,慎,慎。两条不同方向的长天线可加4:1巴倫,。一条长天线可加9:1巴倫。

网友E:
从六楼窗口垂下一根十米来长的电线当天线,第二天就有人(可能是物业,不清楚)在楼下按对讲机,说这根线的事,无奈,只好撤了。也不知影响了谁,可能就是不美观、碍眼吧。现在装个矿石机,天线问题太难了。

网友F:
老哥辛苦!矿石机情怀闹的啊!

网友G:
羡慕啊俺以前也曾经拥有能带起矿机的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线接煤气管道,极度危险

实在没办法接地线,只有煤气管是铁管,以前的水管都改成塑料管了,楼下地基都是垃圾石块,接不上土壤。

网友H:
好的天线将给矿机带来好的较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感。架条好天线胜过加级调谐高放,夜深人静听矿机中接收到绿色环保的无杂音是耳朵的福份。特别,提醒一下 ...

谢谢关注!  只是接收,加不加巴伦无所谓。我只是接一个大可变当天调,改善高端。

两根并联矿机效果会提升,但不是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六楼窗口垂下一根十米来长的电线当天线,第二天就有人(可能是物业,不清楚)在楼下按对讲机,说这根线的事 ...

可能我这里不是高档小区,管的不严,幸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哥辛苦!矿石机情怀闹的啊!

谢谢关注!  就是矿机闹的啊,老胳膊老腿的爬上楼顶,就为了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羡慕啊俺以前也曾经拥有能带起矿机的天线.......

现在在市里有好条件架长天线的不多呀。很多人想玩矿机也收不到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天线将给矿机带来好的较果

这就很好了,尽管台不多,都是功率低,一个强台,还不保证总是高功率发射。

现在这个强台还不是以前最大的功率,那样可以轻易上毫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