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楼主(2018-12-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对灯丝直流供电的几种危害加以说明:
1.常见有将6.3v整流滤波后供灯丝的;由于电容的储能作用,此时直流电压是高于6.3v的;所以会缩短寿命。
但是,当管子老化,发射能力下降时,可用此法,使管子再用一阵;至寿终正寝。
2.采用降或稳压至6.3v,此时与交流功率无异。
3.采用直流供电时对管座,管脚的接触要求更高;当接触不完全良好时,直流电压会分解空气中的水分子,放出氧/氢离子,氧离子使金属氧化,进一步造成接触不良,引发故障。而交流对接触不完全良好具有相对的耐受性。

网友A:
当然直流稳压后供电是最佳的。可是在电子管兴盛的时代,你想给灯丝供电采用直流稳压,是件容易的事么?所以多数时候使用交流供电,为此人们还设计了,使用交流供电的灯丝和阴极,目的是增加热惰性,减少交流加热的热波动。
很多问题,要带着历史眼光看。经常是,现在非常容易实现的事,在当初是难过登天的。

网友:
纠正两个误区:

1、电子管的灯丝,最早是设计成用直流供电的----蓄电池。在发明电子管几十年以后才采用交流给灯丝供电,主要是为了经济性和方便。
2、交流电有效值和直流电的功率是一样的,请百度有效值的定义。

 有效值主要用于衡量交流电压、交流电流的幅值大小,出发点是热效应与直流电相同。有效值具体定义如下:

  电压有效值:在相同的电阻两端分别施加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经过一个交流电压周期的时间,如果它们在电阻上所消耗的电能相等的话,则把该直流电压的幅值作为交流电压的有效值。

  电流有效值:在相同的电阻中分别通过直流电流和交流电流,经过一个交流电流周期的时间,如果它们在电阻上所消耗的电能相等的话,则把该直流电流的幅值作为交流电流的有效值。

  正弦电压、电流有效值等于其最大值(幅值)的1/√2,约0.707倍。

  对于非正弦周期电压、电流信号,可以通过傅里叶变换的方式分解为直流分量、基波分量和各次谐波分量,其中,基波分量和谐波分量均为正弦信号。

  有效值的计算方式有两种:

一有效值的时域计算公式
  有效值等于其瞬时值在一个周期内的方均根值。

有效值的计算方式

网友:
       你指的交流声是电源所带来的,对于旁热式以及灯丝电流较大具有足够高的热惰性直热式电子管,其灯丝都可以用交流直接供电,另外还有一种灯丝带有中心抽头的直热管也可以交流供电。对此有的电子管手册会标明灯丝交流或者直流加热。对可以交流加热的电子管采用整流后对灯丝供电纯属画蛇添足。交流供电比照直流供电不存在灯丝两端的势差对其寿命有利。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整流,滤波,稳压是三种不同的概念,并非经过整流一定要滤波甚或要稳压。

网友B:
在要求较高前置放大级有用直流的,可减少交声,也有用降低灯丝电压(5v)的降低交流声,也有灯丝组中心抽头接地降低交流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热器降温多是用二级管,道理就是只用半波,故电压降半。6,3伏全波50周交流电低于直流6,3伏电功率!理论 ...

如果不是文字表达上的问题,那么坛友您有些概念错误了,这个在以后工作学习中很要命,加强基础学习。

网友:
可以,但是用6.3v的电子管大部分是旁热式电子管,做好布线和接地是重要的。

网友:
稳不稳不重要。中心点接地,没中心点用两个电阻串联中心点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布线和接地要注意哪些要点?

一般前后级采用两组灯丝供电,前级灯丝电源是3.15+3.15中间接地,灯丝电源线用绞合方式,接地由前向后,不可跨级布线,采用一点接地。

网友:
可以!偶认为灯丝老化快,换管会多!交流50周是有很多道理的,制定前,人类是做了很多试验才定下来。其中的很多不只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说换成直流供电后灯丝会老化快?

是的!交流周期多了,热效应大,材料老化快。直流方向不变,一直在有电子流动加热。战时应急通讯可以,常态下不可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明白。到底是交流供电老化快?还是直流老化快?直流稳压供电可以避免过热或温度不够,还可以缓解启动冲 ...

电热器降温多是用二级管,道理就是只用半波,故电压降半。6,3伏全波50周交流电低于直流6,3伏电功率!理论上,波型不同,学过的自明。

网友F:
交流电的有效值就是用热量定义的。电压低有效值为U的交流电和电压为U的稳定直流电。分别加到同样的电阻R上,经过足够长的时间,产生热量应该相同。

口头所说交流电的电压,如果不特殊指出,一般都是说有效值。楼上有位好像是在搞笑,娱乐我们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6,3伏全波50周交流电低于直流6,3伏电功率???--------同样电流时电功率应该一样吧?

不同,波型不同,看电工交直流电自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的有效值就是用热量定义的。电压低有效值为U的交流电和电压为U的稳定直流电。分别加到同样的电阻R上 ...

哦!微观!道理上!偶想!当初交直流电理论创建不只是整数。还会有零后面的10多位小数,理论上要讲清,不是靠感觉。数学计算也明白!讲的清!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哦!微观!道理上!偶想!当初交直流电理论创建不只是整数。还会有零后面的10多位小数,理论上要讲清, ...

您没上过中学吗?初中数学的代数课程,用字母代替数字,要小数点后面有多少位就能有多少位。还十多位小数,几百位几千位要多少有多少。现在计算机把圆周率算到多少位您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文字表达上的问题,那么坛友您有些概念错误了,这个在以后工作学习中很要命,加强基础学习。

哦!谢谢!当初偶就是这样学的,直流是直线,交流是波浪,函数波型计算等一大堆公式,可能现都无用了,只评感觉了,也可能应再学习。现是生活中,偶们用的电热毯,电吹风都是用二级管减半波降压。在数字电路中,这种取半波也有应用,通信中,点型电路中也常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要求较高前置放大级有用直流的,可减少交声,也有用降低灯丝电压(5v)的降低交流声,也有灯丝组中心抽头 ...

哦!一般前级多两用,就是主振加放大或中放,用降压减少电子流的方法可用,但在稳定的电路中不可取,因一管两用可能会对主振有应响,除非是主振单独用一电路。偶们是听声乐的,在稳定的放大器中,信号输出取样稳定是第一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没上过中学吗?初中数学的代数课程,用字母代替数字,要小数点后面有多少位就能有多少位。还十多位小 ...

哦!谢谢!据偶所知,目前,电流,电压,偶们一般应用能测量的准确数字小数点后也就20位左右。其它就是高科研范围了,非偶们所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直流稳压后供电是最佳的。可是在电子管兴盛的时代,你想给灯丝供电采用直流稳压,是件容易的事么?所以 ...

赞同!偶用过的71型电台,大81型收信机都是甲电供电其灯丝电压不是交流6,3伏。 在直流下灯丝电压也不是6,3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