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藕变压器

楼主(2018-12-05):
请问图上左右二种绕法效果一样吗?主要是考虑输入细线不剪断跟输出粗线并绕。

网友:
第二个不是自耦变压器了

网友:
第一图的自耦变压器,在1:1的情况下,是市电直供,没有功率限制。第二个图的就不一样了,只能叫做共地变压器。

网友:
后图不属于自藕变压器,如果铁芯相同而二次电压比较低的话,后一个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只有前一个变压器的几分之一。

网友:
这两种都是自耦变压器,前者是只能降低电压,后者通过接法的改变可以降低电压也可以提高电压。

网友:
肯定不一样呀,后图是隔离变压器了,下面没必要联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