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老500表问题

楼主(2018-12-05):
一块66年震华500表动圈不通  没能力修复   买一块93年500表用其动圈能否更换 ?谢谢!

网友:
新老500型表头的内阻和灵敏度略有不同。
老表的灵敏度(满刻度电流)大多是39.5微安,新表有的40多微安了。
动圈内阻也不同,区别还蛮大的。

换动圈,不但考虑内阻,还要考虑灵敏度(磁钢的磁场强度与动圈匝数的配合),
如果区别不大,可以运用串联表头的微调电阻进行调整。

楼主:
没拆过表头   估计弄不成   旧表还有绕线电阻坏    折腾半天再弄个四不像就有笑话了    谢谢!退堂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拆过表头   估计弄不成   旧表还有绕线电阻坏    折腾半天再弄个四不像就有笑话了    谢谢!退堂鼓吧。

对,慈禧太后不抽中华香烟

楼主:
今天阳光充足   上午大着胆子把500表头拆开看看到底什么结构    结果装不回原样了    动圈坏是原有的 想找断头焊上  根本不可能   两头油丝座【轴尖】是沾到动圈上的   磁力极大  控制不了同心度   杯具了   正所谓难家不会  会者不难   油丝没坏  也没有合适胶水   就是有动圈也无法完成  唉   笨啊 。

网友A:
就是换表头,大多数人,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换表头,大多数人,修不了,

谢谢你的安慰    你这样说 我心里好受点了。

网友:
卸动圈必须用拆动圈的专用叉子。不然动圈肯定坏

网友B:
我有一台外磁的500型表,表头坏了 ,想用新的内磁的表头更换  ,请问各位老师,此办法可行吗?

网友:
选用内阻500型大于2.0kΩ动圈,满偏39.5uA电流更换,表头,然后对表头电阻进行调整

网友C(2019-10-12):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外磁的500型表,表头坏了 ,想用新的内磁的表头更换  ,请问各位老师,此办法可行吗?

外磁式和内磁式表头动圈尺寸不一样,不能换

网友:
已经代换成功,非常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外磁式和内磁式表头动圈尺寸不一样,不能换

人家说的是全换,

楼主:
经过近一年的学习500表除了换动圈基本上会修了,现在有71年遵义一只,73年上四厂一只80年永跃一只86年上精艺一只86年南通500_2内磁一只,精度都不错,精心保养外观打蜡每只配有泡沫盒子,现在发愁这些500表如何处理,不会传照片啊   今年行情也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近一年的学习500表除了换动圈基本上会修了,现在有71年遵义一只,73年上四厂一只80年永跃一只86年上精 ...

你说的处理,是不玩了

楼主:
不是不玩    太多了   留一块自用其余出掉。

网友(2019-11-20):
90年后的表通常是内磁式,和老式的外磁式动圈尺寸都不同,不能互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阳光充足   上午大着胆子把500表头拆开看看到底什么结构    结果装不回原样了    动圈坏是原有的 想找 ...

修理表头还是要有点技巧的,不是谁都能搞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外磁的500型表,表头坏了 ,想用新的内磁的表头更换  ,请问各位老师,此办法可行吗?

此法不可取,也没必要,现在的500型表之所以不受欢迎,就是表头不行,换上去有意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说的是全换,

不好意思,点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此法不可取,也没必要,现在的500型表之所以不受欢迎,就是表头不行,换上去有意义吗?

九几年的500表内磁表头还不错。可以放心的换。比方说上海精益,四厂,都不错。

网友(2020-04-24):
引用 网友A:
九几年的500表内磁表头还不错。可以放心的换。比方说上海精益,四厂,都不错。

最近得了一块93年的500,是精德仪表厂的,精度还不错
2.5V
一节电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