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信号源与示波器预调中周

楼主(2018-12-05):
并非空想,仅是实作。
若有质疑,各自验证。
卧床静养,恕不作答。

网友:
这样预调好中心频率,上机后会不会因为分布电容的影响发生偏离?
以前我也曾想一种预调的方法,就是把中周接成一个电感三点振荡器电路,用万用表频率测量振荡频率,把频率调到465KHZ,应该也是可行的,但没试验过。

网友A:
        后面接毫伏表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吧。

网友:
我有扫频仪,这个用不上

网友:
简单实用的方法,除了双调谐都适用

网友:
这就是用信号源与示波器模拟扫频仪的实例~~!

网友:
感谢老木老师的经验分享。

网友:
现在没有新扫频仪买,DDS信号都带扫频,就这样扫。

很简单的事,我想了几天才搞明白波形上估测中心频点(465K)和带宽。

网友:
测电压也一样吧。

网友B:
只能说勉强可以吧,因为无法保证带宽。

网友C:
方法完全正确!
有点小小的建议:
1、信号发生器侧的20k电阻与一般情况下三极管集电的输出电阻相近,所以最好是抽头接入,这样更真实模拟实际电路。如果不抽头接入的话最好该电阻增大到80-100k。
2、示波器的输入电阻一般都有1M,阻抗够高,所以接示波器的这个电阻只要不过大都没问题,但考虑到示波器探头有输入电容,为了减少该电容的影响,故而这一侧的电阻如果用100k则更好(探头输入电容的影响就更微弱)。

网友:
使我长知识的帖子,谢谢楼主老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勉强可以吧,因为无法保证带宽。

调磁帽还会影响带宽吗?不是中心频率调到465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磁帽还会影响带宽吗?不是中心频率调到465就好?

为了保证带宽,收音机三个中周中心频率是错开的,一般只有一个的中心频率是465KHZ,其余一个低于465KHZ,如462KHZ;一个高于465KHZ,如468KHZ,这样带宽才能超过6KHZ。当然这只是比喻,实际调试时用扫频仪调到带宽既合适,增益又得到保证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接毫伏表应该是一样的道理吧。

我没细看帖子,还当扫频(看楼主示波器上的波形),单个也一样用楼主的连接扫频(可看带宽)

你是内行,单预调465K, 示波器还不如你的高频毫伏表简单实观,我是用玩具表(没有毫伏表)

网友(2019-07-08):
可以 这么 用

网友(2019-12-11):
前辈的方法应该可以的,有机会试试。

网友E:
这个调试方法,是基于LC并联谐振电路在谐振点的时候两端的阻抗最大并且电压最大的原理。从这一点上讲,用高频毫伏表代替示波器更简单直观,在信号源频率准确的情况下,调节磁帽到毫伏表电压最大即可,此时就是LC并联谐振电路已经谐振到信号源的频率上了。
只不过,高频毫伏表可能多数人没有,相对来说拥有示波器的人多一点。
变通一点的话,拿万用表直流测量检波输出的直流电压也是一样的原理:信号源送入标准中频信号,逐级调整中周磁帽,让检波输出的直流电压达到最大值即可。哪怕AGC有一点影响,也基本可以忽略,因为实际操作中,是需要左右偏调来找中点的,譬如向左转45°电压下降,回过来电压又到最大值,向右再转45°电压又下降,然后根据回转角度,找到电压最大这个角度范围的中点,就可以了。这样门槛更低,都不用示波器。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用,前几天修一收录音机,中波无台,拆下中周见内附电容已被上家捣碎,用此方法很快解决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
4楼讲的对是一回事儿

网友:
我在80年代初别人装电子管的收音机,让我给统调一下那台机子开着就顺手调了。

网友F(2020-08-16):
引用 网友E:
这个调试方法,是基于LC并联谐振电路在谐振点的时候两端的阻抗最大并且电压最大的原理。从这一点上讲,用高 ...

用音频毫伏表可以吗?比如DF1930型。

网友:
请问老师们,这个能看出中周的曲线好看否,声音好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音频毫伏表可以吗?比如DF1930型。

看你测量哪个节点了,如果像首贴那样测量中周的信号的话,音频毫伏表的频率响应到不了465kHz,没法用。如果用来测量检波输出信号的话,音频毫伏表可以用,当然同样会受到AGC电路的影响,不过我认为实际操作中这一点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2021-12-13):
谢谢老师的分享,没有示波器看不到啊...

网友:
完全靠谱,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调试方法,是基于LC并联谐振电路在谐振点的时候两端的阻抗最大并且电压最大的原理。从这一点上讲,用高 ...

其实这才是我们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初衷,扫频仪等设备是工业化量产才需要使用的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82790&extra=page%3D4&mobile=2

网友:
数字信号源DDS就是个噪声发生器,优点是频率锁定比锁相环快,频率分的比锁相环细。缺点是不干净用了做数字电路测试可以,做模拟的只能业余玩玩不能上台面因为用DDS测高频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2022-08-02):
引用 网友E:
看你测量哪个节点了,如果像首贴那样测量中周的信号的话,音频毫伏表的频率响应到不了465kHz,没法用。如 ...

请教老师,实际测量中频时,具体操作是不是先要断开混频三极管基极的磁棒线圈,使震荡停振了?我有一台学生用信号发生器,再问一下465KH的等幅正弦波信号要从那里注入了?是从混频三极管的积电极(硅管机)注入吗?即中周的和混频管连接的地方。然后输出端在检波二极管后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电压,当调整三个中周时输出电压最高时就调准了,是不是变样了?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C:
方法完全正确!
有点小小的建议:
1、信号发生器侧的20k电阻与一般情况下三极管集电的输出电阻相近,所以 ...

还可以用中周次级并联2千欧电阻接入示波器,这样模拟晶体管输入,更接近实际使用?

网友(2025-01-03):
按照老爷子的方法校准后,左右转动一下信号源,看示波器图形,如果稍微转动(改变)一下信号偏离频率,示波器图形幅度就下降很多,说明选择性好,如果信号偏离幅度大 ,示波器图形下降幅度才大,说明选择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