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音响达人帮忙看看这种喇叭有更换的必要吗?

楼主(2018-12-06):
还有,纸盆中间的小喇叭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声音正常没必要换,这是全频喇叭,中间是高音。

网友B:
把中间纸盆形状整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正常没必要换,这是全频喇叭,中间是高音。

多谢指教
不过还是有些不解。用手触碰中间的小喇叭,感觉与大喇叭纸盆是粘在一起的。不知这小喇叭是如何发出比大纸盆更高频率的声音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中间纸盆形状整一下就行了

多谢指教。
也不知车厂的安装工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在自己拆下盖板拍照之前,网上看到的同一位置的喇叭照片这个小喇叭也是严重变形的。

网友C:
这种双纸盆喇叭,为了提升高音,飞乐的喇叭这种方式比较多,6.5吋,8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双纸盆喇叭,为了提升高音,飞乐的喇叭这种方式比较多,6.5吋,8吋。

多谢指教.
如果小喇叭与大喇叭没有固定连接, 而且有独立的音圈驱动, 那么系统质量小, 可担当高频发声. 问题是现在凭感觉中间这个小喇叭与大纸盆是固定连接的 , 估计后面也不会有什么独立的音圈驱动. 这种情况下是如何实现全频的? 如果我对结构的判断是正确的, 倒是将这个小喇叭给去掉, 减小纸盆系统的质量, 对提高音频上限更有好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
如果小喇叭与大喇叭没有固定连接, 而且有独立的音圈驱动, 那么系统质量小,  ...

这个喇叭不是全频的,只不过多了个小纸盆,真正的全频喇叭一般是一纸到边的,把那个小纸盆整整型就算了。汽车音响是不考虑高音的。除非你喜欢民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喇叭不是全频的,只不过多了个小纸盆,真正的全频喇叭一般是一纸到边的,把那个小纸盆整整型就算了。 ...

好的. 不计较了. 再说年纪也大了, 对高频根本听不见了. 这次拆开只是想测量一下安装孔距, 看能不能将这个喇叭换成内磁的. 原装的是外磁喇叭, 指南针只有在两只喇叭的正中间极小的一块地方才勉强不受干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不计较了. 再说年纪也大了, 对高频根本听不见了. 这次拆开只是想测量一下安装孔距, 看能不能将这个 ...

可以买两只合适的不锈钢碗把磁钢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两只合适的不锈钢碗把磁钢罩起来,

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楼主:
在网上搜索全频喇叭, 说得最详细的竟然是矿坛的帖子. 这才知道原来全频喇叭有单纸盆的和双纸盆的两种:
全频喇叭怎么定义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叫全频?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0&fromuid=23101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搜索全频喇叭, 说得最详细的竟然是矿坛的帖子. 这才知道原来全频喇叭有单纸盆的和双纸盆的两种:
全 ...

眉版:一般有高音杯的高音上限轻松过10000Hz,没有的最高也就是8-9k的样子,您说哪是真正的全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眉版:一般有高音杯的高音上限轻松过10000Hz,没有的最高也就是8-9k的样子,您说哪是真正的全频呢?

嗯, 这个有条件实测一下最好. 从原理上也可以大致猜测一下: 单音圈的扬声器, 即便音圈部分能跟上高频振动, 但是较大的振膜已经开始分片振动了, 有效辐射面积很小. 粘上一个小"高音杯"后, 高音杯部分基本能保持整体振动, 辐射面积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