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台绕线机

楼主(2018-12-06):
这些配件是我分几次捡到的!一个小厂废弃的什么搅拌机,估计12V左右的电机!(配个变压器调压/调速的)
记数器是,游戏机里面的记币器,也是无意捡来的!
感应的则是自己做的了!用的是红外对射管,自己做个小板,配个393比较器!   怕转起来的挡板伤到红外对射外壳上!  自己加了个外壳!开个槽!
昨天试了下,简陋,但蛮好用的!!

补充内容 (2019-7-28 15:17):
上次在哪里看见一师傅!  在小计算机的 “=”   键引出2根线!    按1+1    然后每次触发+1      绕错了就按 -1  ,  也是师傅!

网友:
楼主厉害,我用钟齿轮做了个绕线机,录音机计数器,费了很大劲还不太好用。

网友:
不错,零时用一下是可以的,注意安全啊

网友:
楼主有才,这些也能捡到,并且凑集到一起,计数检测再处理一下,不要放这么吓人的位置,感觉就完美了

网友:
做的不错,楼主手巧。

楼主:
这个没事!比较安全的!  电机是十几二十伏的!  调速器里面就一个变压器! 一个317加2个电源管调速的!
记数器我临时用下的!暂时没精力做了!  计数器 应该配个小盒,里面装个小变压器,和外接一个脉冲感应的就好看了!

网友A:
只能绕制小于0.4MM的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绕制小于0.4MM的线吧?

1MM应该也没有问题呢!

网友:
做得不错,要是能再大点就好了。动力可能小点了。七拼八凑的高级货的

网友:
楼主用手能力太强了。赞

网友:
七拼八凑  DIY 不错

网友(2019-07-26):
不错,零时用一下是可以

网友:
这个简单,就是高转速有点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