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前辈有效准固纬GOS6112示波器频率的教程。

楼主(2018-12-06):
我的一台固纬GOS6112的示波器,测试波形时,效正端子是1000Hz,示波器显示只有860HZ了,哪位老师能指导一下,怎么才能调效好,知道调哪个地方。

楼主:
用频率计测了是1007HZ,是示波器显示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确定是校准原频率不对还是示波器测量问题

老师 这个调哪里可以校正。

网友B:
固纬GOS6112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要确定是校准原频率不对还是示波器测量问题

用频率计测得校正端子频率是1007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纬GOS6112示波器

谢谢!试一下自己能不能效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纬GOS6112示波器

老师  刚才看了您发的说明书,但上面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可能要专业的维修手册上才有。

网友C:
时间旧的机器很多自带1000HZ已经偏频不准了应该不是显示问题!楼上说的对!先用频率计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间旧的机器很多自带1000HZ已经偏频不准了应该不是显示问题!楼上说的对!先用频率计测试一下

用频率计测过校正端子1005hz,是显示的问题。

网友(2020-01-03):
引用 楼主:
用频率计测过校正端子1005hz,是显示的问题。

朋友你好,示波器显示的频率调好了没有,我的示波器也是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