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老妈修收音机装了台7管收音机套件练手

楼主(2018-12-06):
老妈的莺歌7管收音机76年买的,这几年开始出问题,低端收不到台,偶尔会停振,上次折腾了一次没有弄好,只能算是大扫除了一次。心里不服气,也是从10来岁就开始折腾电子爱好的,会修不好一台分立元件的收音机 但是多年没有玩过收音机了,很多东西都忘了,就从网上买了一套7管收音机套件,17元,抽了一个晚上检查零件数量、质量,然后焊好,统调,可以出声了,效果还不错。统调的时候没有动中周,商家说是出厂调好的,琢磨了几天,还是用家里的信号发生器配合示波器调了一下中周,结果发现I中周变压器磁芯有问题,调不上来,之前应该是失谐的,后面两个还好,不过调完了没有发现太大区别,强迫症吧
上图片吧
到货
电路图
印板图和元件清单
焊好了小零件的板子
成品
调中周

网友A:
若不是为炼手去按装这样的收音机,说实话装机真不如买机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不是为炼手去按装这样的收音机,说实话装机真不如买机划算。

是啊,没有办法的事情,给老妈买了很多收音机,选择性、信噪比、波段数量比这个老莺歌好多了,她总嫌声音尖锐、音量小,还是喜欢听这个老收音机,这次装散件后再修老莺歌的最后方案是把老莺歌全部用新器件重组一套,还好只是重新绕了振荡线圈就好了,不用大动干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没有办法的事情,给老妈买了很多收音机,选择性、信噪比、波段数量比这个老莺歌好多了,她总嫌声音 ...

像您这般的高手民间是越来越少哦。

网友:
2楼说的对

网友:
就收音机最高1.5M的频率,就用9018的管子?9014都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您这般的高手民间是越来越少哦。

不敢当啊 套件比自己拿洞洞板搭要方便太多了,商品机统调也不麻烦,弄清楚步骤,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108套件是教学用的,若能改改也是挺不错的,把后级功放改成常用的TA7368声音会好多了,当然喇叭的挑选 ...

确实是的,108套件跟我的掌上型德生数显收音机比声音还是差了些,简单测试过频响,它对1-2khz的增益最大,低于800高于3000的衰减很大,这两天正准备搭一个2822低放试试,如果比原来的低放效果好就替换上去

网友C:
楼主若不介意体积大小的话   用汽车收音机上的 调谐部分!  全部是电感调台! 清楚,稳定,效果好!后级用TA7240功放!  虽然功放芯片老了! 但是那个声音真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若不介意体积大小的话   用汽车收音机上的 调谐部分!  全部是电感调台! 清楚,稳定,效果好!后级用T ...

见过老爹家那台老汽车收音机组装的收放机,里面就是电感调谐的,音质确实很好。但是给掌上收音机用那个体积就有点太大了

网友D:
性能正常的老收音机的声音就是好听,尤其是长时间听,楼主组装这个小收音机,看着那小的可怜的输入输出变压器绕那一点点可怜的线包(还不知道是铜线还是铝线),输出的声音不会好到哪里的瞎说的,楼主勿怪

网友E:
老的收音机好,一是声音听的舒服,二是看到它就有个联想,三是不受干扰,四是省电.......

网友F:
我也装了一台同楼主一样原理的收音机,音质很差,查各级地方电流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G:
其实,如果楼主想要老妈听老收音机,不如买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那是当年的声音,当年的回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性能正常的老收音机的声音就是好听,尤其是长时间听,楼主组装这个小收音机, ...

这个本来就是实验性质的 我也是听着很别扭,准备用2822改低放试试的。我妈的收音机听起来是挺舒服的,说明后面电路都还好,最近又买了不少旧管子和中周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的收音机好,一是声音听的舒服,二是看到它就有个联想,三是不受干扰,四是省电.......

莺歌的机子是台式的,喇叭大,低音好,还省电,我改了用1节18650锂离子电池供电,一节可以听很久,我妈很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用不同厂家的TDA2822效果明显不一样,甚至声音很恶劣不好匹配容易产生自激,还是采用TA7368可以少走 ...

谢谢指点!这么多讲究啊,TA7368家里没有,现买又有点麻烦,回头我试试我那个2822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装了一台同楼主一样原理的收音机,音质很差,查各级地方电流正常,不知什么原因。

安装前元件都检查过吗?统调调好了吗?如果都调好了,声音应该勉强能听,但是跟我的德生收音机比还是差多了。另外要注意外界干扰的影响,我家住12楼,在客厅里一片干扰,到阳台收的效果就非常好。回头传个录音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如果楼主想要老妈听老收音机,不如买一台电子管收音机。那是当年的声音,当年的回忆!

我家以前有台别人给的电子管收音机,我妈嫌需要插电而且还费电,就送别人了。她还是喜欢听自己听了40年的老收音机。老产品还是质量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8套件属于教学入门实验套件,低放效果差是通病,但如果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话,完全可以利用他的外壳 ...

高手啊!您的108改的很漂亮!看样子是手工刻出来的吧,觉得可调电容器的安装孔位是最麻烦的部分:)好多年没有手工刻过电路板了,最近想仿制一台坛子里有资料的2469扫频仪(这两天已经把电路图基本摸清,元件也基本都找到了),只能自己用小砂轮切割打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莺歌的机子是台式的,喇叭大,低音好,还省电,我改了用1节18650锂离子电池供电,一节可以听很久,我妈很 ...

这是个好方法。现在锂电价格合适,又可反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TDA2822做做也好,最好有不带M的(严格来说只是应用电压档不一样),也装个8脚IC插座方便取上 ...

谢谢分享!您这可真是做了不少机器,对收音机也是很痴迷了,技术大伽啊!学习了!

网友H:
        收音机还是老的好听,特别是锗管机,不刺耳,如果在固定场合听,弄一台电子管的也很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啊,没有办法的事情,给老妈买了很多收音机,选择性、信噪比、波段数量比这个老莺歌好多了,她总嫌声音 ...

这几天弄发生器和示波器调收音机呢,我的信号发生器和你的差不多。你是怎么调的。怎么接线。怎么操作。我的那个型号是FY6800.好几天也没弄出沟通所以然来,想玩收音机

网友J:
尽孝,练手,一举两得

网友K:
看来我也要装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几天弄发生器和示波器调收音机呢,我的信号发生器和你的差不多。你是怎么调的。怎么接线。怎么操作。我 ...

不好意思,这几天一直没有上来,刚刚看见。

调中波收音机的中频,我是先把收音机本振线圈短路、焊开AGC电阻的一端,然后把调台拨轮调到低端(530khz那边),焊跟软线在磁棒天线接大可调电容的那个点(热端),然后把导线在信号源的输出线上缠绕几圈,拿个夹子固定住(相当于是用个很小的电容把信号引入),信号源设置在465khz、等幅、幅度0.03V(这个是我的设置,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减)。
示波器调到合适的档位,接在中放管的发射极(有发射极电阻的才行),从前往后一级一级调,一中放的幅度很小,需要仔细观察,用无感起子调整磁帽使发射极信号幅度最小(因为是集电极lc网络是并联的,谐振状态电流会变小),调好后用同样的方法再调后面的几级中放,都调好后,把示波器接在检波管前面,再从前往后微调几级中放的磁帽,使幅度最大。
这样中放部分基本就调到465khz左右了。

统调是在调好中频的基础上进行的。我统调是用电台信号调的。
统调有个基本原则:低端调电感、高端调电容,先调本振、后调线圈。
第一步,调低端,用一台正常收音机,最好是数调收音机,接收一个信号较强的低端电台,比如640khz的中国之声,把待调的收音机度盘调到640khz的位置,然后调本振磁帽,使之正确的收到中国之声信号,且信号最强;
第二步,调高端,用数调收音机收个本地的高端电台,然后把待调收音机调到相应频率的位置,然后调可调电容上本振联上并联的微调电容,使那个高端电台出现且信号最强。
第三步,调磁棒线圈谐振回路低端。把调台拨轮调到640khz,然后反复调整磁棒线圈的位置,使信号最强。
第四步,调磁棒线圈谐振回路高端。把拨轮调到高端那个电台,然后反复调整磁棒线圈并联的大可调电容上的微调电容(一定要分清,不要错调到本振的微调电容了),使信号最强。
通过这四步,统调基本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收音机还是老的好听,特别是锗管机,不刺耳,如果在固定场合听,弄一台电子管的也很好。

电子管的声音是很不错。在网上看了一下,说是锗管的机子适合在低电压下获得高的增益,而音质好似乎是大口径的喇叭和输入输出变压器对高频的抑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播放风格。反正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尽孝,练手,一举两得

是啊,也重新学习了一下快要遗忘的收音机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我也要装一套

练手挺不错的。我买的套件还行,零件基本没有问题,安装完成一次成功,再经过统调后的效果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一直没有上来,刚刚看见。

调中波收音机的中频,我是先把收音机本振线圈短路、焊开AG ...

收到谢谢老师,正在实践

网友L:
此机的性能如何?看电路中规中矩,但磁棒很短。

楼主(2019-01-09):
引用 网友L:
此机的性能如何?看电路中规中矩,但磁棒很短。

不好评价,我不是专业的收音机玩家。只能说统调好的情况下选择性和灵敏度还行,但是音质差强人意。

网友:
磁棒真短啊

网友:
佩服,很有孝心。

网友:
108是有相对不错的套件。认真装调能取得好的效果。灵敏度选择性都可以。

网友M:
为什么偶尔停振?查振荡电路吧,能振荡说明三极管,振荡线圈都正常,负责振荡的那几个电容也许损坏了,根据您的描述偶尔停振,我严重怀疑那个双联损坏,拆下来看看吧!

网友N:
很久没有安装分立元件收音机了,最后一次可能是50年前吧,感觉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现在真是不错,能够在网上买到整套收音机的材料,但当年我们这些人什么都要自己去跑,去采购收集各种各样的东西,真是不容易啊!
不管这部收音机的性能如何,但能够为家人去努力制作一件物品,就这种精神就值得赞扬!给楼主加分鼓励!

楼主(2019-03-07):
引用 网友M:
为什么偶尔停振?查振荡电路吧,能振荡说明三极管,振荡线圈都正常,负责振荡的那几个电容也许损坏了,根据 ...

谢谢您的回复 我把振荡线圈重绕后,就没有停振的情况了。但是低端会有啸叫,或许跟那个大可调电容有关系,不过真没有精力去折腾了,我妈现在听的挺好,缓缓看

楼主:
引用 网友N:
很久没有安装分立元件收音机了,最后一次可能是50年前吧,感觉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现在真是不错,能够在 ...

谢谢您的鼓励! 您应该跟我父亲是一个年代的人,他当年也喜欢装收音机玩,说那时候零件非常贵,一个三极管都要半个月工资了 现在确实方便和便宜太多了。对于喜欢这个的人来说,通过自己的动手装调好一个收音机,获得的乐趣是很多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鼓励! 您应该跟我父亲是一个年代的人,他当年也喜欢装收音机玩,说那时候零件非常贵 ...

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强太多了,完全不需要自己再去一件件的东西淘了,很容易就可以组装成机器。但我们这代人的能力也比过去也强很多了,看看我近日完成的机电一体化的东西,电动22音调速碟片式八音盒作品(这是我第三件的作品了)。。。
2)八音盒木盒内部结构.jpg
4)框架木结构切割完成准备安装.jpg
13)机电一体化所有的部分全部制作完成,等待最后的成品收尾。。.jpg
15)机电一体化制作完成通电后的结果.jpg
17)八音盒制作完成后成品.jp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把振荡线圈重绕后,就没有停振的情况了。但是低端会有啸叫,或许跟那个大可调 ...

低端啸教正常,说明振荡太强了

网友O:
请问使用的信号发生器是什么牌子,多少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的条件比过去强太多了,完全不需要自己再去一件件的东西淘了,很容易就可以组装成机器。但我们这代人 ...

这个可老厉害了!好玩,回头也找资源买套做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老厉害了!好玩,回头也找资源买套做做

看看我的制作全过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33152&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使用的信号发生器是什么牌子,多少米买的?

我的信号源是Feeltech FY3200S,16年买的268元。现在看看还是这个价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源是Feeltech FY3200S,16年买的268元。现在看看还是这个价啊~

您是在淘宝上买的吗?这款信号发生器用来调试收音机是否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您是在淘宝上买的吗?这款信号发生器用来调试收音机是否够用?

对,淘宝买的,0-6MHz的,调收音机中频可以,调灵敏度不行,没有找到怎么改输出波形的方法。不能输出合适调幅调制度的调幅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您是在淘宝上买的吗?这款信号发生器用来调试收音机是否够用?

您的头像是块什么表?有珍藏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P:
您的头像是块什么表?有珍藏价值?

早期的DT860自动档数字万用表,速度较慢,不过精度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淘宝买的,0-6MHz的,调收音机中频可以,调灵敏度不行,没有找到怎么改输出波形的方法。不能输出合适 ...

看来还得继续找合适的信号发生器,不能输出需要的调制度的AM波就没有意思了.中频还得靠示波器才行.

网友P:
我好像在邻居家看见过一块 有收藏价值?

网友O:
引用 网友P:
我好像在邻居家看见过一块 有收藏价值?

收藏价值不大,不过做工很好.

网友:
明天去看看 花几个钱拣回来

网友Q:
爱好加孝心!收音效果无所谓,关键是怀旧的情感!

楼主:
引用 网友Q:
爱好加孝心!收音效果无所谓,关键是怀旧的情感!

谢谢您的支持!老人家喜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收藏价值不大,不过做工很好.

找到两块 挂新人交换区了 没人感兴趣 过几天还得给人家还回去 说了是代卖的

网友F(2019-05-10):
请注意:这个收音机装配图 磁棒初级线圈接线错误,该图初级线圈热端应该是接可变电容输入端,冷端接地,但该装配图划画反了,不然统调较为困难。

楼主(2023-01-14):
引用 网友F:
请注意:这个收音机装配图 磁棒初级线圈接线错误,该图初级线圈热端应该是接可变电容输入端,冷端接地,但 ...

谢谢您的建议 好久没有上来,刚刚看见,回头抽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