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在一个对讲机两侧加永磁铁来固定会影响对讲机的通话性能吗?

楼主(2018-12-06):
工业设计用的,请各位老哥给个专业些的意见_(:з」∠)_

网友A:
估计会有影响,永磁铁会对讲机内的电感的电感量发生变化,可能会产生接收及发射频率的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会有影响,永磁铁会对讲机内的电感的电感量发生变化,可能会产生接收及发射频率的改变。

那影响的程度会很大吗?还是说没有具体情况无法估计?

网友:
应该没啥事 只要不把天线包起来就没事

网友:
你加磁铁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在电池上加过,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