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33a

楼主(2018-12-07):
收了一个老ut33a,可惜没有电容档位,但是感觉可以把微安挡或者三极管挡改成电容挡。有高手没有啊

网友A:
1、数字表不同于指针表,改造起来难度很大;
2、把μA档取消,觉得得不偿失;
3、即使有改造的可能,改造成本的价值能够买一块带有电容测量功能的新表了。

※玩表和维修一样,必须考虑设备残值与维修成本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数字表不同于指针表,改造起来难度很大;
2、把μA档取消,觉得得不偿失;
3、即使有改造的可能,改造 ...

多谢回复,在交易区出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