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芯片炸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8-12-07):
捡了一个开关电源,板子看着挺干净,8脚芯片、电阻R11/R12/R13/R4/R1、二极管D5都损坏了,不清楚型号和参数,保险管和桥堆良好、Q1是6N60也损坏,麻烦老师们帮忙看看。

补充内容 (2018-12-15 00:44):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参考9楼的电路图更换损坏的元件后,目前电源输出是5V,从电源线路板看好像是5V10A规格的,目前接4A负载就保护了,只能接3A负载,可能部分元件不合适,希望老师们指点。

网友A:
没有任何意义,建议直接扔掉换一个,找不到替换再想修的事。

网友B:
找出故障原因,换掉坏的元件。
估计,保险丝、整流管、大功率管、功率管对地电阻、启动电阻都连带烧了。

网友C:
按2楼说的维修程序,正解。

网友D:
贴片的不值得维修 ,如果是直插的还可以    ,毕竟直插的,从正面就可以测量关键参数,帖片的不行

网友E:
我就修好了几块开关电源,就当学习了;

网友F:
找UC3842或者UC3843这样的芯片对应一下看看吧,维修也是一种乐趣

网友G:
如果不是必须或者找不到替换的就不要修了,非专用开关电源不值几钱,也许买配件的钱已够买电源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帮助,参考下面的电路图更换损坏的元件后,目前有电压输出,就是负载能力不行。电源输出是5V,从电源线路板看好像是5V10A规格的,目前接4A负载就保护了,只能接3A负载,可能部分元件不合适,希望老师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意义,建议直接扔掉换一个,找不到替换再想修的事。

谢谢关注,俺是业余爱好者想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出故障原因,换掉坏的元件。
估计,保险丝、整流管、大功率管、功率管对地电阻、启动电阻都连带烧了。

谢谢指导,最新进展汇报在9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2楼说的维修程序,正解。

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片的不值得维修 ,如果是直插的还可以    ,毕竟直插的,从正面就可以测量关键参数,帖片的不行

赞同您的观点,业余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修好了几块开关电源,就当学习了;

俺还是小白,也想折腾学习下,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UC3842或者UC3843这样的芯片对应一下看看吧,维修也是一种乐趣

维修也是一种乐趣,您道出了电子爱好者的心声,此电源最新进展汇报在9楼,感谢您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不是必须或者找不到替换的就不要修了,非专用开关电源不值几钱,也许买配件的钱已够买电源了

完全同意您的观点,谢谢支持,俺也是闲来无事想攒点经验。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维修也是一种乐趣,您道出了电子爱好者的心声,此电源最新进展汇报在9楼,感谢您的鼓励。

R14你使用的阻值多大,这个会影响输出,但是此电源的这个电阻,也不能偏离原图纸太多,不然容易炸管……

网友H:
这个电源从功率管来看,输出电流不是太大,不能强行提高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R14你使用的阻值多大,这个会影响输出,但是此电源的这个电阻,也不能偏离原图纸太多,不然容易炸管……

R14用的是0.56R/2W,后来又并联了一个0.56R/2W,输出电流变化不明显。D1原电路图是4148,换成FR107后,电流多了1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源从功率管来看,输出电流不是太大,不能强行提高输出电流

如果换大功率功率管的话,电流会增大吗?抽空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
并接R14更改功率管限流值,大一倍了,大电流时管子危险,很多电源板子功率虚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