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 PS-305D维修电源拆修

楼主(2018-12-07):
故障现象:电压和电流可以显示,显示数据不正常,电压显示0v,电流显示0a,红灯亮,而且调节电位器

无反应,里面继电器无动作。

采购时说是进口,拆开看了,还不如我们做的线板好。经过3天的测试和检查,是两个电位器坏了。就是两个调电压和调电流的东西。

网友:
钱进了人家的口带,简称进口

网友:
我正准备入手一台电源!

网友:
这个电源和兆信有什么区别,性能和做工。

网友A:
龙威和兆信我多有多是30V 5A的 龙威的用料要比兆信的好多了 兆信的被我改了最高60V

网友:
龙威的我差点入手一个

网友:
想买一个电源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

网友(2019-05-31):
便宜电位器使用时间长了容量发生变化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A:
龙威和兆信我多有多是30V 5A的 龙威的用料要比兆信的好多了 兆信的被我改了最高60V

能否分享一下改60v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