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一个显示器色彩的问题

楼主(2018-12-07):
这两天在坛里发了几张照片,在家里看照片有点过曝或偏色,就细调了一下发了出去,结果上班是在办公室电脑一看,全都偏暗和偏色!所以我想请教大家:平时大家的显示器需要校色吗?或者说有简单的校色办法分享一下?当然了,红蜘蛛这一类东西不是我们一般人能玩得起的,就不用说了啊!

网友:
显示器的面板还是用IPS的好,偏色较小。

网友:
这是亇问题, 我原来是用适合看照片的19吋4:3三星显示器, 很满意. 上半年儿子送来27吋的显示器, 使用后有差异, 便作了些调整.

1.从专业网站选几张曝光, 色彩诸方面都满意的照片.作为基准.存入我认为显色不错的ipad7.
2.将这些照片在新显示器上播放, 並与ipad作比较, 遂对显示器诸项作适当调整,
3.做第2项时,以白天操作为宜, 室内无直射阳光为好. 倘晚上做,一是灯光影响, 二是视觉影响
  此法不一定正确, 仅供参考.  另从帖上看, 你单位电脑上看, 图片暗,偏色, 从我电脑上看也一样, 所以您家中的显示器可作些调整.

网友:
大多数人感觉显示器刺眼,把显示器调的比较暗。
不同的工作环境,人眼感觉不同,例如:白天感觉不够亮,晚上有觉得太亮刺眼。

这里有一个灰度卡,大致可以调整好亮度和对比度。
1.从左到右依次从暗到亮,每格都有梯度,可以分辨。
2.黑和白大圆中分别可以看到两个小圆。

不一定严格按标准,稍调暗点,保护眼睛是主要的。

网友:
就问逗死系统这个没办法。也有测试标准但是需要有仪器,真的有了仪器就会发现显示器也可能不行。什么都有了把照片分享给朋友也许会发现他是个色弱+烂显示器,没办法。

网友:
显示器的显色性很重要 如果不好会缺少某些颜色 会显得干,调也没用
好的显示器颜色丰富,价格也贵,显示图像如同换了一台相机。
以前用商用笔电主要显文字的,出图就一塌糊涂,
只能外接显示器效果好很多。(一般的dell s2415h)

网友:
一般用不着

网友:
一般人的显示器没那么高档,一般用不着,

网友:
人眼视觉感光度不同,只能因人、环境而异。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打算换一台绘图用的二手显示器试试。前天放假跑了一次民族商场,带图去试了一下,发现效果真的非常好,颜色细节灰度层次很满意!只是方屏的价格还行,宽屏的贵了点,考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