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_10A*4路数控CV/CC电源开工典礼

楼主(2018-12-07):
一定制化的专用测试设备,大约需求是电源输出4路,分别为0-30V可调,10A最大,3正1负。数控,模拟CV\CC回路。同时带20路任意逻辑发生器,用于同不同被测件通信……
因为待测产品与射频相关,对抗干扰要求比较严格,且价格成本不敏感,所以我选择的方案是先开关,再线性,第一级选用的是1砖300转48电源模块,效率93%,第二级48转10-40V可调,输出总功率700W,效率91%一砖,第三级经典串联稳压,双运放构成CV\CC,AD7705和MAX的几来着……分别做AD,DA。
辅助电源板载变压器,双15V,模数部分光耦全隔离
STM32F103+ram做为主控制,上面用EMwin做UI,数字逻辑部分用FPGA产生,经接口后输出

补充内容 (2018-12-8 12:27):
20181208,占个坑,加班狗今天准备32部分电路设计工作,用DM9000实现LAN,USB直接用内部硬件了,MAX232做串口,ZLG7290做键盘扫描,RA8875+FSMC实现5寸800*480显示器驱动…flash,ram啥的都挂FSMC上,有空上图。手机

补充内容 (2018-12-8 23:30):
20181208,今天的劳动成果在12楼
看起来大家关注度不是很高,我就权当工作日志吧

二级电源

二级电源

仿真

仿真

电路图

电路图

PCB模型

PCB模型

楼主:
因为是公家的电脑,无法联网也很难信息输出,只能拍照和大家分享下,后面工作继续过程中我会随时更新,
各位大佬若是发现有什么致命问题,一定要提醒我,不胜感激!

网友:
一直都想自己做电源,到现在也没实现,最近感觉真的需要了,才发现自己落后好多,很多都不会了,需要重新学习。楼主真厉害啊!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软件?一直想学可是一直都没时间。希望现在开始自己坚持学习下去,希望得到楼主的支持!

楼主:
本人偏架构和硬件,经常用AD13,keil,vs,net,UG,还有个FPGA的开发环境叫什么来着……

网友A:
stm32做主控,fpga做数字逻辑,真的是不计成本啊

网友:
看来都是公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做主控,fpga做数字逻辑,真的是不计成本啊

因为需要一个挺复杂的操作逻辑,ui部分要么树莓派,要么安卓的其他核心板,价格都不便宜。选32已经是最廉价方案了。光外部接口就要RS232/USB/LAN等好几种。至于fpga,那是专门伺候20路逻辑发生器用的。这样看来,成本和功能对比也就不怎么样了吧

网友B:
不明白FPGA在这里担任什么角色?
MCU和ADC、DAC之间都是低速接口;CC CV都是运放控制;
能有用武之地的可能就是显示刷新了

网友:
喜欢大屏的最好4寸或以上,不需要彩屏,黑白屏就行,控制最好两个编码器再加上启动关闭按键最好,4路有点多,两路就行要是能串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FPGA在这里担任什么角色?
MCU和ADC、DAC之间都是低速接口;CC CV都是运放控制;
能有用武之地的可 ...

这个东西里头还集成了一个20路任意逻辑发生器,功能模块上和电源是分开的,但业务上有交联
显示部分没敢搞这么复杂,主要是刷静态页面

网友:
这个厉害,楼主工作效率够高,祝开发顺利。

楼主:
这个过程注定不会顺利到哪里去
今天基本完成32部分的原理设计,分别是STM32F103ZET6运行电路,RAM,ROM,zlg7290键盘电路,DM9000a网卡电路,电源电路,还有与母板的部分接口
稍微画了下成品后的模型,前述所有设计均安装在前面板上:正面是5寸800*480TFT,旁边是几十个按键,背后是数字部分全部电路,估算下面积,还是挺紧张的。
操作逻辑是这样考虑的:最常用的功能设计成最效率最高的操作方式:以功能键的形式表现在面板上,直接按下去,在任何状态下均跳转到该功能,配合TFT边竖排的5个多功能键实现想要的二级菜单。数字键用于直接设置数值。之所以没有用飞梭,还是个人爱爱好--还是按键来的更直接,也可能是思路跟不上时代的原因吧。
看到这么多功能要实现,大家还觉得用料奢侈么
另外,3.3V供电暂时画的是1117-3.3,有那么多负载还真要估计下功耗行不行
实在不行,就再来一个DCDC

未来的几天肯定是在整封装和pcblayout,体力活。
外面下起小雪,我还没吃晚饭呢
晚安各位

前面板模型

前面板模型

32部分架构

32部分架构

cpu

cpu

电源电路

电源电路

键盘

键盘

网卡

网卡

与母板节点

与母板节点

按键

按键

好东西

好东西

网友:
不懂,绑定

网友:
高人啊!我等望尘莫及!

网友:
你这方案工作量不小,够弄几个月了。

楼主:
初步估计,时间节点应如下:
1,需求分析、系统架构、1个月,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
2,电气原理设计,1个月,预计12月底完成
3,PCB出图(一级电源板*1,正输出电源1*3,负输出电源*1,CPU前面板*1,FPGA板*1,互联底板*1),BOM表,2月中旬前完成
3,制版与采购,3月初完成
4,电路调试,2个月,间断写各部分代码(电源管理、UI与操作逻辑、FPGA任意逻辑发生器),预计要到5月底
6,系统统调,1个月,最好的状态是6月底前能有完整功能的一个样机
7,系统完善与优化……路漫漫其修远兮

最担心的是中间随时可能会有别的任务打断,一旦不连续就如那啥到中间被叫停一样

今天虽然没上班,但一直在捉摸数据完整性问题:USB 和LAN的处理部分都在前面板上,但接口却在最后面,也就是说,插头上来以后
要经过母板----母板与前面板连接器--前面板----STM32和网卡DM9000。这一路跑下来,尺寸少说也有30CM,我还真不确认一般的板子
阻抗控制能不能做的到,若是不行可就抓瞎了----要好好仿一下

说了几天了,给大家看下我设想中的成品是什么样子……有更好的方案,请不吝赐教

整个机器高度尽量控制在3U,宽度0.5标准柜宽(估计悬)。全部采用模块化设计,方便维护升级。因为将来这个东西要布置在机柜上或实验室桌面上,数量多了以后标准化必须考虑。不然坏了一个地方就要把设备插个底朝天就太不像话了。五性设计中就有可维护性,必须满足

另外,目前已完成电源123板的仿算工作,并原理图设计完成,前面板(cpu板)原理图设计完成,明天开始根据电源板和前面板之间互联关系设计互联底板,这个工作量应该不太大
FPGA部分是在不行就去黑金买一个最小系统班,包装下直接插上,可靠性比自己画肯定要高,毕竟他们是验证过的
电源4是个负输出,目前还没确定非常好的方案,大神们有好的点子,请多指教

示意图

示意图

楼主:
今天在清理前面板(cpu)和母板之间连接时,忽然发下一个操蛋的事情:每路电源的ADC\DAC共需要CLK,DIN,DOUT,CS_DAC,CS_ADC共5根线,也就是说,光把4路电源控制起来就要20根线   即便是公用CLK,DIN,DOUT,也还要8个单独的片选
选的40pin排线这样算下来根本就不够用---还有8根报警信息回传、4根各种电源、关键是还有LAN,USB,RS232等其他物件。翻了一会ADC和dac的文档,发现也只能时钟,数据上传、数据下传复用,只好在STM32上找了一组SPI,另选了3个GPIO,然后在母板上放了个74HC138,实现3---8译码获得8个片选
这样一共用了6根线,宽敞多了----不爽的是把CPU板已经画好的东西拆了大半,才腾出一组SPI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步估计,时间节点应如下:
1,需求分析、系统架构、1个月,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
2,电气原理设计,1个月 ...

电源模块转个90度是不是好一些?比较好设计风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模块转个90度是不是好一些?比较好设计风道。

确实,这样设计散热有不小难度。但4路电源纵置势必会导致整机比较宽。
明天再和结构商量一次,计算下热量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太复杂了,完全看不懂,需要恶补知识了!编程完全小白,不知多久才能达到楼主这样的水平、我还是收集点视频课程学学吧!再买几本编程书看看。看来单片机是必须要学会的。

楼主:
这两天一直在折腾数控板(前面板)设计,这个地方是整个系统的核心,也是工作量最大的一块,经过两天突击,基本完成了原理图详细设计,封装库设计,后面要开始版图了
设计过程中,硬件资源调配是最大一块工作。STM32F103ZET6共144只脚,没想到竟然不够用!因为光显示、内存等系统运行部分就占用了约40PIN,电源功能用了近20根(adda数据、报警、内外电继电器切换等),再加其他七七八八,使用了很多电路复用办法才把全部功能实现。
原理图共分为cpu板、TFT、按键、RAM+rom、电源与接口等6张,一堆总线飞来飞去,总算连起来了

大约排布后的前面板背面

大约排布后的前面板背面

前面板正面

前面板正面

最终完成后的前面板电路框图

最终完成后的前面板电路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复杂了,完全看不懂,需要恶补知识了!编程完全小白,不知多久才能达到楼主这样的水平、我还是收集点视频 ...

其实,我也是个资深小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这样设计散热有不小难度。但4路电源纵置势必会导致整机比较宽。
明天再和结构商量一次,计算下热 ...

同时和结构也讨论了,因为散热器要兼顾设计成安装结构件,使用锁紧装置直接锁在机箱上,所以综合下来纵置不太合适。同时,经过计算, 二次电源始终只比输出电压高5V,所以在极限状态下,调整管功耗也只有5v*10a=50W。但实际上受制于实际使用场景,满负荷情况是工作在瞬间而非连续,所以综合平均功耗就很小了
初步方案是:散热片背后密封,然后在一侧装涡轮风扇-------侧面排风

网友:
观摩,满是崇拜

楼主:
1000引脚,200余节点,0.2的线才画一半都已经成这样了
工程量比预估的大了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引脚,200余节点,0.2的线才画一半都已经成这样了
工程量比预估的大了许多

工作量不小,急需浓茶、咖啡......

祝您开发顺利。

网友E:
加油,,变压器选好了吗?

网友:
单片机,不懂,祝早日成功

楼主:
经过近一周没日没夜突击,数字板大活基本完成了,画的时候死去活来,完成后也就那样

bot

bot

top

top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油,,变压器选好了吗?

你说的变压器是这个么?双15,300ma
算了下,足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变压器是这个么?双15,300ma
算了下,足够用了

哈哈,急需这么个玩意。做电子负载,备的变压器不合适,改了块开关电源板在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急需这么个玩意。做电子负载,备的变压器不合适,改了块开关电源板在凑合。

淘宝上定做的,应该是16元一个,济南华泰经贸啥啥啥公司忘记了
还没测,看上去做工还不错

楼主:
经过两日突击,完成电源板LAYOUT,中规中矩,没啥可说的
电源板是这样设计的:母线电压进来,2电容储能,IRFP044调整,IRFP044的栅极用摩托罗拉的哪个三极管来着又忘了……驱动,三极管的B受控于双运放TL072所处理的电压和电流误差
数字部分,使用双DAC分别产生电压和电流的门限控制,分别接到TL072的VIN+,为了实现更好的精度,DAC配备外置4.096V基准
同样使用双路AD处理电压电流值回读,其中,电流值取自康铜电阻前段,电压使用了两只高精度金属膜电阻,将待检测电压最高值控制在AD输入范围之内
LM339比较器用于模拟CC和CV信号回传,即让STM32在不通过DAC情况下,直接通过端口电平判断有否CCCV情况发生,及时给出指示
因为涉及多路电源,为实现电平配平,数字和模拟部分使用8路数字光耦完全隔开,应该没问题了
整体来说,Altium的3D效果还是很赞的

楼主:
昨夜在检查数字板时,发现个操蛋的事情:用于控制一次电源输出电压的数字电位器控制线,没画
但是数字板已经密密麻麻无下锥之地,右要拆很多地方才能复位了
是在不行的话,用别的脚复用呢******
容我想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定做的,应该是16元一个,济南华泰经贸啥啥啥公司忘记了
还没测,看上去做工还不错

谢谢了,我这先用改的开关电源板凑合着,不行再换。

楼主:
电路部分设计工作处FPGA之外基本完成,剩下时间需仔细磨合结构细节
几个图,大家将就着看

网友(2019-01-16):
这太高级了。只能看看。

楼主:
当当当!
大家是不是以为这个项目太监了
没有请往下看

楼主:
大家是不是以为这丫项目太监了
其实不是
最近些时间,经历最后检查、投板
BOM、采购等工作,今天全部物料终于差不过了
花了一天时间,将板子装上,
最让我感觉欣慰的是
没有花一点调试时间,功能一遍过!
果然,设计阶段每花一小时,都能减少调试阶段10小时工作量
前期SIM里的仿真和计算,果然没有白费,欣慰!看图吧
CV电路设置了1:10,当设置输出为5V和10V时,实测结果如下
cc电路待继续
目前,ADC 和DAC电路还没装,但基本问题不大,光耦隔离电路测试了1路,也完全没问题

散热和结构设计速度没跟上,还慢了些,目前只能随便装了个散热片小测一下,而且是空载
但从理论上说,全模拟反馈情况下带载和空载区别不会太大
另外,器件只是用的普通的,当使用上高精度电阻等物件时,我相信精度完全超出设计需求

兄弟们,鼓掌呗
另外, 猜猜图片中哪个是设计这个电源的小白呢

调试中

调试中

调试中

调试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是不是以为这丫项目太监了
其实不是
最近些时间,经历最后检查、投板

这个精度不错,比我的强太多了。

网友:
劳逸结合,正!
想说是左边这位帅哥,那不行呢,不能冷落了后面的美女,右边这位帅哥正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家是不是以为这丫项目太监了
其实不是
最近些时间,经历最后检查、投板

恭喜恭喜,项目进展顺利,这精度已经相当不错了!能把显示界面放出来学习学习吗?
脸盲,感觉这俩小伙子面相都差不多。右边的带个眼镜像程序员,左边这位像软硬兼施的人物,我猜是左边这位。

楼主:
结构件加工真是个大麻烦
该死的流程总是走不通,图纸就在机器边上,因为没有审批,就是没法开工
受不了,不管了,我还是先做自己的事吧

没办法,找了个CPU散热器,自己打了孔,把MOS装上去,用电子负载测了下带载情况,因为手上只有3A输出的电源,所以最大只测到3A,在3A时约有0.1V压降,测量下来,输出到电子负载的连线约0.05,电源板采样点到输出端口约0.05,整体来说还行
特意尝试下输入30V,输出2V,电流3A时工况,理论上,MOS热耗=(30-2)*3=84W,散热器不加风扇情况下1分钟后手就没法沾了,估计静态要60多度,用个破风扇稍微吹吹,跑了2个小时,整个电路还挺稳当

赶紧烤个大猪蹄子慰劳下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项目进展顺利,这精度已经相当不错了!能把显示界面放出来学习学习吗?
脸盲,感觉这俩小 ...

界面部分还没开始,因为数字板还没弄好,但有个参考方向----大华最近新出的电源,界面设计的不错
但我们这些家伙去搞美工,真的是强按牛头喝水
局座有句话我很赞同:设计的漂亮的武器,性能肯定不会坏到哪里去
所以我也在努力从第一步开始就把每一点工作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构件加工真是个大麻烦
该死的流程总是走不通,图纸就在机器边上,因为没有审批,就是没法开工
受不了, ...

猪蹄是用电源散热片烤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界面部分还没开始,因为数字板还没弄好,但有个参考方向----大华最近新出的电源,界面设计的不错
但我 ...

有专门设计结构的,跟老板提需求,再招个专业美工

网友:
太专业,看不懂,大神,收下我的膝盖

楼主(2019-03-29):
大神们是不是又以为这个项目太监了?
没有的,一直在进行,因为老是有其他事情打扰,速度慢了些,
但是放心吧,因为这是我的项目,所以无论死活,总会把它做完的

最近前面板也就是MCU部分投板、BOM、采购等工作完成,板子回来了,整体还挺漂亮的
花了半天时间装了个最小系统,跑起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们是不是又以为这个项目太监了?
没有的,一直在进行,因为老是有其他事情打扰,速度慢了些,
但是放 ...

楼主板子上安装孔周围那一圈过孔怎么画的,能不能教教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板子上安装孔周围那一圈过孔怎么画的,能不能教教在下。

在封装编辑器里,丢一个大过孔,再大过孔周边使用阵列画N个小过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封装编辑器里,丢一个大过孔,再大过孔周边使用阵列画N个小过孔

大概明白了,谢谢

网友:
真是不得了,这要多高的水平啊!

楼主:
装了按键…屏配置等电路,板子日渐丰满了,看起来很有感觉,手机不便,空时上图…整体来说一切设计妥当,按部就班实现构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按键…屏配置等电路,板子日渐丰满了,看起来很有感觉,手机不便,空时上图…整体来说一切设计妥当,按 ...

期待看到成品

网友F:
楼主老师英明神武,超级强大!
好作品除了老师强大的能力本事之外,(我私下认为)还必需具备如下:
提供给我们DIY爱好者高度的可玩性!如果没有承诺提供给DIY资料如原理图,PCB图,完整程序(不是商业级别)给我们玩,只是"看",那有什么用?关注再高有什么用?

楼主:
@杨家大少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老师英明神武,超级强大!
好作品除了老师强大的能力本事之外,(我私下认为)还必需具备如下:
提供给我们 ...

说得很有道理
不过反过来想一下坛子里真正关心技术关心电路的人真不多,绝大部分都在看热闹,电源版块最火的那个贴子提供的电路和实物明显对不上几乎没人发现,却还有那么多人在夸赞做得好。。。

楼主:
这货不是个完整意义的商品,大少爷需要哪些东西只要有多余的可以提供,只是目前都还在缓慢推进过程中,虽然做了很多准备,但到底做到什么样我也不确定

网友:
牛大了,顶礼膜拜

网友(2019-06-15):
楼主的电源工程量巨大,我提点建议吧
1.累计700W的电源,即使纯开关的,发热也很大了,几块板子排布前后排列更方便端口连接和散热气流走向.
2.电源的外部控制和读取都是低速的操作,没必要加入FPGA了,用M7的ARM就够了,系统简洁,工作量小.
3.可以考虑使用大的欧式连接器做板子底部的连接和固定,拆装更方便了.
4.显示厚度可能到3U了,可以考虑使用7寸屏了,毕竟4个通道显示信息还是很多的.大屏分隔开显示更好.
5.USB和以太网可以考虑先使用成品接口模块来做,节省时间.
6.4路电源是相互独立的吧,没看清楚,如果是完全独立的,那么就可以外部组合使用,

网友:
楼主电源何时出

网友:
线性部分,好像参考安捷伦 E3631的,三极管改成MOS了,还有必要保留LM317恒流源吗?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负压电源,有方案吗?

网友:
好帖,学习一下,STM32+FPGA

网友:
把4路独立控制与面板连接采用232或485通信!组成模块式控制!

网友:
膜拜高手!我等鞭长莫及。

网友(2019-11-28):
支持一下,大工程呀

网友:
期待成品问世。可惜单片机学的太渣渣了

网友:
之前有很多收录机电路电子版,维修,电子,各种,找不到了

楼主(2022-01-10):
没想到这里竟然能遇到春风大师,远程膜拜!这个项目进展到60%左右停了一段时间,后面做了很多事情没及时给大家汇报,好在整个系统现在已经基本在运行了,有空把后面的工作给大家分享出来

网友:
楼主能否发一下模拟部分电路图,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