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01表hFE档改x1K档

楼主(2018-12-07):
大家都知道,U201表缺少x1K当,使用起来很是不爽。
如果在U201表内能加一个1.5V电池的话,将hFE档改成x1K档就比较容易了。好在U201表内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装个7号或5号电池还是比较容易的,如图:
将原5.1k电阻分成3.9k和1.2k,再加一个22.2k电阻,其他档位不受任何影响。实际改装了一块U201,效果不错。
通过计算,当两节1.5V电池的总电压在2.3V~3.2V时,欧姆调零电位器均可正常调零。

或者将原5.1k电阻分成3.6k和1.5k,再加一个22.39k电阻,这样两节1.5V电池的总电压在2.46V~3.45V时,欧姆调零电位器可正常调零,如图:

网友:
如果是加电池, 那还有个思路: 原1.5V电池,换用锂电池.
现在锂电池很方便可以买到,在小电流放电下,3.5V~4.2V算平坦的(小电流放电低于3.5V时,容量低于5%)
直接换,5号锂电池(14500).

使用锂电池,要换(修改)所有电阻档的电阻,这是最大的缺点.

网友:
挺好的   我的还没改完呢

网友:
老友总是支出高招!

网友A:
你好 这图纸画绿圈的点是不得连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这图纸画绿圈的点是不得连接上?

不连, 1.5绕到3.3K可调,再到560,再到表头.

网友(2020-08-11):
          请问改后HFE 档还能用么?

网友(2020-10-09):
这个有时间改一下,缺少1k档比缺少10和100档难受,也不知道当初怎么设计的。

网友:
改好的图片上传上来也看下

网友(2022-05-28):
很好用啊,感谢了

网友:
201的设计者不知怎么想的,不过U201 只是特殊时候才用,主要是用10K档,

网友:
201设计有两个败笔,其中一个就是没有1K挡。

网友B:
有U201A的图吗?1K是怎么实现的?原装的不需要增加电池。

网友:
x1电阻挡的调零旋到最大也过偏。
换了一个使用过一段时间的电池才能调零。

网友:
看不明白电阻挡的电流走向。好像有一条支路电流经过电流档的分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年前根据实物绘制的MF121/U201线路图、原件列表和线路板布局。

图画得很仔细。

网友B(2022-07-15):
你好,前段时间我记得你贴了x1k用3V供电的计算方法,一时间找不到,麻烦有时间给一个连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前段时间我记得你贴了x1k用3V供电的计算方法,一时间找不到,麻烦有时间给一个连接,谢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U201A的图吗?1K是怎么实现的?原装的不需要增加电池。

因为表头灵敏度是固定的,没办法,所以U201A增加1K档是用以降低电阻档的中心值,重画表面,重新设计线路来实现的.(当然,表头灵敏度越高越好,当然电阻档的中心值越高越好.但这是矛盾的东西,两者不可能齐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表头灵敏度是固定的,没办法,所以U201A增加1K档是用以降低电阻档的中心值,重画表面,重新设计线路来 ...

其实将电压改为3V就解决了。

网友:
说得对,如果将电压改为3V,这就不必要重画表面了!安现在的电池,也只要一节18650或是其他的一节锂电池即可解决了,但是这表必竟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个环境中产生的。

网友(2023-04-18):
有时间多多上来,冒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因为表头灵敏度是固定的,没办法,所以U201A增加1K档是用以降低电阻档的中心值,重画表面,重新设计线路来 ...

降低中值就可以用1.5V了,如果不降低中值很快就要换电池。

网友(2023-06-03):
引用 网友E:
老孔好几个月没冒泡了

你有孩子吗?如果你有,也许你会骂那些中国教育局的所有人,那些搞考古的所有人.鲁迅古文不好,不去同情旧社会不得志的穷读书人,却骂别人是孔乙己,这个不好吧.你把鲁迅的骂人的话学了来在疾妒别人的时候用上,这个不好吧!这里不是骂人的地方,你知道版规吗?你知道对人要友好吗?这就可以看出的胸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低中值就可以用1.5V了,如果不降低中值很快就要换电池。

是的,但降你中值是要重画表盘的.这个是不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完了,饭香屁臭都分不清了。

不要以为你分得清别人分不清,有些作品有些人认为好,而有些人认为丑和低俗。到底是香还是丑总是有人会知道的,总是有人会明白的。当年老赵疯刺老年人,疯刺残疾人如此低俗的作品不也是捧上了央视的春晚了吗?但总是会被分得清好坏的人赶下去的。有些人始终认为自己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变残疾人,而去疯刺这些在社会低层的可怜人,对于社会低层的人我们要同情而不是去疯刺和挖苦和放大……这个板块不是谈论这些的地方,希望你尊重自己些。

网友B(2024-06-27):
这一段:“原5.1k电阻分成3.6k和1.5k,再加一个22.39k电阻,这样两节1.5V电池的总电压在2.46V~3.45V时,欧姆调零电位器可正常调零”
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一段:“原5.1k电阻分成3.6k和1.5k,再加一个22.39k电阻,这样两节1.5V电池的总电压在2.46V~3.45V时,欧 ...

根据“网孔的极限压降”,计算分流电阻,再拆分5.1k.
根据RX10K档,欧姆网孔的极限压降=(0.9+...+5100)*(22.5V/250k)=540mV
各档计算如下表(蓝色字是公式,你画出欧姆表等效图,结合着看)。

从表中可知,对于新增加的RX1K档,其分流支路的电阻是4.5K,那么:
0.9+...+810=900 ... 不够4.5k,这说明注入点落在5.1k里面了
4500-900=3.6k ... 5.1k分流侧的电阻
5.1k-3.6k=1.5k ... 5.1k表头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网孔的极限压降”,计算分流电阻,再拆分5.1k.
根据RX10K档,欧姆网孔的极限压降=(0.9+...+5100 ...

RX1k档如果用22.5V,则分流电阻为0.567欧,太小了不好掌握;若用1.5V则分流电阻为9k,在表头里面无法实现。

网友G(2025-01-13):
里面说的“通过计算,当两节1.5V电池的总电压在2.3V~3.2V时,欧姆调零电位器均可正常调零。”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里面说的“通过计算,当两节1.5V电池的总电压在2.3V~3.2V时,欧姆调零电位器均可正常调零。”是怎么计算的 ...

RX1K档位内阻=25k,分流电阻=0.9+8.1+... + 3.9k=4.8k,3.3k电位器调到两端时,
网孔的总电阻:9k~12.3k
网孔极限压降:9k*50uA=450mV,12.3k*50uA=615mV
档位满度电流:450mV/4.8k=93.75uA,615mV/4.8k=128.125uA
档位满度压降:93.75uA*25k≈2.34V,128.125uA*25k≈3.20V(此处25K为约数,实际会有调零带来的偏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F:
RX1K档位内阻=25k,分流电阻=0.9+8.1+... + 3.9k=4.8k,3.3k电位器调到两端时,
网孔的总电阻:9k~12.3k ...

这不巧了吗 !刚好遇到类似问题,想到这个算法,如不妥还请liiqi老师指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不巧了吗 !刚好遇到类似问题,想到这个算法,如不妥还请liiqi老师指正 。

你经常说的网孔,请问“网孔”具体简单一点是指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经常说的网孔,请问“网孔”具体简单一点是指什么?

这里指表头支路和分流支路闭合形成的环。

分享原创:指针式万用表的网孔计算(以MF368为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引用 网友F:
RX1K档位内阻=25k,分流电阻=0.9+8.1+... + 3.9k=4.8k,3.3k电位器调到两端时,
网孔的总电阻:9k~12. ...

你的这个“网孔的总电阻”是指表头环路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里指表头支路和分流支路闭合形成的环。

分享原创:指针式万用表的网孔计算(以MF368为例)

假设表头灵敏度是46,这“网孔”计算方法还适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RX1K档位内阻=25k,分流电阻=0.9+8.1+... + 3.9k=4.8k,3.3k电位器调到两端时,
网孔的总电阻:9k~12. ...

还有:
“档位满度电流:450mV/4.8k=93.75uA,615mV/4.8k=128.125uA”

为什么“极限压降”只是除以分流电阻,而不需要理会表头支路的电阻?如果按照你这个计算,还要加上表头的50微安才对。是不是这样?我班门弄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
“档位满度电流:450mV/4.8k=93.75uA,615mV/4.8k=128.125uA”

>>你的这个“网孔的总电阻”是指表头环路的电阻?
是的,有的资料也叫“网孔自阻”。

>>假设表头灵敏度是46,这“网孔”计算方法还适用吗?
当然适用啊,跟具体表头灵敏度无关。

>>为什么“极限压降”只是除以分流电阻,而不需要理会表头支路的电阻?如果按照你这个计算,还要加上表头的50微安才对。是不是这样?我班门弄斧。
因为“极限压降”不是寻常意义上的“压降”,它是个极限值,在现实中并不存在。
有的资料把它称为“电流表的灵敏度”(注意不同于电压灵敏度“KΩ/V”),写作“Sv”、“Si”。
根据并联分流结构,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它的表达式(下图式1,全文见《图解500型万用表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