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爱好者

楼主(2018-12-08):
对于收音,从小就非常热爱,但是,某些山区没有转播台,以前有后来拆了!这种尴尬的情况!怎样才能让收录机正常发挥它的价值呢?以前黑白电视拉个天线就可以!现在和收录机一样的境遇…感慨万千

网友:
装室外天线和放大器

网友:
        山区架设天线应该比城市容易吧。

网友:
自己在高处做个差转台,定向接收,定向发射

网友:
FM  电台还不少呢

要是在边远深山  那就玩短波吧    城里人得羡慕死

网友:
用一套大锅,接收卫星节目,广播电台几十上百套,音质还好

楼主:
收录机,主要让它发挥

网友:
听说八木天线效果好

网友:
地理位置?一般县城现在都有调频广播吧?

网友:
除了架设室外天线,好像没有别的办法了,另外中波天线比较大,需要线材比较多。

楼主:
在转播站拆掉的地方收音

网友:
现在听收音机都困难,信号都没有原来的效果

楼主:
南京信号好,就怕老家收不到

网友:
我也担心将来国家把各电台一停,大家没得玩了就。

楼主:
所以得加装蓝牙模块,输入接口多备

网友:
我这边陕西秦岭山区,德生的收音机能收到短波台,信号还很好,中国之声,还有好多外国台。

网友:
        农村以及山区是广阔的天地,玩无线电架设超长天线以及天线放大器是大有作为的。

网友:
听短波,巴适得板

楼主:
转播站拆掉的,也能收到?

网友:
居住地各有各的好处  山区可架天线   音响音量可放展了听  城市绝不可能 。

楼主:
天线再怎么长!没有转播站,难道借用卫星覆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