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灯711系列低放耦合电容问题

楼主(2018-12-08):
为什么711系列低放耦合电容都用的很小的电容才0.01uF,这么小的电容低频几乎到不了下一级,晶体管收音从来没看见过这么小的电容作低放耦合,最小的也比这大十倍用0.1uF,之前改过一集成电路收音机的低放耦合电容,把原来0.1uF的电容换成2.2uF的低音立马提升好大。711的如过换成2.2uF声音会更好听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算能传到下一级,用大电容耦合下一级得到电压应该比小电容耦合大得多吧,用大电容耦合是否可把低放去掉 ...

靠猜?动手算一下不好吗?
0.01uF的电容在100Hz频率下的容抗是多少?在1000Hz下的频率又是多少?若下级的输入阻抗为1M的话,耦合到下级的电压有多少?
告诉你最终的答案:100Hz耦合到下级能达到98.7%,1000Hz耦合到下级能达到99.987%!还认为是“用大电容耦合下一级得到电压应该比小电容耦合大得多”吗?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一下如何计算RC耦合的转折频率,然后分别计算一下晶体管电路的RC耦合转折频率和电子管电路RC耦合的转折频率。相信通过计算就会明白所以。

网友B:
知道什么叫做阻抗吗?
电子管放大器输入阻抗高,晶体管放大器输入阻抗低,耦合电容(就是容抗)与输入阻抗有一个合理的比值,允许工作频带内的音频通过,并不是越大越好。

网友:
电子管的输入阻抗高,耦合电容小, 晶体管输入阻抗低耦合电容大。

网友C:
RC耦合电路其实就是一级RC高通滤波器,电容取值到下限频率即可,不可盲目加大容量,以免此电容的充放电过程过分冲击下一级管子的栅极,够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什么叫做阻抗吗?
电子管放大器输入阻抗高,晶体管放大器输入阻抗低,耦合电容(就是容抗)与输入阻抗 ...

知道啊,没接触过电子管电路,在晶体管电路中这么小容量的都是作高频耦合与旁路,用在音频电路从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普通晶体管和集成电路输入阻抗低,所以耦合电容比较大,电子管及场效应管输入阻抗高,就是0.01的电容也足以 ...

旁路电容用0.1把高频干扰旁路掉,耦合电容用2.2的,这样能否解决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耦合电路其实就是一级RC高通滤波器,电容取值到下限频率即可,不可盲目加大容量,以免此电容的充放电过程 ...

大电容有充放电冲击这个还能理解,那么小的电容作音频耦合,500Hz的音频容抗大的吓人

网友:
普通单端电子管音频放大器从未有级间耦合用了超过0.47微法的,电子管的输入阻抗极高,一般在几百千欧到几兆欧的样子,0.0几到0.几微法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电容有充放电冲击这个还能理解,那么小的电容作音频耦合,500Hz的音频容抗大的吓人

电子管输入阻抗也大得吓人,音频电压放大管1-2M,功率放大管也有几百k。耦合电容在频率低端的容抗,只需要远小于这个数值即可。一般是20分之一到百分之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电容有充放电冲击这个还能理解,那么小的电容作音频耦合,500Hz的音频容抗大的吓人

按0.01微法计算,500赫容抗也有三十来千欧左右,相比于栅极1兆欧的电阻计算,也有差不多97%的信号传递给下一级,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E:
还是要站在历史角度看问题。第一:当时的工艺,做大电容成本会很高。第二:当时的收音机收听,更多的是语言,而不是HIFI音乐。所以,作为一个普及型的家用产品,没必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做更昂贵的产品,够用就好。

网友F:
0.01可以,1UF也未尝不可,由于电子管是电压驱动器件和晶体管不同,0.01uF耦合电容理论上安全满足收音机的通带需要,早期的电容漏电大会影响后级工作点,往往是满足需要尽可能用小容量电容器,个人观点:现代胆机包括收音机耦合电容选取在0.1UF完全满足技术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要站在历史角度看问题。第一:当时的工艺,做大电容成本会很高。第二:当时的收音机收听,更多的是语言 ...

认同你这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0.01微法计算,500赫容抗也有三十来千欧左右,相比于栅极1兆欧的电阻计算,也有差不多97%的信号传递给 ...

就算能传到下一级,用大电容耦合下一级得到电压应该比小电容耦合大得多吧,用大电容耦合是否可把低放去掉直接把检波出来的音频信号驱动功放管?

网友G:
国家三级电子管收音机标准,低频只有150~3500Hz,电子管收音机栅极电阻一般为470K,根据简易公式计算其耦合电容C≥159/470x150=0.0022微法,0.1微法已经够用了,有的收音机甚至用0.006微法。晶体管收音机负载阻抗一般只有4.7K其耦合电容大许多。现代胆功放由于低频下限为20Hz ,因此耦合电容需要用到0.22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0.01可以,1UF也未尝不可,由于电子管是电压驱动器件和晶体管不同,0.01uF耦合电容理论上安全满足收音机的 ...

用大电容耦合输出的信号电压更大,是否可省掉低放级直接驱动功放管?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的低频放大耦合电容的选取:
1。Rc2通常是按下级电子管的最大允許柵漏电阻值来确定。
2。耦合电容C的計算:
按上面的要求确定Rc2后,C即可由f1确定,即C≈1/(2πf1*Rc2)式中f1主要是受輸出变压器的限制。在前级放大器里,适当地选用C值,一般为0.01一0.047微法,即能使放大器的通带够寬。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家三级电子管收音机标准,低频只有150~3500Hz,电子管收音机栅极电阻一般为470K,根据简易公式计算其耦合 ...

抛开容抗对频率的影响,现在有一疑问大电容耦合后级得到的电压应该比小电容大吧?如果是这样子用大电容耦合是否就可以省掉一级低放,可以直接驱动功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猜?动手算一下不好吗?
0.01uF的电容在100Hz频率下的容抗是多少?在1000Hz下的频率又是多少?若下 ...

算了相同频率,0.01uF的容抗与1uF的容抗差100倍

楼主:
[colo

算了相同频率,0.01uF的容抗与1uF的容抗相差100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了相同频率,0.01uF的容抗与1uF的容抗差10万倍

搞清楚容抗和容量之间的关系,怎么算出10万倍的?
Xc(0.01)/Xc(1)=(1/(2πf*0.01))/(1/(2πf*1))=1/0.01=100   那里来的10万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清楚容抗和容量之间的关系,怎么算出10万倍的?
Xc(0.01)/Xc(1)=(1/(2πf*0.01))/(1/(2πf*1))=1/ ...

不好意思,算错单位搞错了

网友:
问题是和下级输入电阻比一下,再算下总阻抗,然后算一下下一级获得的信号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C:
够用就好,耦合电容太大既无必要,也不利安全,有输出牛的频了下限制约,再大的耦合也是白搭,与成本无关
10微法的电解都能制造,1微法的耦合更是小菜,还是那一句------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够用就好,耦合电容太大既无必要,也不利安全,有输出牛的频了下限制约,再大的耦合也是白搭,与成本无关
...

10uf的电解电容,跟1uf的纸介电容,完全不是一回事。那个年代这两种电容,都不会比一个电子管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路电容用0.1把高频干扰旁路掉,耦合电容用2.2的,这样能否解决干扰呢

旁路0.1大了,只用100P足够。

网友G:
引用 楼主:
抛开容抗对频率的影响,现在有一疑问大电容耦合后级得到的电压应该比小电容大吧?如果是这样子用大电容耦 ...

耦合电容简易计算公式为C≥159/R·f (该公式由容抗计算公式Zc=1/2πfC 变换而来)。C 单位为微法,159=1000x1/2π,R为次级栅极电阻(阴极旁路电容为阴极电阻)。单位为K欧姆,f为最低频率。信号通过电容只能衰减,159为衰减3dB值(相当于衰减至0.7080),高音质功放可采用318(衰减1dB)。计耦合电容增加只能延伸低频频率,而测试功放输出功率或增益以1000Hz(或800Hz)为基准。片面加大耦合电容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耦合电容简易计算公式为C≥159/R·f (该公式由容抗计算公式Zc=1/2πfC 变换而来)。C 单位为微法,159=1 ...

谢谢版主解答,我刚接触电子管好多地方不懂,还得多请教您,弄了一部红灯711的机子,打算拆了自己再重装不知道能否成功

网友E:
老收音机,当古董玩玩就好。毕竟现在最基本的放大器都是双声道的,收音机改成双声道,几乎是不可能的,成本也不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收音机,当古董玩玩就好。毕竟现在最基本的放大器都是双声道的,收音机改成双声道,几乎是不可能的,成本 ...

你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