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开关和额定电流大小有关系吗?

楼主(2018-12-08):
这个锅上面用的,故障是自己就断电,然后又接通,然后再断电,再接通。120度16A的温度开关。之前换过太原买的120度10A换上不行,还是那表现。怀疑零件问题,从淘宝重买了120度10A的,还是不行,啥问题?难道和电流大小还有关系?

网友:
是否锅底面接触不好,造成发热盘温度高,温控断开。

网友A:
如果有关系那肯定就是触点质量不过关,接触电阻大造成自身温升太高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关系那肯定就是触点质量不过关,接触电阻大造成自身温升太高引起的

太原的是放了一段时间的,淘宝是刚收到的,都是新开关。不至于都温度不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原的是放了一段时间的,淘宝是刚收到的,都是新开关。不至于都温度不准吧?

我说的不是温度不准,是怀疑电流大造成触点自身升温再加上发热盘的温升,从而造成温度控制不准了,可以给温控开关单独通电测试开关触点压降和温升就知道了,当然你要确定是温控开关的问题,其它的问题已排除

网友:
通电量一下压降。跳的时候温度大概多少?

网友:
有可能是新换的温控开关性能不达标,某宝上买的配件有很多都是质量不达标的。

网友:
买个150度的

网友:
并上两枚试试,如两枚能正常工作就是功率或质量问题。

网友:
与电流有关的,选电流大点的吧

楼主:
这个锅是专门蒸东西的,发热盘和锅底贴的严严实实的,锅里面就是水,煮的劲儿挺大。锅里面还有个罩子,正好把发热盘那块罩住,使发热盘只加热局部的水,这样水开的很快。水蒸气再通过罩子上方开口出去,加热食物。
把3个温度开关串起来,接上车用灯泡,试了试。电流5.8A,锅的功率1360W,和实际工作电流接近。温度开关的电压,淘宝33mV,太原128mV,原机142mV,淘宝的表现不错,原机最差。过了会儿摸温度,我那屋里没火,这两天天气很冷,淘宝的不凉不热的,另两个温热但不太热,其它物体冰冷。看来是有明显温升的,不过温度开关紧贴在发热盘上,双金属片距离发热盘近,主要受发热盘影响的,开关这边影响小。原机抹了导热硅脂,我后来没抹,难道和这个有关?
最初故障是时加热时不行,我没试就把温度开关换了,换后不行,发现是线接口松了。然后说间歇性加热,就把原机的换回去。用了一段时间没事,然后又出现间歇性加热。
还是温度不准?换个130度的?还是导热硅脂?

楼主:
重买了130度10A的,还是淘宝那家,回来试

网友B:
120°的温度开关一般都是用来防干烧使用的,也就是说水烧干了温度升高它才会断电,水沸腾之后锅底温度也就是105-110度左右,,如果跳的太早可以在开关和锅底之间垫一层纸

网友:
可以考虑换成130°的,这个开关只在干烧的时候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的温度开关一般都是用来防干烧使用的,也就是说水烧干了温度升高它才会断电,水沸腾之后锅底温度也就 ...

可能这个发热盘温度比较偏高,它发热猛,处于临近跳的温度,换130度考虑合适。不能太高,里面还有个塑料罩子,温度过高罩子不行。至于为什么一开始不跳现在跳,不明确,有了水垢?刚才看了看,是有一层薄水垢。

网友:
确定是水垢影响的,锅底的热度不能充分的被水吸收,等于加了一层隔热垫,锅底温度超温了,先除水垢再说吧
像这种只提供蒸汽的设备最好是使用纯净水,家里如果有ro膜纯水机就更方便了。比如蒸汽熨斗,挂烫机,带蒸汽功能的咖啡机,用普通硬水机器就坏的快了

网友:
这种叫做“限温开关”的元件里面是“双金属片”结构,它是依靠双金属片受热后两种金属膨胀线度不同而弯曲拨动触点跳开的,并不是电流过大而跳闸,所以标注的电流值只是触点的通电流能力的,可以认为电流值大一点无关紧要(小了可能烧断,大了没事)。
前面有老师说可以在发热板与限温开关之间垫纸是有道理的,原因是垫纸后电热板与开关间传热受阻,双金属片温升减小,变形小,就会晚一点跳闸了,如果不怕电热板热熔的话,甚至可以把限温开关架空起来,电热板很热了,限温开关才会跳。
当然水垢应该尽量去除,限温开关不可离电热板太远,否则电热板烧破了限温开关也不动作就失去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