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nxp的单片机读出程序问题

楼主(2018-12-08):
有一块板子,带液晶屏开机蓝屏。用nxp的lpc2478fbd208的单片机,估计程序走丢了,请教有同样的板子怎样多出里面的程序呢?公司有位走了的大神留有一份hex 文件,说是从板子里读出来的程序文件,试着烧录进去,结果烧进去,开机白屏了。怀疑程序不对或者加密的,请教大神用什么软件可以读出另一块板的程序呢!谢谢

网友:
hex加密的可能性不大,另一块板子的程序才真正加密了呢……烧录还是找到原HEX烧录档吧!

网友A:
不用考虑了,重新开发程序吧。看描述似乎是程序里留了时间限制,运行超过一段时间就自毁或故意罢工……

或者拿去请人破解,大约几千块钱。

网友:
建议还是找厂家售后吧。

网友B:
单片机内部flash程序丢的可能性很小,工作这么长时间没见过,丢了的可能是外部储存器的数据。使用nxp标准的烧录软件,hex文件也不能加密的。

网友C:
如果芯片没有加密的话,可以用这个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芯片没有加密的话,可以用这个软件试试

我用这个软件,安照教程可以写到单片机里,但不知能不能读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内部flash程序丢的可能性很小,工作这么长时间没见过,丢了的可能是外部储存器的数据。使用nxp标准的 ...

外面有个24c02芯片,但换好板的上次问题一样。我怀疑和频繁开关或者干扰引起的程序错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考虑了,重新开发程序吧。看描述似乎是程序里留了时间限制,运行超过一段时间就自毁或故意罢工……

...

有这个可能,这产品稳定性不好,如果再批量出现这个问题就要换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