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音台混响坏了

楼主(2018-12-08):
调音台混响 ,用PIC16C57C控制的,16个档位,上下两个按键,现在的现象是不受控,按动按键有时没反映,有时乱跳,能按出8档的时候多,求助如何修理,是不是16C57坏了,但还能转换档位,能复制一个吗

网友A:
按键拆掉  短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拆掉  短接试试看

是怀疑按键漏电吗?按键有上拉电阻,不按时集成块那个脚是5伏高电平,按下时是接地0伏

网友:
用美工刀拆开两个按键盖子,再刮下里面的锅仔片,原样装回,能应急用下。

网友:
一般都是  按键,  晶振    电容 易坏

网友B:
看看电源5V滤波电容有没有坏了?我碰到差不多的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不管是在那个档位,有没有效果,如果有效果,先把2个按键换了再说~

把按键拿掉,用镊子短路试验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电源5V滤波电容有没有坏了?我碰到差不多的毛病。

我把控制版拆下来用稳压电源单独供电依然不能控制。

楼主:
算了弄不好了,我把PIC 16C57拆了下来不用了。研究电路发现pic 16c57输出两组高低电平控制模拟开关,模拟开关串接可变电阻控制振荡器改变振荡频率,从而改变65831混响块的波长,知道原理就好办了,改变模拟开关,找到合适的波长,电路里还有数字音量控制电路,也一起去掉,经过试验找到了合适的混响,固定,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65831?国产的台子,几百收个YAMAHA100或DigiTech DSP16 ,效果不是比65831好很多~

这个台子混响是两个65831,不同的波长,不同音量配比,效果已经很好,台子是VINAL 韵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