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电源求助

楼主(2018-12-08):
   我的一台菊水PAN55-10电源,闲着无事最近用短路法测量了一下电流,首先将电压调到0,电流也调到0,之后用导线短接输出,慢慢调节电流旋钮,电流直线上升,我就纳闷了,明明电压调到0了,为何会有这么大的电流,如是用万用表一量,我的乖乖电压旋钮调到底了还有0.474V左右的电压,难怪调节电流电流直线上升,不动电压调节旋钮电流可以上升到极限电流也就是10A左右,而这时电压表显示却是负值-1V,我的个神。用万用表测量了调压正常时的电流,基本上与电源电流表显示一致。由此可见电流显示正常,问题出在电压某部份。
    这也就是电压调节显示可以到0,实际不能调零。我检查了面板上与之有关的开关和电位器,故障没能排除。难道是后级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我拿此电源给12V电池充电设置好1/10C电流,13.8V电压,接上电池电充不进去。奇了怪了,输出是正常的,我接了负载试过的。这时我将电压调高可以充电,但电压太高了(15V以上)电流显示也高了,要不就把电流调底也可以充电,这个问题我还真是头大了。你说它正常吗,又不正常,说它坏了吗,它的基本调节又都正常。
   有高手帮忙提供见解吗?跪求了,先谢过了。

电压电流都调到0,电压还有0476V

电压电流都调到0,电压还有0476V

短接后面的输出电流可以到10.04A,这是电压显示为-1.0V

短接后面的输出电流可以到10.04A,这是电压显示为-1.0V

调零电压 输出电压有0474到0476伏电压

调零电压 输出电压有0474到0476伏电压

楼主:
这种电源就没人了解的吗?

楼主:
居然零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研究过PMC18-2的原理,面板上可调节电位器的功能:

谢谢!但PMC系列电源和PAN系列电源不同的,但也可以借鉴,有空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下的小电位器可以调整

能调就好了,换一块这样正常的板子,调零之后量输出一样有电压的。

网友:
我记得菊水这电源输出电压不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