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救吗?

楼主(2018-12-08):
LP大人的台铃电动车的遥控器因为2016电池

漏液,变成这样了,

还有救吗?

网友:
可以是可以,比较麻烦,用清洗剂洗干净电路板,然后补线路,腐蚀的电路走线要联通回来,就可以了,这个有元件腐蚀的也更换,

网友:
维修还不如去修电动车的铺子配个新的。

网友:
宝上配新的便宜

网友:
防盗锁无线遥控器丢了,自己做可以么

网友:
固定码的IC常见那几种,可以自己配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