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DIY简单T12

楼主(2018-12-08):
这台T12我已用了一段时间,使用的感觉还可以。比以前用的旧式电烙铁好多了。刚好现在矿坛第10届DIY开始,决定参与一下。
一直都是在用旧式的电烙铁。但这旧式电烙铁加热慢,效率低。
听说T12的性能不错,效率高,又可以调温。可通过用不同型号的T12焊头焊接不同大小的物体,使用起来很方便。
早就想拥有一个T12去代替原来的旧电烙铁。但人穷志短。虽说T12的整体价格不算十分高,但对我这穷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开支。所以一有以来我还是用着我那支旧的电烙铁。
穷则思变,因为我手上的工具不多,钱也有限。所以就用用最省钱最简单的办法DIY吧!不管怎样,有些东西还是要买的!下面是DIY T12要准备的东西:
1.一个24伏(72W)以下,12伏(18W)以上的直流电源。(我用的是一个24伏2A的电源。虽然电流不很够,但用着还可以。关键是朋友送的,不用钱买!)
2.一支T12。(淘X上买的二手货,很便宜。)
3.一片T12的白菜控制板。(在淘X上也很便宜。)
4.一个开关。(以前不知从那里拆下来的。)
5.一个小型50K可调电位器。(也是以前存下的。)
6.一对直流电源的插头,插座。(也是以前存下的。)
7.一个5V的电压表。(我是用电平表改的,表是以前存下的。)
8.两支不同粗细的原子笔。(这你们可以随便找到吧?)
9.两片合适的铜片。(我是用坏继电器上的触片)
10.一条合适长度的电源线。
一、DIY手柄(可拔插)
为造成可拔插,(虽然我只有一支T12,但以后或者会买更多的型号。)所以用了两支原子笔。一支较粗,一支较细。T12应是刚好可插入较细的原子笔内。而较细的原子笔又刚好可插入较粗的原子笔内。
先把细的原子笔截成合适的长度。在靠近笔的末端打两孔使刚好能放进电源线(看图)。电源线分好"+"、"-",插入小孔。然后插入T12。这样电源线刚好顶着T12,使不能从笔杆的另一端穿出。由于笔杆是半透明的,所以你可看到T12上的"+"、"-"接头。在笔杆上做好标记。拿出T12,然然后在笔杆标记上开孔。调整铜片的形状,及笔杆上孔的形状。使铜片能通过笔杆的孔能接触到T12的电极。然后把电源线按图示穿好,焊在铜片上(注意分好"+"、"-")。用胶布或胶纸带固定电极(固定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当细笔杆插入粗笔杆后电极会被两笔杆压紧)。
二、T12控制台
我这块控制板买的时候没有仔细看。买回来后也没细看。放了几个月,结果拿出来一看跟网上卖的完全不一样。网上也找不到接线图,只好自己找接线。好在线路都是大同小异。
要改的就是增加一个电压表及一个休眠开关(改动部份见图)。另外增加一个直流电源的插头、插座。这样就可以随意换电源(可以用电池输出的电源、也可以用开关电源)。
三、使用
基本上装好后就可使用。我是把休眠电压放在1伏。用焊锡丝试了一下,刚好能熔锡。电路中的双色LED灯会用不同的颜色指示岀温度是否达到预设的温度。同时我把它放在电压表内作照明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感觉不错。比我以前用的旧电烙铁好多了!

网友:
很棒的制作,祝能获奖~~!

网友:
各种的废物利用  我喜欢

网友:
好手工,我有几根这,回头也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触点黄片怎么用上的?还是没用它?

不好意思:因工作台太乱,所以焊上继电器触铜片时无拍摄。两触铜片就焊在电源线的“+”“_”极上。即电源线从细笔竿伸出后分别焊上两触铜片。如果不用触铜片,就不能造成可拔插的了。这个我在上文中有提及。
谢谢!

网友(2019-01-26):
俺也有一堆坛里收的。

网友B:
这个好用,再弄几个18650串连更方便了

网友C(2019-03-12):
没看太明白,电压表主要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太明白,电压表主要是起什么作用的?

调节温度用。原要求用的是数字电压表,用电压数字代替温度。
我手上没有数字电压表,只有这种电平表,所以用来代替(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用,再弄几个18650串连更方便了

谢谢!正有此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温度用。原要求用的是数字电压表,用电压数字代替温度。
我手上没有数字电压表,只有这种电平表,所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正有此想法。

携带更方便了

网友D:
热上来笔杆会化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上来笔杆会化掉的

我用了这么久都没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了这么久都没出现这种现象。

后面手感觉温度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手感觉温度烫吗?

没有!我用1~2小时都没有问题。但不焊接时我把开关放在低温状态。

楼主:
也可以,因为电源插座在小盒上。你可决定你如何供电。

网友:
矿坛DIY高手啊

网友E:
休眠开关做在铬铁架上,做成自动休眠会更好。

楼主(2019-04-12):
引用 网友E:
休眠开关做在铬铁架上,做成自动休眠会更好。

谢谢!我想做成自动的。但电路还未选定。